单片机八路竞赛抢答器制作 程序+电路图

楼主(2015-04-12):
    本电子小制作八路竞赛抢答器具有电路简单、制作容易、操作方便、可靠适用等优点,它由8个抢答按键开关和1个接收主板组成,可用于8组以及8组以下的竞赛抢答中。每组对应的抢答按键盘开关。将主机置于各组中央或是前方。主持人按一下启动按键后,八路竞赛抢答器开始工作,抢开始。当哪一组最先按下抢答键,主机就立即显示该组的组号并锁定并同时发出3次清脆的“叮咚”声。这时其它组按下任何一路抢答键均不起作用。只有当主持人再次按下启动按键后才能进行下一的抢答。该八路竞赛抢答器由直流稳压电源、抢答器、倒计显示时报警、电子计分等几部分组成。元件的选择:

        本电子小制作八路竞赛抢答器设计使用的元器件有:AT89C52单片机、数码LED数码管、按键开关等元件组成。其中AT89C52单片机是八路竞赛抢答器的核心,它主要负责控制八路竞赛抢答器各个部分的协调工作。外围接有上复位电路、上拉电阻、数码管、按钮以及蜂鸣器等。AT89C52单片机P1.0-P1.7为八路抢答输入端口,P0口为数码管段选端口,数码管位驱运口为P2口,P3.0口接蜂鸣器。

        八路竞赛抢答器工作原理:本八路竞赛抢答器计有抢答电路、显示电路、定时电路、主持人控制电路、报警电路。主持人通过按下复位按键后,电路进入等待抢答的工作状态,这时主持人即可发布抢答开始命令,这时发光二极管立即亮,当看各组抢答人员看到二极管点亮数码管进入倒计时状态时,即可进行抢答,当有人按下抢答按键,程序就会自动判断哪一组先按下的,选抢答的哪组的组号就会送到码管是显示出来,同时并锁住其它抢答按键,保持时的时间,从而实现了抢答的功能。如果在八路竞赛抢答器设定的时间内没有一组按下按下抢答键,倒计时时间一到就会发出报警信号,提示已经超时,不能再进行抢答。只有当由主持人再次按一下复位按键后,才能进入下一次的抢答。
       附件:电子小制作八路竞赛抢答器源程序
#include<reg52.h>
sbit kai1 = P0^0;
sbit kai2 = P0^1;
sbit kai3 = P0^2;
sbit kai4 = P0^3;
sbit kai5 = P0^4;
sbit kai6 = P0^5;
sbit kai7 = P0^6;
sbit kai8 = P0^7;
sbit spk1 = P3^0;
void diar(void)
{
   unsigned int i;
   for(i=0;i<35000;i++);
}
void qi1()
{
   spk1=0;
   P1=0xF9;
   kai1=0;
   diar();
   while(1)
   {
      spk1=1;
   }
}
void qi2()
{
   spk1=0;
   P1=0xA4;
   kai2=0;
   diar();
   while(1)
   {
     spk1=1;
   }
}

void qi3()
{
   spk1=0;
   P1=0xB0;
   kai3=0;
   diar();
   while(1)
   {
     spk1=1;
   }
}
void qi4()
{
   spk1=0;
   P1=0x99;
   kai4=0;
   diar();
   while(1)
   {
     spk1=1;
   }
}
void qi5()
{
   spk1=0;
   P1=0x92;
   kai5=0;
   diar();
   while(1)
   {
      spk1=1;
   }
}
void qi6()
{
   spk1=0;
   P1=0x82;
   kai6=0;
   diar();
   while(1)
   {
     spk1=1;
   }
}
void qi7()
{
   spk1=0;
   P1=0xF8;
   kai7=0;
   diar();
   while(1)
   {
      spk1=1;
   }
}
void qi8()
{
   spk1=0;
   P1=0x80;
   kai8=0;
   diar();
   while(1)
   {
      spk1=1;
   }
}

void main()
{
   P0=0xff;
   while(1)
   {
       if(kai1==0)
       qi1();
       if(kai2==0)
       qi2();
       if(kai3==0)
       qi3();
       if(kai4==0)
       qi4();
       if(kai5==0)
       qi5();
       if(kai6==0)
       qi6();
       if(kai7==0)
       qi7();
       if(kai8==0)
       qi8();
   }
}

网友A(2016-12-20):
请问你的电子记分在哪里?

网友B(2017-12-20):
你这个是不是没有复位功能的?

网友C(2018-07-14):
这个电路有做成功的吗?

网友D:
这个电路很简单实用

网友E:
楼主有源文件么,我也想制作一个

网友F(2020-04-26):
真的是太给力

网友G:
不能定时啊

网友H(2020-06-15):
原理图有吗

网友I:
很好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