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构成的电瓶放电容量检测仪

楼主(2015-04-12):
      电瓶是电动车的能量来源,直接关系到电动车性能的好坏,是电动车最容易损坏的部件,直接关系到电动车的经济成本,在一定周期内对电瓶的容量检测,能及时了解电瓶性能及发现个别电池容量的不足,对电瓶组进行调整配对,使电瓶充分发挥其性能。单片机构成的电瓶放电容量检测仪,由89C2051单片机组成的时钟电路及电池电压检测和放电控制电路组成。原理图如图所示。

       单片机构成的电瓶放电容量检测仪工作原理:电瓶电压经接线端子SP1输入分成三路,一路经7805供电给由89C2051组成的时钟电路,一路经7808供电给由集成块U4 LM358组成的电池电压检测电路,另一路为主放电通路,由Q5,Q6,继电器JDQ1及放电负载组成。当电池接入电路后, U4 LM358检测电池电压,如果电池电压高于放电下限10.5V,取样电压经RP1,R19与电阻R20分压后加至比较器反相输入端,此时反相输入端电压高于同相输入端电压,LM358输出低电平,单片机89C2051的P3.4端口检测到低电平,等待启动,按下启动按钮K1,单片机启动,时钟电路开始计时,端口P3.7输出低电平,Q5 ,Q6导通,继电器JDQ1吸合,放电通路接通,开始放电,当电池放电到放电极限10.5V时,比较器反相端电压低于同相端电压,LM358输出高电平,单片机检测到高电平后,时钟电路停止,并保持时钟数据显示,端口P3.7输出高电平,Q5 ,Q6截止,继电器JDQ1释放,放电停止,此时可记下放电时间,然后乘以放电电流就是电瓶容量。只有断开电瓶线或重新按下启动按钮,时钟电路才清零重新计时。
       电瓶放电容量检测仪装于一个机箱内,引出两对接电池的接线夹子,机箱后安装了两对接线端子,用于接放电负载,测试时先用电动车充电器充满电,然后拆开电瓶外壳,接好本放电器,启动电路,两块电瓶同时放电,这样,48V电瓶只需两次就可测完,最后根据电瓶放电记录,就可估测出电瓶的容量,如果电瓶容量相差悬殊,那就要对电瓶重新配对,使一组电瓶的各个电池容量相近,如果电瓶容量低于标称容量的50%,那就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加水或去硫化处理了。
       本电瓶放电容量检测仪还可用于电瓶放电保护器,只要通过本电路接上12V照明灯具就可放心使用,不必担心过放电损坏电池。注意,本电路只适用于12V电池。
       单片机构成的电瓶放电容量检测仪源程序:
//89C2051单片机电瓶容量检测仪
#include<reg51.h>
// 包含51单片机寄存器定义的头文件
unsigned char code Tab[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数字0~9的段码
unsigned char int_time ;
//中断次数计数变量
unsigned char minute; //分钟计数变量
unsigned char hour; //小时计数变量
unsigned char second; //秒计数变量
sbit out=P3^7; //将OUT位定义为P3.7
sbit shuru=P3^4;
//将SHURU位定义为P3.4
sbit S1=P3^5; //将K1位定义为P3.5
sbit led0=P3^0;
sbit led1=P3^1;
sbit led2=P3^2;
sbit led3=P3^3;
void delay(void) ; 数码管扫描延时
{
unsigned char j;
for(j=0;j<200;j++)
}
/******函数功能:键盘扫描延时**********/
void delay60ms(void)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200;i++)
for(j=0;j<100;j++)
}
void DisplayMinute(unsigned char m)
{
led1=0; // P3.1引脚输出低电平
P1=Tab[m/10]; //显示十位
delay();
led0=1; //关闭所有数码管
led1=1;
led2=1;
led3=1;
delay();
led0=0; // P3.0引脚输出低电平
P1=Tab[m%10]; //显示个位
delay();
led0=1; //关闭所有数码管
led1=1;
led2=1;
led3=1;
}
void DisplayHour(unsigned char h)
{
led3=0; //P3.3引脚输出低电平
P1=Tab[h/10]; //显示十位
delay();
led0=1; //关闭所有数码管
led1=1;
led2=1;
led3=1;
delay();
led2=0; //P3.2引脚输出低电平
P1=Tab[h%10]; //显示个位
delay();
led0=1; //关闭所有数码管
led1=1;
led2=1;
led3=1;
}
void key_scan(void)
{
if(S1==0) //如果是K1键按下
{
delay60ms(); //延时60ms再检测
if(S1==0) //如果是K1键按下
{
second=0;
minute=0;
hour=0;
out=0; //启动输出
TR0=1; //启动定时器T0
}
}
if(shuru==1) //如果SHURU是高电平
{
delay60ms(); //延时60ms再检测
if(shuru==1) //如果是SHURU高电平
{
TR0=0; //停止定时器T0
out=1; //停止输出
}
}
}
/*******函数功能: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TMOD=0x01; //使用定时器T0 EA=1; //开中断总允许
ET0=1; //允许T0中断
TH0=(65536-46083)/256;
//定时器高八位赋初值
TL0=(65536-46083)%256;
//定时器低八位赋初值
out=0;
int_time=0; //中断计数变量初始化
second=0; //秒计数变量初始化
minute=0; //分钟计数变量初始化
hour=0; //小时计数变量初始化
while(1)
{
key_scan(); //执行键盘扫描 DisplayMinute(minute);
//调用分钟显示子程序
DisplayHour(hour);
//调用小时显示子程序
}
}
void interserve(void ) interrupt 1 using 1 //using Time0
{
TR0=0; //关闭定时器T0
int_time++; //中断次数加1
if(int_time==20) //如果中断次数满20
{
int_time=0; //中断计数变量清0
second++; //秒计数变量加1
}
if(second==60) //如果秒计满60
{
second=0;
//如果秒计满60,将秒计数变量清0
minute++; //分钟计数变量加1
}
if(minute==60) //如果分钟计满60
{
minute=0;
//如果分钟计满60,将分钟计数变量清0
hour++; //小时计数变量加1
}
if(hour==24) //如果小时计满24
{
hour=0;
//如果小时计满24,将小时计数变量清0
}
TH0=(65536-46083)/256;
//定时器T0高四位赋值
TL0=(65536-46083)%256;
//定时器T 0低四位赋值
TR0=1; //启动定时器T0
}

网友A(2016-09-01):
很不错 改天也做个玩玩

网友B(2016-12-23):
不错,那天也可以做一个玩玩

网友C(2017-02-27):
请问楼主放电电流怎么看

网友D(2017-06-02):
放电下限10.5V怎么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