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倒计时功能的八路抢答器

楼主(2015-04-12):
     有倒计时功能的八路抢答器,适合单片机初学者进行电子小制作练习用,显示部分用LCD1602作显示,四个控制按键,这个有倒计时功能的八路抢答器功能如下:
     1 八个人参赛,编号分号为0,1,2,3,4,5,6,7
     2 主持人按下开始键后,八人中抢先按下键者,液晶上显示其对应的编号,并锁定显示,后来按下者无效。
     3 按下开始键后蜂鸣器响起0.5s作提示
     4 主持人按下选择键,可以选择调整定时对象如分或秒,一次按键选中秒,二次按键选中分,三次按键恢复原状
     5 按下选择键后可按设定时间键来设定时间,秒是5s递增,分是1分递增。
     6 如果定时抢答时间到后却没有选手抢答,则本次抢答无效,系统短暂报警,并封锁输入电路禁止选手超时后抢答,时间在显示器上显示00:00
     7 主持人按下复位键后可以重新开始抢答。

源程序如下:
//有倒订时功能的八路抢答器C语言程序:
#include "AT89X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LCDPORT P2  //LCD数据线
#define  KEY   P3   //八路抢答按键
#define  NO_KEY   25   //八路抢答按键
sbit lcdrs=P1^0;
sbit lcden=P1^1;
sbit speaker=P1^2;  //控制蜂鸣器
sbit  select=P1^3;  //选择分或秒的调整位
sbit light=P1^4;
sbit  begin=P1^5; //开始键
sbit rst=P1^6;   //复位键
sbit set=P1^7;   //设置时间键

uchar table[]="00:15"; //初始值的设定

void delay(uint z);    //延时z毫秒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写指令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写数据
void lcd_init();   //液晶初始化
void  timer_init();        //定时器初始化
void  display(uchar miao);           //显示时间
void  display1(uchar fen);
void  restart();
void  set_time(uchar temp);
uchar keyscan();        //键盘扫描程序

uint aa,bb,cc,dd;   //用于计数
uchar start;   //开始标志
uchar stop;   //结束标志
uchar reset;   //复位标志
uchar miao=15;
uchar fen;
bit  lockflag;   //锁定标志,标志着已经有人抢答成功
bit spflag;   //开始声响标示
bit  ovflag;//超时声响标志
void main()
{
   uchar a;
   lcd_init();
   timer_init();
   while(1)
   {
       a= keyscan();
    if(a!=NO_KEY)
     {
     set_time(a);   //设定时间
        if(a==10)    //按下开始键
       {
      start=1;   //第一次按下就要开始抢答
      light=0;  //灯亮表示开始
      TR0=1;     //启动定时器
      TR1=1;
      spflag=1;   //标志开始的声响
     }
     if(a==9)   //按下复位键
       {

       restart();  //复原到初始状态
    }

     if(start) //已经按下开始键后才作下面处理
      {
      if(a>=0&&a<8&&lockflag==0)
       {
        write_com(0x80+0x40) ;
        write_data(0x30+a);
     TR0=0;  //关闭定时器停止计时
     lockflag=1;  //锁定
    }
   }
    }
   }
}
/******设定时间*******/
void  set_time(uchar temp)
{
    if(temp==8)   //调整时间
      {
      if(cc==1)  //调整秒
      {
        miao+=5;
     if(miao==60)
       miao=0;
     display(miao);  //更新显示数据
     write_com(0x80+4);
        write_com(0x0f); //出现光标并让光标闪烁
      }
     if(cc==2)  //调整分
      {
        fen++;
     if(fen==5)
      {
        fen=0;
      }
      display1(fen);   //更新显示数据
      write_com(0x80+1); //起到固定光标位置的作用
         write_com(0x0f); //出现光标并让光标闪烁
      }
   }
    if(temp==11)    //选择调整分或秒位
     {
          TR0=0;
          if(cc==1)    //调整秒时间
     {
                   write_com(0x80+4);
        write_com(0x0f); //出现光标并让光标闪烁
     }
    if(cc==2)   //调整分时间
     {
                   write_com(0x80+1);
        write_com(0x0f); //出现光标并让光标闪烁
     }
     if(cc==3)
     {
        write_com(0x0c); //让光标消失

     }
     }
}

void restart()
{
   uchar num;
   start=0;
   TR0=0;    //关闭定时器才能停止计时
   TR1=0;
   miao=0;
   fen=0;
   spflag=0;
   ovflag=0;
   lockflag=0;  //各种标志清零
   write_com(0x80) ;
   for(num=0;num<5;num++)
{
     write_data(table[num]) ;   //显示清零
}
    write_com(0x80+0x40) ;
    write_data(' ');
}

/*****显示秒*******/
void  display(uchar miao)
{
   uchar shi,ge;
  shi=miao/10;
  ge=miao%10;
  write_com(0x80+3) ;
  write_data(0x30+shi);
  write_data(0x30+ge);
}
/*****显示分*****/
void  display1(uchar fen)
{
   uchar shi,ge;
  shi=fen/10;
  ge=fen%10;
  write_com(0x80) ;
  write_data(0x30+shi);
  write_data(0x30+ge);
}
/******定时器0的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aa++;
  if(aa==20)
   {
      aa=0;
   miao--;
   if(miao==0)
     {

     if(fen==0)
     {

      stop=1;  //时间到了,抢答超时
      TR0=0;   //关闭定时器
      light=1;  //把灯也关了
      TR1=1;    //开启定时器1,响声
      ovflag=1;   //超时标志
     }
     else
      {
     miao=59;
     fen--;
   }

  }
  display(miao);  //更新显示数据
  display1(fen);
   }
}
/*******定时器1的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TH1=(65536-500)/256;
  TL1=(65536-500)%256;    //重装初值
  if(spflag)   //开始时先响500ms
   {
     speaker=!speaker;
  dd++;
  if(dd>1000)
   {
     dd=0;
  TR1=0;    //停止定时器
   }
   }

  if(ovflag) //超时声响
   {
     dd++;
  if(dd>3000)
    {
       dd=0;
    TR1=0;
    }
  if(dd%2==0)
   {
     speaker=!speaker;
   }
   }

}
/******定时器初始化*******/
void  timer_init()
{
  TMOD=0x11;   //工作方式的选择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50ms
  ET0=1;

  TH1=(65536-500)/256;
  TL1=(65536-500)%256;   //0.5ms
  ET1=1;

  EA=1;
  TR0=0;
  TR1=0;
}

/*****键盘扫描程序********/
uchar keyscan()
{
    uchar key=NO_KEY;
    if(KEY!=0xff)
   {
       delay(5);  //延时5m作消抖处理
    if(KEY!=0xff) //确认有按键按下
      {
       key=KEY;
       switch(key)
      {
       case  0xfe:    key=0;
         break;
     case  0xfd:    key=1;
         break;
     case  0xfb:    key=2;
         break;
     case  0xf7:    key=3;
         break;
      case  0xef:    key=4;
         break;
     case  0xdf:    key=5;
         break;
     case  0xbf:    key=6;
         break;
                    case  0x7f:    key=7;
         break;
       }
       while(KEY!=0xff) ;  //等待松手

   }
   }
if(set==0)
   {
      delay(5);  //延时5m作消抖处理
   if(set==0)
    {
       key=8;
    while(!set) ;
    }
   }
if(rst==0)
   {
      delay(5);  //延时5m作消抖处理
   if(rst==0)
    {
       key=9;
    while(!rst) ;
    }
   }
if(begin==0)
   {
      delay(5);  //延时5m作消抖处理
   if(begin==0)
    {
       key=10;
    while(!begin) ;
    }
   }
  if(select==0)
   {
      delay(5);  //延时5m作消抖处理
   if(select==0)
    {
       cc++;
    if(cc==4)
      {
         cc=0;
      }
       key=11;
    while(!select) ;
    }
   }
  return(key) ;
}
/****延时z毫秒*******/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
/***液晶写指令******/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rs=0;
P2=com;
delay(1);
lcden=1;
delay(1);
lcden=0;
}
/****液晶写数据******/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lcdrs=1;
P2=date;
delay(1);
lcden=1;
delay(1);
lcden=0;
}
/***液晶初始化********/
void lcd_init()
{
    uchar num;
  lcden=0;
write_com(0x38) ; //初始化
write_com(0x0c) ; //打开光标    0x0c不显示光标   0x0e光标不闪,0x0f光标闪

write_com(0x01) ;  //清显示
write_com(0x80) ;
for(num=0;num<5;num++)
{
     write_data(table[num]) ;
}

}

网友A(2019-07-25):
51单片机的8路抢答器

网友B:
图文不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