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智能小车源程序

楼主(2015-04-12):
      这款智能小车电机采用的是普通直流电机,直流电动机具有优良的调速特性,调速平滑,方便,调整范围广,过载能力强,能承受频繁的冲击负载,可实现频繁的无极快速启动、制动和反转,能够满足各种不同的特殊运行要求。
       智能小车实现的功能:避障功能,采用红外避障传感器,它是一种集发射与接收于一体的光电传感器。检测距离可以根据要求进行调节。该传感器具有探测距离远、受可见光干扰小、价格便宜、易于装配、使用方便等特点。寻光功能,采用两个光敏电阻传感器,它具有在特定波长的光照射下,其阻值迅速减小的特性。这是由于光照产生的载流子都参与导电,在外加电场的作用下作漂移运动,电子奔向电源的正极,空穴奔向电源的负极,从而使光敏电阻器的阻值迅速下降。可以根据电阻的变化确定光源的外置,实现寻光功能,价格便宜,简单易用。
       智能小车电源电路,电源模块采用的是一节7.2V,2A的电池,经过整流桥、电容和LM2576HVT-5.0稳压后输出5V电压。可保证长时间稳定输出电压,可以提供持久稳定的电流,稳压后给单片机系统和驱动模块等模块供电。

       智能小车主板模块是小车的核心部分。主要包含STC89C52,MAX232,DS1302,晶振,二极管,发光二极管,开关,按键,蜂鸣器,电阻,电容,滑动变阻器,插排,端子,串口,三极管小车开启后,首先是程序系统初始化,之后开始不停的扫描信息采集模块与单片机相连接的I/O口,一旦检测到某个I/O信号变化,就执行相应的判断程序,把相应的信号发送给驱动芯片驱动电机,从而纠正小车的行驶状态,源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include"fengming.h"
#include<math.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i=0,j=0,k,temp;
int ti=0,dc=0;
sbit en1=P2^0;// L298的Enable A
sbit en2=P2^1; // L298的Enable B
sbit s1=P2^3;//单片机输出到L298N控制电机左后退
sbit s2=P2^4;//单片机输出到L298N控制电机左前进
sbit s3=P2^5;//单片机输出到L298N控制电机右后退
sbit s4=P2^6;//单片机输出到L298N控制电机右前进
sbit G1=P1^6;
sbit G2=P1^7;
uchar t=0; /* 中断计数器 */
uchar m1=0; /* 电机1速度值 */
uchar m2=0; /* 电机2速度值 */
uchar tmp1,tmp2; /* 电机当前速度值 */
uchar Speed=0;//小车的速度值
uint f;
bit W;
uchar Speed_car[]={"Speed:0000r/s "};
void delay(uint i)
{
uint j;
while(i--)
{for(j=0;j<113;j++);}
}
void init()
{
TMOD=0x02; /* 设定T0的工作模式为2 */
TH0=0x9c; /* 装入定时器的初值 */
TL0=0x9c;
EA=1; /* 开中断 */
ET0=1; /* 定时器0允许中断 */
TR0=1; /* 启动定时器0 */
EX1=1;//开外部中断0
IT1=1;//下降沿触发方式
PX1=1;
// LcdInt();//初始化液晶
delay(10);
// Write_NO1(Speed_car);//写第一横的数据
P1=0xff;
}
/* 电机控制函数 index-电机号(1,2); speed-电机速度(-100—100) */
void motor(uchar index, int speed)
{
if(speed>=-100 && speed<=100)
{
if(index==2) /* 电机1的处理 */
{
m1=abs(speed); /* 取速度的绝对值 */
if(speed>0) /* 速度值为正则正转 */
{
s1=0;
s2=1;
}
if(speed<0) /* 为负数则反转 */
{
s1=1;
s2=0;
}
}
if(index==1)
{
m2=abs(speed);
if(speed>0)
{
s3=0;
s4=1;
}
if(speed<0)
{
s3=1;
s4=0;
}
}
}
}
void ting()
{
EA=0;
TR0=0;
en1=0;
en2=0;
delay(500);
fengmingqi();
delay(500);
fengmingqi();
delay(500);
fengmingqi();
en1=1;
en2=1;
EA=1;
TR0=1;
ti=1;
}
void daoche()
{
EA=0;
TR0=0;

en1=0;
en2=0;
delay(500);
en1=1;
en2=1;
EA=1;
TR0=1;
delay(100);
motor(1,30);
motor(2,30);
delay(300);

motor(1,-30);
motor(2,-30);
delay(470);

motor(1,-30);
motor(2,30);
delay(700);

motor(1,-30);
motor(2,-30);
delay(350);

motor(1,0);
motor(2,0);

delay(500);
fengmingqi();
delay(500);

motor(1,30);
motor(2,30);
delay(370);
motor(1,30);
motor(2,-30);
delay(660);
motor(1,30);
motor(2,30);
delay(200);

}

void xunguang()
{
if(G1==1)
{
motor(1,0);
motor(2,50);
delay(50);
}
if(G2==1)
{
motor(1,50);
motor(2,0);
delay(50);
}
if(G1==1&&G2==1)
{
motor(1,50);
motor(2,50);
}
else{motor(1,0);motor(2,0);}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 motor(1,-50);
// motor(2,-50);
temp=(P1|0xE0);
//xunguang();
switch(temp)
{
case 0xfb: //11011 前
motor(1,50);
motor(2,50);
if(W)delay(20);W=~W;
break;
case 0xf7: //10111 左
motor(1,-30);
motor(2,50);
if(W)delay(10);W=~W;
break;
case 0xfd: //11101 右
motor(1,50);
motor(2,-30);
if(W)delay(10);W=~W;
break;
case 0xef: //01111 左
motor(1,-50);
motor(2,50);
delay(20);W=~W;
break;
case 0xfe: //11110 右
motor(1,50);
motor(2,-50);
delay(20);W=~W;
break;
case 0xff: //11111 前
motor(1,50);
motor(2,0);
if(W)delay(15);W=~W;
break;
case 0xe0: if(ti==0) ting(); //11111
break;
case 0xf8:
daoche(); //11000
break;
// case 0xf0:
// daoche(); delay(100); // 10000
//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0中断服务程序 */
{
f++;
if(t==0) /* 1个PWM周期完成后才会接受新数值 */
{
tmp1=m1;
tmp2=m2;
}
if(t<tmp1)
en1=1;
else
en1=0; /* 产生电机1的PWM信号 */

if(t<tmp2)
en2=1;
else
en2=0; /* 产生电机2的PWM信号 */

t++;
if(t>=80)
t=0; /* 1个PWM信号由100次中断产生 */
}
void int1() interrupt 2
{
Speed++;
}

网友A:
很可惜
看不懂C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