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7219驱动8*8点阵开头和结尾全红

楼主:
各位麻烦帮我看看这道程序,我是用MAX7219来驱动8*8点阵的,但是在显示时会红一片。

#include<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CS=P2^1;
sbit CLK=P2^2;
sbit DIN=P2^0;
uchar code table[]={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7E,0x18,0x18,0x18,0x18,0x7E,0x00,
0x00,0x66,0x99,0x81,0x42,0x24,0x18,0x00,
0x00,0x42,0x42,0x42,0x42,0x24,0x18,0x00,
...
};
void writebyte(uchar sj)
{        uchar i;
        CS=0;
        for(i=0;i<8;i++)
        {
                CLK=0;
                DIN=sj&0x80;
                sj=sj<<1;
                CLK=1;
        }
}

void write_MAX7219(uchar address,uchar date)
{
        CS=0;
        writebyte(address);
        writebyte(date);
        CS=1;
}
void delay(uint x)
{
        uint i,j;
        for(i=0;i<x;i++)
                for(j=0;j<112;j++);
}
void init()
{
        write_MAX7219(0x09,0x00);                        //解码寄存器(地址:0x09,写0x00时,选ND,解码7~0数码管)
   write_MAX7219(0x0a,0x01);                        //亮度寄存器
        write_MAX7219(0x0b,0x07);                        //扫描寄存器(0x0_,_等于显示数码管的个数)
        write_MAX7219(0x0c,0x01);                        //省电寄存器(写0x00进入掉电模式,写0x01进入正常模式)
        write_MAX7219(0x0f,0x00);                        //测试寄存器(写0x01进入测试模式,写0x00进入正常模式)
}
void main()
{
        uchar i,a,j,f;
        uchar wo;
        init();
        while(1)
        {

                        for(i=1;i<9;i++)
                        {
                           write_MAX7219(,);
                           write_MAX7219(i,table[wo++]);
                                delay(50);
                        }
                j++;
                i=1;
                if(j>=32)
                {
               j=0;
                }
                wo=j;
        }
}

网友A(2015-04-12):
wo没有初始值

网友B:
那,wo赋多少初值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wo赋多少初值啊?

0,j也赋初值0

网友B:
还不行啊,好像是没有消影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不行啊,好像是没有消影的

等过两天我的模块回来我调试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