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小车的原理图上有个VCCBAT 它代表的是电源吗

楼主:
还有IN BAT 那个代表什么 用导线怎么连接 求指导 红箭头标出来的

网友A(2015-04-13):
电路图放大后很不清楚,不太好看

网友B:
发个清晰点的图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放大后很不清楚,不太好看

已上传 麻烦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发个清晰点的图看看。

已上传 麻烦了

网友B:
VCCBAT是主电源;IN BAT也是电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VCCBAT是主电源;IN BAT也是电源。

多谢了

网友D:
所有vccbat标号用导线联接 接电源+极

网友E:
VCCBAT是代表的电池电源输入高电平啊,INBAT应该是电池该板子上的输入引脚

网友F:
电路图太复杂了

网友G(2015-05-24):
电池电源

网友H:
有点复杂

网友I:
是代表电池电压

网友I:
电池输入端可以粗的导线连接。

网友I:
正电源用红色,负电源用黑色线。

网友J:
对的,电池电源或其他电源

网友K(2015-08-06):
一般指3.7V的锂电电源正负极接口

网友I(2019-10-23):
IN BAT表示是电池的电源供电。

网友I(2020-12-07):
图片不清楚,看不到什么?

网友L:
VCCBAT、GND、INBAT,这些都叫做网络标号,是什么,什么功能就要看看网络连接到芯片的那个功能引脚。网络标号没有标准很多时候都是按照自己想法去设置。
只要找到VCCBAT的源头就清楚主要功能。你这个原理图中VCCBAT的源头就在USB接口哪里,VCCBAT通过一个开关和一个二极管连接到USB5V。这个二极管的作用要么是防止反接要么就是利用二极管的正向压降把5V降到4点多伏左右。

网友M:
来自于电池吧

网友N:
VccBat 就是电池电源正极。

网友O:
就是指电池正极输入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