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无线蓝牙小车-ADXL345手势遥控 碉堡了

楼主(2015-04-12):
本制作以STC89C52RC单片机ADXL345加速度模块。加速度模块固定在手上时,当手向左倾斜,小车左转;手向右倾斜,小车右转;手向前倾斜,小车前进;手向后倾斜,小车倒退;手水平不动,小车停止任何动作。有效控制范围 10米(开阔地)。小车视频可以见教程附件。

        原理:ADXL345加速度模块可以测量X Y Z三轴的加速度和倾角。人的手做动作时,势必会改变模块的加速度大小和倾角。由于测量加速度叫繁琐,所以测量的是倾角数据。当倾角数据满足一定范围时,通过蓝牙模块传输控制指令到小车,实现小车的动作。

        制作教程(配图见附于文章结尾):

        本制作除了单片机最小系统需要焊接外,其他的组件都是模块(单片机系统可以自己焊接,也可以使用模块。最小系统图看最后面附图),直接和单片机的IO口连线就可以了,单片机最小系统原理图我已经上传,本教程主要是讲解模块的说明和接线方式。

        一 小车系统:

        可以是四驱型的,也可以是万向型的,只要你会改程序,就无需局限于小车制动类型。当然,如果你不会改程序,那就使用四驱,小车的套件在淘宝上的价格都很便宜,几十块的也有,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决定。购买时注意电机的额定电压和转速就可以了。

        小车电机接线:

        1号轮红线接L293D输出端:8

        1号轮黑线接L293D输出端:7

        2号轮红线接L293D输出端:6

        2号轮黑线接L293D输出端:5

        3号轮红线接L293D输出端:4

        3号轮黑线接L293D输出端:3

        4号轮红线接L293D输出端:2

        4号轮黑线接L293D输出端:1

        注:必须确定小车的方向,本例为1号轮为小车前进轮;实际的接线可以完全相反,只需要改变输入端线序即可!

        二 电机驱动模块

        我使用的是成品模块,型号为L293D,模块省去了焊接调试工作,直接使用即可。此类模块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当你的供电电源大于6V时,模块可以当5V的电源使用,可以给单片机系统和蓝牙系统供电, 模块的供电电压是5v到16V,当你需要外接5V电源时,可用6V至16V电源供电。最大可提供1A驱动电流。

        模块接线:

        P1.0接IN8

        P1.1接IN7

        P1.2接IN6

        P1.3接IN5

        P1.4接IN4

        P1.5接IN3

        P1.6接IN2

        P1.7接IN1

        注:若组装好后,小车运动与预设完全相反,只需要单片机端口线序倒置即可:如P1.7接IN8,P1.6接IN7以此类推。

        三 供电系统

        我使用的是12V铅酸蓄电池。注意,你使用的电池电压必须在你电机的额定电压工作范围内。驱动模块的控制信号是0到5V(单片机电压),但驱动模块给电机供电是,就是电源电压,所以一定要注意电机的额定工作范围。

        供电接线:

        蓄电池正极——L293D  Vcc

        蓄电池负极——L293D  Gnd

        L293D  5V ——单片机系统Vcc

        L293D  Gnd——单片机Gnd

        四 无线传输模块

        我使用的是UART蓝牙模块,这种模块自动配对,且无需额外编程,价格在30元左右(一只),虽然网上有很多几块钱的模块,性价比较高,但是我的程序重点在于加速度模块程序的设计,所以没有过多精力来搞无限通信。如果你有良好的程序基础,那么建议你购买价格便宜的无线模块。蓝牙模块分主从模式,我使用的是主从一体的蓝牙模块,通过管脚可以切换主从,但有些是需要AT指令切换主从的,购买的时候需要注意。蓝牙模块工作时必须一主一从才能配对成功。

        蓝牙模块连接:

        1主模块连接:

        SET与3V3脚短接

        VCC接可接3.3或5V

        RX接单片机TX

        TX接单片机RX

        GND接地

        2从模块连接

        SET脚与地短接

        VCC接可接3.3或5V

        RX接单片机TX

        TX接单片机RX

        GND接地

        注:不管是主模块还是从模块,只要配对好,是可以互相通信的。所以不管是哪个连接到小车都可以。

        五 加速度ADXL345模块

        此模块的程序设计是整个制作的核心。模块的详细参数见模块官方手册说明。

        模块接线:

        VCC接5V

        GND接地

        SCL接P1.0

        DAT接P1.1

楼主:
程序在下一楼

楼主:
#include  <REG52.H>
#include  <basic.h>
#include  <math.h>    //Keil library
#include  <stdio.h>   //Keil library
#include  <INTRINS.H>
sbit          SCL=P1^0;      //IIC时钟引脚定义
sbit           SDA=P1^1;      //IIC数据引脚定义
#define        SlaveAddress   0xA6          //定义器件在IIC总线中的从地址,根据ALT  ADDRESS地址引脚不同修改
                              //ALT  ADDRESS引脚接地时地址为0xA6,接电源时地
#define JudgeP_M  0x8000   //正负数判断
#define Left_cmp  0x006e   //方向数据比较值,数值越小,越灵敏
#define Right_cmp 0x006e
#define Go_cmp    0x006e
#define Back_cmp  0x006e
#define Go    0xaa                   //小车实际动作控制字符,以实物为准
#define Back  0x55
#define Left  0xa0
#define Right 0x0a
#define Stop  0x00                   //停止控制字符
Byte BUF[8];                         //接收数据缓存区
Byte Sbuf[8];
Word Wbuf[2];
int  dis_data;                       //变量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void Init_ADXL345(void);             //初始化ADXL345
void WriteDataLCM(Byte dataW);
void WriteCommandLCM(Byte CMD,Byte Attribc);
void DisplayOneChar(Byte X,Byte Y,Byte DData);
void conversion(Word temp_data);
void  Single_Write_ADXL345(Byte REG_Address,Byte REG_data);   //单个写入数据
Byte Single_Read_ADXL345(Byte REG_Address);                   //单个读取内部寄存器数据
void  Multiple_Read_ADXL345();                                  //连续的读取内部寄存器数据
//------------------------------------
void Delay5us();
void Delay5ms();
void Delay20ms();
void ADXL345_Start();
void ADXL345_Stop();
void ADXL345_SendACK(bit ack);
bit  ADXL345_RecvACK();
void ADXL345_SendByte(Byte dat);
Byte ADXL345_RecvByte();
void ADXL345_ReadPage();
void ADXL345_WritePage();
void send();
void uart();
void Data_Convert();
void Data_Process();
void direction_judge();

//******主程序********
void main()
{
        void Delay20ms();                                   //上电延时
        uart();
        Init_ADXL345();                         //初始化ADXL345
        while(1)                                 //循环
        {
                Multiple_Read_ADXL345();               //连续读出数据,存储在BUF中
                Data_Convert();
        Data_Process();
                direction_judge();
                Delay20ms();                           //延时
        }
}

/*******************************/
void Delay2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_nop_();
        i = 1;
        j = 216;
        k = 35;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
/**************************************
延时5微秒(STC90C52RC@12M)
不同的工作环境,需要调整此函数,注意时钟过快时需要修改
当改用1T的MCU时,请调整此延时函数
**************************************/
void Delay5us()
{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

/**************************************
延时5毫秒(STC90C52RC@12M)
不同的工作环境,需要调整此函数
当改用1T的MCU时,请调整此延时函数
**************************************/
void Delay5ms()
{
    Word n = 560;

    while (n--);
}
/**************************************
起始信号
**************************************/
void ADXL345_Start()
{
    SDA = 1;                    //拉高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0;                    //产生下降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
/**************************************
停止信号
**************************************/
void ADXL345_Stop()
{
    SDA = 0;                    //拉低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1;                    //产生上升沿
    Delay5us();                 //延时
}
/**************************************
发送应答信号
入口参数:ack (0:ACK 1:NAK)
**************************************/
void ADXL345_SendACK(bit ack)
{
    SDA = ack;                  //写应答信号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
接收应答信号
**************************************/
bit ADXL345_RecvACK()
{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CY = SDA;                   //读应答信号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return CY;
}
/**************************************
向IIC总线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
void ADXL345_SendByte(Byte dat)
{
    Byte i;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移出数据的最高位
        SDA = CY;               //送数据口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ADXL345_RecvACK();
}
//从IIC总线接收一个字节数据
Byte ADXL345_RecvByte()
{
    Byte i;
    Byte dat = 0;
    SDA = 1;                    //使能内部上拉,准备读取数据,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dat |= SDA;             //读数据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return dat;
}
//******单字节写入*******************************************
void Single_Write_ADXL345(Byte REG_Address,Byte REG_data)
{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ADXL345_SendByte(REG_Address);    //内部寄存器地址,请参考中文pdf22页
    ADXL345_SendByte(REG_data);       //内部寄存器数据,请参考中文pdf22页
    ADXL345_Stop();                   //发送停止信号
}
//********单字节读取*****************************************
Byte Single_Read_ADXL345(Byte REG_Address)
{  Byte REG_data;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ADXL345_SendByte(REG_Address);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从0开始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SlaveAddress+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REG_data=ADXL345_RecvByte();              //读出寄存器数据
        ADXL345_SendACK(1);
        ADXL345_Stop();                           //停止信号
    return REG_data;
}
//连续读出ADXL345内部加速度数据,地址范围0x32~0x37
void Multiple_read_ADXL345(void)
{   Byte i;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ADXL345_SendByte(0x32);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从0x32开始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SlaveAddress+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for (i=0; i<6; i++)                      //连续读取6个地址数据,存储中BUF
    {
        BUF[i] = ADXL345_RecvByte();          //BUF[0]存储0x32地址中的数据
        if (i == 5)
        {
           ADXL345_SendACK(1);                //最后一个数据需要回NOACK
        }
        else
        {
          ADXL345_SendACK(0);                //回应ACK
       }
   }
    ADXL345_Stop();                          //停止信号
    Delay5ms();
}
//初始化ADXL345,根据需要请参考pdf进行修改************************
void Init_ADXL345()
{
   Single_Write_ADXL345(0x31,0x0B);   //测量范围,正负16g,13位模式
   Single_Write_ADXL345(0x2C,0x08);   //速率设定为12.5 参考pdf13页
   Single_Write_ADXL345(0x2D,0x08);   //选择电源模式   参考pdf24页
   Single_Write_ADXL345(0x2E,0x80);   //使能 DATA_READY 中断
   Single_Write_ADXL345(0x1E,0x00);   //X 偏移量 根据测试传感器的状态写入pdf29页
   Single_Write_ADXL345(0x1F,0x00);   //Y 偏移量 根据测试传感器的状态写入pdf29页
   Single_Write_ADXL345(0x20,0x05);   //Z 偏移量 根据测试传感器的状态写入pdf29页
}
void uart()
{
SCON=0x50;
TMOD=0x20;
PCON=0x00;
TH1=0xfd;
TL1=0xfd;
IE=0x90;
TR1=1;
}

void send(unsigned char ch)
{
ES=0;
SBUF=ch;
while (TI==0);
TI=0 ;
ES=1;
}
void Data_Convert()                                                //将两个八位数据合成为一个16位数据
{
  Wbuf[0]=BUF[1]<<8|BUF[0];
  Wbuf[1]=BUF[3]<<8|BUF[2];
  Wbuf[2]=BUF[5]<<8|BUF[4];
}
void Data_Process()
{
   Word i=0;
    i=Wbuf[0]&JudgeP_M;           //X轴数据处理
  if(i==0x8000)                   //当结果为负数时
  {
   Wbuf[0]=~Wbuf[0]+1;
   Wbuf[0]=Wbuf[0]&0x7fff;
   if(Wbuf[0]>Left_cmp)
   {
   Sbuf[0]=Left;
   }
   else
   {
   Sbuf[0]=Stop;
   }
  }
  else                                           //当结果为正数时
  {
   if(Wbuf[0]>Right_cmp)
   {
      Sbuf[0]=Right;
   }
   else
   {
           Sbuf[0]=Stop;
   }
  }
  i=Wbuf[1]&JudgeP_M;                   //Y轴数据处理
  if(i==0x8000)                   //当结果为负数时
  {
   Wbuf[1]=~Wbuf[1]+1;
   Wbuf[1]=Wbuf[1]&0x7fff;
   if(Wbuf[1]>Back_cmp)
   {
   Sbuf[1]=Back;
   }
   else
   {
   Sbuf[1]=Stop;
   }
  }
  else                                           //当结果为正数时
  {
   if(Wbuf[1]>Go_cmp)
   {
     Sbuf[1]=Go;
   }
   else
   {
         Sbuf[1]=Stop;
   }
  }
}

void direction_judge()
{

  if(Sbuf[0]==Left|Sbuf[0]==Right)
  {
   send(Sbuf[0]);
  }
  else
  {
   send(Sbuf[1]);
  }
}

楼主:
刚才我发错代码格式了,你们就看下面的就行了

网友A(2016-12-13):
大神,收藏一下

网友B(2017-10-25):
我现在也要搞类似的东西,我负责adxl345的蓝牙数据传输部分,如果不懂再来问楼主,楼主写的很好

网友B:
你说蓝牙模块URAT进行无线数据传输,发送端的adxl345接什么? 我在淘宝上看的貌似都是连接再单片机上的,都是再接收端。

网友C(2022-04-19):
引用 网友D:

接单片机啊 单片机再通过蓝牙发送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