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 求助啊!想用单片机控制驱动42步进电机

楼主(2015-04-13):
想用单片机控制驱动42步进电机,淘宝了一下电机的电压是24v电流是1.5a。
开始是想用ULN2003AN芯片做放大的,但是最大输出电流只有500ma。
在不改变电机的情况下要怎么实现呢?

网友A:
用大功率的三极管就可以~~~~~~~~~~~~

网友B(2015-11-20):
4线步进电机用2003不行,用L298可以驱动1.5A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