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写入单片机

楼主(2015-04-13):
把电脑和单片机连接准备下载程序 但显示给MCU上电 这个电指的是什么 该怎么上

网友A:
先点下载,再给单片机加电。

网友B:
先点下载再通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点下载再通电!

嗯嗯 知道了 谢了哈

网友C:
就是把单片机开关关了再开

网友D:
如果是STC系列单片机,在上电前才会检查下载程序的数据流

网友E:
先在电脑上点击下载,在接通单片机的电源

网友F(2016-12-31):
先下载,在上电

网友G(2017-04-09):
现在stc有款u8mini下载器不用上电直接下载

网友H:
用STC下载器  如果是32位的话  需要jlink

网友I:
数据恢复

网友J:
插上去就行了

网友K:
什么单片机,我有软件和单片机板子,如果有兴趣请联系我QQ1306501801

网友L:
要断电下载,点下载,在上电

网友M:
打开单片机开关,给单片机商店

网友N:
用stc下载,程序先下载,后提示再给单片机通电

网友O:
STC烧录,需要先关闭单片机,然后通电

网友K:
我用的是at89s52的单片机,用usbasp直接可以写入hex,不需要供电和复位,单片机板子和原理图都有,如果大量需要的话,可以订购,软件的话可以联系qq13006501801

网友P:
在按单片机电源开关前先在电脑上点下载。再按下开关

网友Q:
是51的板子吧,通过串口下载的话,确实是要先点下载,然后再给MCU、上电,才能下咋呢

网友Q:
是51的板子,通过串口下载,需要先断电,点击下载后,再上电,所谓的上电断电,就是开启和断开MCU的电源

网友R:
烧录时断电再迅速通电即可。

网友S:
先下载,再通电。

网友T:
先点下载,在打开电源

网友U:
先上电后再下载。出现接触不良也会这样的

网友V:
我晕,怎么全是重复。

网友W:
需要重新启动一下单片机,有些下载软件需要冷启动才能将程序下载到单片机中去

网友X:
联上数据线选对串口

网友Y:
先下载,再上电。

网友Z:
就是把你的单片机通上电

网友AA:
就是先点下载,再接电源

网友AB:
下一个烧录软件

网友AC:
按单片机的电源,给单片机上电

网友AD:
单片机是冷启动!先下载程序,然后再启动单片机!

网友AE:
先把单片机接在电脑上,不要通电,打开烧录软件点下载,再通电就可以了。

网友AF:
先不点击下载,再打开开关

网友AG:
先下载,在通电

网友AH:
意思就是给单片机上电,如果单片机和电脑连着的话,你单片机上应该有个开关,点开就行了

网友AI:
重启一下开发板电源开关

网友AJ:
上电就是给芯片供电,打开电源

网友AK:
下载之后通电就可以

网友AL:
下伙子可以哦,继续加油搞出来

网友AL:
加油,看好你哦

网友AL:
不错,好啊,加油,努力,第一就是你

网友AL:
不错,好啊,加油,努力,第一就是你哦,加油,加油,加油,万岁,努力

网友AM:
使用STC就可以了

网友AN:
就是给单片机供电

网友AO:
有的可能是冷启动,先点下载再给单片机上电。有的直接可以不用掉电也可下载

网友AP:
先点下载,再开开关

网友AQ:
实在不行,先下载,再上电

网友AR:
点击下载后,再打开电源开关

网友AS:
利用STC软件烧录进去

网友AT:
单片机断电再重新给电

网友AU(2017-07-28):
对于stc系列的单片机,打开烧录软件,点下载,后开电源即可,然后会有提示操作成功与否!

网友AV:
可以先点击下载后再开开发板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