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用8*8做16*16点阵,求意见

楼主(2015-04-13):
新手用8*8做16*16点阵,求意见

网友A:
做吧
没意见
..............

网友B:
用8*8做16*16点阵,需要用4块8*8点阵。

网友C:
需要做好驱动电路,网上有得是

网友D(2015-12-19):
 这东西 真心不错哦

网友E:
这东西可以的  真的不骗你啊

网友F:
可以的,多几个还可以做扩展,显示多个汉字

网友G:
这个完全是可以做的!不过就是有点费事,自己一定要把思路理清楚!

网友F(2021-12-04):
这个可以有的,看你驱动几个,动态扫描法比较好。

网友H:
注意不要虚焊,用万用表仔细检查,硬件电路一定要做好再去写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