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 时钟 带按键 求改正

楼主(2015-04-13):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hour=        23,min=59,sec=00;        //定义小时、分钟和秒变量
uint  aa;
sbit        k1 = P3^0;                        //定义K1键
sbit        k2 = P3^1;                        //定义K2键
sbit        k3 = P3^2;                        //定义K3键
sbit        k4 = P3^3;                        //定义K4键
sbit        k5 = P3^4;
sbit  DELL=P1^5;                        //定义蜂鸣器
uchar code seg_data[]={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c,0x79,0x71,0X40};
/********以下是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i=xms即延时约xms毫秒
                for(j=110;j>0;j--);
}
/*********以下是蜂鸣器响一声函数********/
void  beep()
{
   int i,j,m;
    m++;
        for(i=0;i<400;i++)
        {
          DELL=~DELL;
        for(j=0;j<15;j++); //取反/
        }
        while(m<5); //闹15次结束
  Delay(200);
}
/********以下是走时转换函数,负责将走时数据转换为适合数码管显示的数据********/
void  Display()
{
  P0=0x00;
  P0=seg_data[sec%10];
  P2=0xfe;
  Delay(1);

  P0=0x00;
  P0=seg_data[sec/10];
  P2=0xfd;
  Delay(1);

  P0=0x40;
  P2=0xfb;                                        // 显示--
  Delay(1);

  P0=0x00;
  P0=seg_data[min%10];
  P2=0xf7;
  Delay(1);
  P0=0x00;
  P0=seg_data[min/10];
  P2=0xef;
  Delay(1);

  P0=0x40;
  P2=0xdf;                           // 显示--
  Delay(1);

  P0=0x00;
  P0=seg_data[hour%10];
  P2=0xbf;
  Delay(1);
  P0=0x00;
  P0=seg_data[hour/10];
  P2=0x7f;
  Delay(1);
}
void tiao()
{
  TR0=0;
if(k2==0)                        //分加
  {
    Delay(5);
        if(k2==0)
          beep();
          while(!k2);
          min++;
          if(min==60)
            min=0;
  }
  if(k3==0)                          //时加
  {
    Delay(5);
        if(k3==0)
          beep();
          while(!k3);
          hour++;
          if(hour==24)
            hour=0;
  }
  if(k4==0)                   //启动TR0
  {
    Delay(5);
        if(k4==0)
        beep();
        while(!k4);
        TR0=1;
  }
}
void init()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
void  tirme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aa++;
   if(aa==20)
   {
           aa=0;
        sec++;
        if(sec==60)
        {
         sec=0;
         min++;
         if(min==60)
         {
           min=0;
           hour++;
           if(hour==24)
           {
             sec=0;min=0;hour=0;
           }
         }
        }
   }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k1==0)
   {
     Delay(5);
         if(k1==0)
         {
           beep();
           tiao();
         }
         while(!k1);
   }
   Display();
}
}

网友A:
void tiao()
{
if(k2==0)                        //分加
  {
    Delay(5);
        if(k2==0)
      {
           beep(1000,10);
          while(!k2);
          min++;
          if(min==60)
            min=0;
  }          }
  if(k3==0)                          //时加
  {
    Delay(5);
        if(k3==0)
          beep(1000,10);
          while(!k3);
          hour++;
          if(hour==24)
            hour=0;
  }
  if(k4==0)                   //启动TR0
  {
    Delay(5);
        if(k4==0)
                {flag=0;
                TR0=1;
        while(!k4);}

  }
}

void init()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flag==0)
   {
                   Display();
                   if(k1==0)
                   {
                     Delay(5);
                 if(k1==0)
                 {
                                   flag=1;
                                    TR0=0;
                                   while(!k1);
                 }

                   }
   }
   else
   {
           tiao();
        Display();
   }

}
}

烧录了一下,程序蜂鸣器那个子程序有问题,不知道你想实现什么功能,没修改省略了。
目测你想实现的功能是开机时间开始跑,这时只能按k1键,按k1就暂停,暂停时只能按k2键调节分钟k3键调节小时k4键继续开始计时。
所以刚开始写程序时就要有这个思路,分两种状态,一个是计时状态一个是暂停状态。程序中用flag来标记,flag=0就是计时状态,此时可以扫描按键1,按下按键1后就停止计时,且flag置1,转入暂停状态,暂停状态下可以显示静止时间和扫描k234,当按下k4后又开始计时,跳回flag=0了。
写程序之前要理清思路,一步一步写,这是我近段时间自学的心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id tiao()
{
if(k2==0)                        //分加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