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智能马路减速板的单片机程序

楼主(2015-04-14):
求如题所给程序及其整个的流程,谢谢

网友A:
智能马路减速板是什么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智能马路减速板是什么东东?

就是通过测试汽车速度来控制马路减速板的高度

网友A:
每个车速都不一样
你以哪个速度为准呢??

网友B:
这东西我看还是算了吧,我倒是做过汽车测速的东西,就是埋路中间很多传感器,可以测量各个路段的实时车速以及车流量,收集来的数据再分析处理后,控制各个红绿灯的放行时间,用的磁场传感器,算速度很容易,就是低功耗不好搞,还得组网无线通信。

楼主:
这个实际意义不大,主要是在一种理想的环境下运行,就是假设每次只有一辆车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车速都不一样
你以哪个速度为准呢??

这个实际意义不大,主要是在一种理想的环境下运行,就是假设每次只有一辆车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我看还是算了吧,我倒是做过汽车测速的东西,就是埋路中间很多传感器,可以测量各个路段的实时车速以 ...

其实,当我拿到这个课题时,我是拒绝的,但是导师都给了,没办法不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我看还是算了吧,我倒是做过汽车测速的东西,就是埋路中间很多传感器,可以测量各个路段的实时车速以 ...

你测速是用什么传感器做的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测速是用什么传感器做的啊?

磁场传感器,一条车道埋两个,前后安装,隔1米(这个你隔多小都成,只要你传感器反应得过来,能如实对车辆计数,我最高测200KM/H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场传感器,一条车道埋两个,前后安装,隔1米(这个你隔多小都成,只要你传感器反应得过来,能如实对车 ...

能不能帮我搞个51单片机控制两个步进电机正反转的原理图呢?谢了

网友C:
需要检测什么,马路状况还是车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检测什么,马路状况还是车速?

检测车速,然后通过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来改变减速板高度

网友D:
51单片机ISP下载程序   晶振是一定要11.0592的吗   谢谢回答

网友E:
不懂,也就能帮楼主顶个贴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懂,也就能帮楼主顶个贴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