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些,有谁用过SD模式读写SD卡?时序是用单片机IO模拟。

楼主(2015-04-14):
大神些,有谁用过SD模式读写SD卡?前提是不用任何读写芯片和带有SDIO的单片机,时序是用单片机IO模拟。

网友A:
大家读写SD卡怎么不用SD模式方式读取,是SPI方式读取简单?
下面贴一段代码,是在FPGA上程序,只能用SD模式进行读,没有文件系统,没有用AVR硬件实现,

电路图:

电路说明,SD_DAT3一直给高电平

程序:
#ifndef   __SD_Card_H__
#define   __SD_Card_H__

#define High 1
#define Low 0
//-------------------------------------------------------------------------
//  SD Card Set I/O Direction
#define SD_CMD_IN   DDRX.1 = Low
#define SD_CMD_OUT  DDRX.1 = High
#define SD_DAT_IN   DDRX.2 = Low
#define SD_DAT_OUT  DDRX.2 = High
#define SD_CLK_OUT  DDRX.3 = High
#define SD_DAT3_OUT DDRX.0 = High
//  SD Card Output High/Low
#define SD_CMD_LOW  PORTX.1 = Low
#define SD_CMD_HIGH PORTX.1 = High
#define SD_DAT_LOW  PORTX.2 = Low
#define SD_DAT_HIGH PORTX.2 = High
#define SD_CLK_LOW  PORTX.3 = Low
#define SD_CLK_HIGH PORTX.3 = High
#define SD_DAT3_HIGH PORTX.0 = High
//  SD Card Input Read
#define SD_TEST_CMD PINX.1
#define SD_TEST_DAT PINX.2
//-------------------------------------------------------------------------
#define BYTE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16  unsigned int
#define UINT32  unsigned long
//-------------------------------------------------------------------------
void Ncr(void);
void Ncc(void);
BYTE response_R(BYTE);
BYTE send_cmd(BYTE *);
BYTE SD_read_lba(BYTE *,UINT32,UINT32);
BYTE SD_card_init(void);
//-------------------------------------------------------------------------
BYTE read_status;
BYTE response_buffer[20];
BYTE RCA[2];
BYTE cmd_buffer[5];
const BYTE cmd0[5]   = {0x40,0x00,0x00,0x00,0x00};
const BYTE cmd55[5]  = {0x77,0x00,0x00,0x00,0x00};
const BYTE cmd2[5]   = {0x42,0x00,0x00,0x00,0x00};
const BYTE cmd3[5]   = {0x43,0x00,0x00,0x00,0x00};
const BYTE cmd7[5]   = {0x47,0x00,0x00,0x00,0x00};
const BYTE cmd9[5]   = {0x49,0x00,0x00,0x00,0x00};
const BYTE cmd16[5]  = {0x50,0x00,0x00,0x02,0x00};
const BYTE cmd17[5]  = {0x51,0x00,0x00,0x00,0x00};
const BYTE acmd6[5]  = {0x46,0x00,0x00,0x00,0x02};
const BYTE acmd41[5] = {0x69,0x0f,0xf0,0x00,0x00};
const BYTE acmd51[5] = {0x73,0x00,0x00,0x00,0x00};
//-------------------------------------------------------------------------
void Ncr(void)
{
  SD_CMD_IN;
  SD_CLK_LOW;
  SD_CLK_HIGH;
  SD_CLK_LOW;
  SD_CLK_HIGH;
}
//-------------------------------------------------------------------------
void Ncc(void)
{
  int i;
  for(i=0;i<8;i++)
  {
    SD_CLK_LOW;
    SD_CLK_HIGH;
  }
}
//-------------------------------------------------------------------------
BYTE SD_card_init(void)
{
    BYTE x,y;
    SD_CMD_OUT;
    SD_DAT_IN;
    SD_CLK_HIGH;
    SD_CMD_HIGH;
    SD_DAT_LOW;
    read_status=0;
    for(x=0;x<40;x++)
    Ncr();
    for(x=0;x<5;x++)
    cmd_buffer[x]=cmd0[x];
    y = send_cmd(cmd_buffer);
    do
    {
      for(x=0;x<40;x++);
      Ncc();
      for(x=0;x<5;x++)
      cmd_buffer[x]=cmd55[x];
      y = send_cmd(cmd_buffer);
      Ncr();
      if(response_R(1)>1) //response too long or crc error
      return 1;
      Ncc();
      for(x=0;x<5;x++)
      cmd_buffer[x]=acmd41[x];
      y = send_cmd(cmd_buffer);
      Ncr();
    } while(response_R(3)==1);
    Ncc();
    for(x=0;x<5;x++)
    cmd_buffer[x]=cmd2[x];
    y = send_cmd(cmd_buffer);
    Ncr();
    if(response_R(2)>1)
    return 1;
    Ncc();
    for(x=0;x<5;x++)
    cmd_buffer[x]=cmd3[x];
    y = send_cmd(cmd_buffer);
    Ncr();
    if(response_R(6)>1)
    return 1;
    RCA[0]=response_buffer[1];
    RCA[1]=response_buffer[2];
    Ncc();
    for(x=0;x<5;x++)
    cmd_buffer[x]=cmd9[x];
    cmd_buffer[1] = RCA[0];
    cmd_buffer[2] = RCA[1];
    y = send_cmd(cmd_buffer);
    Ncr();
    if(response_R(2)>1)
    return 1;
    Ncc();
    for(x=0;x<5;x++)
    cmd_buffer[x]=cmd7[x];
    cmd_buffer[1] = RCA[0];
    cmd_buffer[2] = RCA[1];
    y = send_cmd(cmd_buffer);
    Ncr();
    if(response_R(1)>1)
    return 1;
    Ncc();
    for(x=0;x<5;x++)
    cmd_buffer[x]=cmd16[x];
    y = send_cmd(cmd_buffer);
    Ncr();
    if(response_R(1)>1)
    return 1;
    read_status =1; //sd card ready
    return 0;
}
//-------------------------------------------------------------------------
BYTE SD_read_lba(BYTE *buff,UINT32 lba,UINT32 seccnt)
{
  BYTE c=0;
  UINT32  i,j;
  lba+=101;
  for(j=0;j<seccnt;j++)
  {
    {
      Ncc();
      cmd_buffer[0] = cmd17[0];
      cmd_buffer[1] = (lba>>15)&0xff;
      cmd_buffer[2] = (lba>>7)&0xff;
      cmd_buffer[3] = (lba<<1)&0xff;
      cmd_buffer[4] = 0;
      lba++;
      send_cmd(cmd_buffer);
      Ncr();
    }
    while(1)
    {
      SD_CLK_LOW;
      SD_CLK_HIGH;
      if(!(SD_TEST_DAT))
      break;
    }
    for(i=0;i<512;i++)
    {
      BYTE k;
      for(k=0;k<8;k++)
      {
        SD_CLK_LOW;
        SD_CLK_HIGH;
        c <<= 1;
        if(SD_TEST_DAT)
        c |= 0x01;
      }
      *buff=c;
      buff++;
    }
    for(i=0; i<16; i++)
    {
        SD_CLK_LOW;
        SD_CLK_HIGH;
    }
  }
  read_status = 1;  //SD data next in
  return 0;
}
//-------------------------------------------------------------------------
BYTE response_R(BYTE s)
{
  BYTE a=0,b=0,c=0,r=0,crc=0;
  BYTE i,j=6,k;
  while(1)
  {
    SD_CLK_LOW;
    SD_CLK_HIGH;
    if(!(SD_TEST_CMD))
    break;
    if(crc++ >100)
    return 2;
  }
  crc =0;
  if(s == 2)
  j = 17;

  for(k=0; k<j; k++)
  {
    c = 0;
    if(k > 0)                      //for crc culcar
    b = response_buffer[k-1];
    for(i=0; i<8; i++)
    {
      SD_CLK_LOW;
      if(a > 0)
      c <<= 1;
      else
      i++;
      a++;
      SD_CLK_HIGH;
      if(SD_TEST_CMD)
      c |= 0x01;
      if(k > 0)
      {
        crc <<= 1;
        if((crc ^ b) & 0x80)
        crc ^= 0x09;
        b <<= 1;
        crc &= 0x7f;
      }
    }
    if(s==3)
    {
      if( k==1 &&(!(c&0x80)))
      r=1;
    }
    response_buffer[k] = c;
  }
  if(s==1 || s==6)
  {
    if(c != ((crc<<1)+1))
    r=2;
  }
  return r;
}
//-------------------------------------------------------------------------
BYTE send_cmd(BYTE *in)
{
  int i,j;
  BYTE b,crc=0;
  SD_CMD_OUT;
  for(i=0; i < 5; i++)
  {
    b = in[ i ];
    for(j=0; j<8; j++)
    {
      SD_CLK_LOW;
      if(b&0x80)
      SD_CMD_HIGH;
      else
      SD_CMD_LOW;
      crc <<= 1;
      SD_CLK_HIGH;
      if((crc ^ b) & 0x80)
      crc ^= 0x09;
      b<<=1;
    }
    crc &= 0x7f;
  }
  crc =((crc<<1)|0x01);
  b = crc;
  for(j=0; j<8; j++)
  {
    SD_CLK_LOW;
    if(crc&0x80)
    SD_CMD_HIGH;
    else
    SD_CMD_LOW;
    SD_CLK_HIGH;
    crc<<=1;
  }
  return b;
}
//-------------------------------------------------------------------------
#endif

这些程序有些我也不明白,贴出来希望大家一起探讨交流,打破网站SD卡用SPI方式读写的垄断局面,哈哈

sd模式下应该有4各data吧,怎么你的只用一个?

SPI模式 是1Bit的
SD模式 是1Bit或4Bit

SD卡确实也像USB一样分为全速(FULL-SPEED)卡和低速卡(LOW-SPEED)。全速卡支持SPI,
1BIT和4BIT的传输模式,可以工作在0-25MHz,并且可以提供高达10MB/S的传输速率;低速卡
仅支持SPI和1BIT的传输模式,4BIT属于可选模式,可以工作在0-400KHz.

在SD模式下,用软件将数据拆分,计算CRC16的时间都占了大头,实际速度不比SPI模式快多少!

SD模式的读有优势吧。写的时候SD模式下就多了CRC16(刚接触实际的东西,所以不太了解CRC16的时间问题,见笑),但是读不管哪种模式下,不是都有CRC校验的?SD模式到底还有那些优势呢,请教

关注一下,SD的读写方式资料太少,或是英文资料太难看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由于项目时间紧,现在改用SPI方式了。谢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