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IC单片机开关程序

楼主(2015-04-15):
pic sop8单片机做开关控制,
1:单片机选型
功能比较简单,不知道是用AD好还是用比较器好,推荐相应的单片机型号
程序需求:
上电复位,2脚输出5V电压控制三极管,
检测7脚输入电压达到2v以上,则在6脚输出5V电压控制LED指示灯,同时在3脚输出5V电压控制三极管,然后延时500ms,将2脚的输出断开。
当检测到7脚输入电压低于2V,则2脚输出5v电压控制三极管,延时500ms,3脚和6脚断开。
超过3分钟7脚无输入则进入休眠省电模式,(如果休眠唤醒不好实现就不要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