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_TCB*)0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5-04-15):
if (pTcb == (OS_TCB*)0) {
                ........
        }

OS_TCB是个结构体,括起来加个0是啥意思?晕了

楼主:
别沉,自己顶起

网友A:
还没学到这一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没学到这一步

学到了告诉我

网友B:
总的来说,if (pTcb == (OS_TCB*)0){}的意思是判断指向该数据结构的指针是不是空数据块。
其中(OS_TCB*)0这样的就是强制类型转换,强制使0成为这个数据结构的指针,0的意思就是这个指针的内容是空的。从理解程序的角度来说,是要判断pTcb这个数据块指针到底有没有指向一个数据块。
PS:OS_TCB是操作系统的任务控制块。具体的使用在操作系统书籍会有介绍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的来说,if (pTcb == (OS_TCB*)0){}的意思是判断指向该数据结构的指针是不是空数据块。
其中(OS_TCB*)0 ...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