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姬黄神周国>>音乐程序51单片机编程代码

楼主(2015-04-16):
;********************************************************

; <<音姬黄神周国>>音乐程序编程代码清单姬学瑞

; 姬家寨电子科技实验室制作,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ORG 0000H

   LJMP START

   ORG 000BH             ;中断入口

   INC 20H               ;中断服务程序,中断计数器加1

   MOV TH0,#0D8H

   MOV TL0,#0EFH         ;12M晶振,形成10毫秒中断

   RETI

START:

   MOV SP,#50H

   MOV TH0,#0D8H

   MOV TL0,#0EFH

   MOV TMOD,#01H

   MOV IE,#82H

MUSIC0:

   NOP

   MOV DPTR,#DAT        ;表头地址送DPTR

   MOV 20H,#00H         ;中断计数器清0

   MOV B,#00H           ;表序号清0

MUSIC1:

   NOP

   CLR A

   MOVC A,@A+DPTR       ;查表取代码

   JZ END0              ;是00H,则结束

   CJNE A,#0FFH,MUSIC5

   LJMP MUSIC3

MUSIC5:

   NOP

   MOV R6,A

   INC DPTR

   MOV A,B

   MOVC A,@A+DPTR       ;取节拍代码送R7

   MOV R7,A

   SETB TR0             ;启动计数

MUSIC2:

   NOP

   CPL P3.7

   MOV A,R6

   MOV R3,A

   CPL A

   MOV P1,A             ;显示(修改者加入的显示)

   CPL A

   LCALL DEL

   MOV A,R7

   CJNE A,20H,MUSIC2    ;中断计数器(20H)=R7否?

                        ;不等,则继续循环

   MOV 20H,#00H         ;等于,则取下一代码

   INC DPTR

   LJMP MUSIC1

MUSIC3:

   NOP

   CLR TR0              ;休止100毫秒

   MOV R2,#0DH

MUSIC4:

   NOP

   MOV R3,#0FFH

   LCALL DEL

   DJNZ R2,MUSIC4

   INC DPTR

   LJMP MUSIC1

END0:

   NOP

   MOV R2,#64H          ;歌曲结束,延时1秒后继续

MUSIC6:

   MOV R3,#00H

   LCALL DEL

   DJNZ R2,MUSIC6

   LJMP MUSIC0

DEL:

   NOP

DEL3:

   MOV R4,#05H

DEL4:

   NOP

   DJNZ R4,DEL4

   NOP

   DJNZ R3,DEL3

   RET

DAT:

DB 60H,10H,55H,10H,4CH,10H,48H,10H,40H,10H,39H,10H,33H,10H,0FFH  ;12345670;10 《壹音谱测试》

DB 30H,10H,2BH,10H,26H,10H,24H,10H,20H,10H,1CH,10H,19H,10H,0FFH   ;12345670

DB 18H,10H,15H,10H,13H,10H,12H,10H,10H,10H,0EH,10H,0DH,10H,0FFH   ;12345670

DB 60H,20H,55H,20H,4CH,20H,48H,20H,40H,20H,39H,20H,33H,20H,0FFH    ;12345670;20

DB 30H,20H,2BH,20H,26H,20H,24H,20H,20H,20H,1CH,20H,19H,20H,0FFH   ;12345670

DB 18H,20H,15H,20H,13H,20H,12H,20H,10H,20H,0EH,20H,0DH,20H,0FFH   ;12345670

DB 60H,30H,55H,30H,4CH,30H,48H,30H,40H,30H,39H,30H,33H,30H,0FFH    ;12345670;30

DB 30H,30H,2BH,30H,26H,30H,24H,30H,20H,30H,1CH,30H,19H,30H,0FFH   ;12345670

DB 18H,30H,15H,30H,13H,30H,12H,30H,10H,30H,0EH,30H,0DH,30H,0FFH   ;12345670

DB 60H,40H,55H,40H,4CH,40H,48H,40H,40H,40H,39H,40H,33H,40H,0FFH    ;12345670;40

DB 30H,40H,2BH,40H,26H,40H,24H,40H,20H,40H,1CH,40H,19H,40H,0FFH   ;12345670

DB 18H,40H,15H,40H,13H,40H,12H,40H,10H,40H,0EH,40H,0DH,40H,0FFH   ;12345670

DB 60H,50H,55H,50H,4CH,50H,48H,50H,40H,50H,39H,50H,33H,50H,0FFH    ;12345670;50

DB 30H,50H,2BH,50H,26H,50H,24H,50H,20H,50H,1CH,50H,19H,50H,0FFH   ;12345670

DB 18H,50H,15H,50H,13H,50H,12H,50H,10H,50H,0EH,50H,0DH,50H,0FFH   ;12345670

DB 60H,60H,55H,60H,4CH,60H,48H,60H,40H,60H,39H,60H,33H,60H,0FFH    ;12345670;60

DB 30H,60H,2BH,60H,26H,60H,24H,60H,20H,60H,1CH,60H,19H,60H,0FFH   ;12345670

DB 18H,60H,15H,60H,13H,60H,12H,60H,10H,60H,0EH,60H,0DH,60H,0FFH   ;12345670

DB 60H,70H,55H,70H,4CH,70H,48H,70H,40H,70H,39H,70H,33H,70H,0FFH    ;12345670;70

DB 30H,70H,2BH,70H,26H,70H,24H,70H,20H,70H,1CH,70H,19H,70H,0FFH   ;12345670

DB 18H,70H,15H,70H,13H,70H,12H,70H,10H,70H,0EH,70H,0DH,70H,0FFH   ;12345670

DB 60H,80H,55H,80H,4CH,80H,48H,80H,40H,80H,39H,80H,33H,80H,0FFH    ;12345670;80

DB 30H,80H,2BH,80H,26H,80H,24H,80H,20H,80H,1CH,80H,19H,80H,0FFH   ;12345670

DB 18H,80H,15H,80H,13H,80H,12H,80H,10H,80H,0EH,80H,0DH,80H,0FFH   ;12345670

DB 60H,90H,55H,90H,4CH,90H,48H,90H,40H,90H,39H,90H,33H,90H,0FFH    ;12345670;90

DB 30H,90H,2BH,90H,26H,90H,24H,90H,20H,90H,1CH,90H,19H,90H,0FFH   ;12345670

DB 18H,90H,15H,90H,13H,90H,12H,90H,10H,90H,0EH,90H,0DH,90H,0FFH   ;12345670

DB 60H,99H,55H,99H,4CH,99H,48H,99H,40H,99H,39H,99H,33H,99H,0FFH    ;12345670;99

DB 30H,99H,2BH,99H,26H,99H,24H,99H,20H,99H,1CH,99H,19H,99H,0FFH   ;12345670

DB 18H,99H,15H,99H,13H,99H,12H,99H,10H,99H,0EH,99H,0DH,99H,0FFH   ;12345670

DB 10H,30H,12H,10H,13H,10H,15H,10H,13H,10H,10H,10H,0EH,80H,15H,30H ;54323562《壹姬姓之歌》

DB 10H,30H,13H,10H,15H,10H,15H,10H,19H,10H,1CH,80H,20H,10H,26H,10H ;53227653

DB 20H,10H,1CH,10H,18H,10H,0FFH,19H,10H,1CH,10H,0FFH,1CH,10H       ;56107606

DB 18H,10H,20H,10H,24H,10H,26H,20H,2BH,10H,26H,10H,20H,10H,18H,10H ;15432351

DB 1CH,10H,20H,10H,26H,10H,2BH,10H,30H,30H,2BH,10H,26H,20H,20H,20H ;65321235

DB 1CH,20H,19H,10H,1CH,10H,20H,20H,26H,20H,26H,80H,18H,10H,1CH,10H ;67653316

DB 18H,10H,2BH,10H,26H,90H,15H,20H,18H,10H,1CH,10H,18H,20H,15H,20H ;12131612

DB 15H,80H,1CH,10H,26H,10H,15H,10H,18H,10H,1CH,10H,18H,10H,1CH,60H ;26321616

DB 1CH,40H,19H,20H,1CH,10H,26H,10H,20H,10H,1CH,10H,19H,60H,19H,40H ;67635677

DB 18H,10H,1CH,10H,13H,10H,18H,10H,15H,90H,13H,20H,15H,10H,18H,10H ;16312321

DB 15H,10H,13H,10H,10H,60H,10H,40H,20H,10H,26H,10H,15H,10H,18H,10H ;23555321

DB 1CH,10H,18H,10H,1CH,60H,0EH,30H,0EH,10H,0EH,10H,10H,10H,13H,10H ;61666653

DB 0EH,10H,13H,10H,15H,10H,18H,10H,1CH,10H,13H,10H,18H,10H,15H,40H ;53216311

DB 26H,30H,20H,10H,1CH,10H,18H,10H,15H,10H,18H,10H,18H,10H,1CH,10H ;35612313

DB 1CH,40H,26H,10H,20H,10H,1CH,10H,19H,10H,18H,30H,18H,10H,18H,10H ;63567111

DB 1CH,10H,18H,20H,15H,10H,10H,10H,13H,80H,15H,30H,15H,10H,15H,10H ;61253222

DB 0EH,10H,13H,10H,15H,10H,18H,10H,1CH,10H,15H,80H,19H,10H,0FFH    ;53216270

DB 19H,10H,1CH,10H,19H,10H,15H,40H,19H,10H,19H,10H,1CH,10H,26H,10H ;76727763

DB 20H,40H,18H,10H,18H,20H,1CH,10H,20H,10H,1CH,10H,18H,20H,15H,10H ;51165612

DB 15H,10H,1CH,10H,18H,10H,13H,10H,15H,40H,10H,30H,12H,10H,13H,10H ;26132543

DB 15H,10H,13H,10H,10H,10H,0EH,80H,15H,60H,10H,10H,13H,10H,15H,10H ;23562532

DB 15H,10H,19H,10H,1CH,80H,20H,10H,26H,10H,20H,10H,1CH,10H,18H,60H ;27653561

DB 19H,10H,1CH,60H,18H,10H,20H,10H,24H,10H,26H,20H,1CH,10H,18H,10H ;76154361

DB 15H,10H,13H,10H,10H,10H,12H,10H,13H,10H,15H,10H,13H,80H,10H,30H ;23543235

DB 12H,10H,13H,10H,1CH,10H,18H,10H,13H,10H,15H,80H,19H,20H,13H,20H ;43613273

DB 15H,10H,13H,20H,20H,20H,1CH,80H,20H,10H,26H,10H,20H,10H,1CH,10H ;23565356

DB 18H,30H,19H,10H,1CH,30H,18H,10H,20H,10H,24H,10H,26H,20H,2BH,10H ;17615432

DB 26H,10H,20H,10H,18H,10H,1CH,10H,20H,10H,26H,10H,2BH,10H,30H,80H ;35165321

DB 10H,30H,12H,10H,13H,10H,15H,10H,10H,10H,0EH,80H,13H,20H,1CH,20H ;54323636

DB 18H,10H,15H,10H,24H,10H,13H,10H,15H,80H,19H,60H,19H,10H,1CH,10H ;12432776

DB 26H,10H,20H,10H,1CH,10H,19H,80H,26H,20H,15H,20H,19H,20H,1CH,10H ;35673276

DB 26H,10H,20H,80H,18H,10H,18H,20H,1CH,10H,20H,10H,1CH,10H,18H,20H ;35116561

DB 1CH,10H,12H,10H,13H,10H,15H,10H,13H,40H,13H,10H,15H,20H,18H,10H ;64323321

DB 15H,10H,13H,10H,0EH,20H,13H,20H,15H,10H,1CH,10H,18H,40H,18H,10H ;23532611

DB 1CH,20H,20H,10H,18H,10H,15H,10H,13H,20H,10H,30H,12H,10H,13H,10H ;65123543

DB 15H,10H,13H,10H,10H,10H,0EH,80H,13H,20H,15H,40H,18H,20H,15H,20H ;23563212

DB 13H,20H,12H,20H,0EH,20H,10H,40H,0FFH,1CH,20H,18H,20H,15H,20H    ;34650612

DB 13H,20H,0EH,80H,0EH,40H,0EH,20H,10H,20H,18H,80H,18H,80H,18H,80H ;36665111

DB 18H,80H,18H,80H,0FFH,18H,80H,0FFH                               ;1101

DB 30H,40H,30H,40H,30H,40H,26H,40H,2BH,40H,2BH,40H,2BH,40H,30H,40H ;11132221《贰黄帝颂》

DB 39H,40H,39H,40H,39H,40H,30H,40H,2BH,90H                         ;66612

DB 30H,60H,2BH,20H,26H,20H,20H,20H,30H,20H,26H,20H,2BH,30H,30H,20H ;12351321

DB 39H,80H,2BH,30H,26H,20H,20H,20H,1CH,20H,20H,20H,30H,20H,2BH,90H ;62356512

DB 30H,30H,2BH,20H,26H,20H,20H,20H,30H,20H,26H,20H,2BH,60H,30H,20H ;12351321

DB 39H,80H,2BH,30H,26H,20H,2BH,20H,30H,20H,39H,20H,30H,20H,40H,90H ;62321615

DB 30H,60H,2BH,20H,26H,20H,20H,20H,30H,20H,26H,20H,2BH,30H,30H,20H ;12351321

DB 39H,80H,2BH,30H,26H,20H,20H,20H,1CH,20H,20H,20H,30H,20H,2BH,90H ;62356512

DB 30H,30H,2BH,20H,26H,20H,20H,20H,30H,20H,26H,20H,2BH,60H,30H,20H ;12351321

DB 39H,80H,2BH,30H,30H,20H,40H,40H,39H,20H,30H,20H,30H,90H         ;6215611

DB 30H,60H,2BH,20H,26H,20H,20H,20H,30H,20H,26H,20H,2BH,30H,30H,20H ;12351321

DB 39H,80H,2BH,30H,26H,20H,20H,20H,1CH,20H,20H,20H,30H,20H,2BH,90H ;62356512

DB 30H,30H,2BH,20H,26H,20H,20H,20H,30H,20H,26H,20H,2BH,60H,30H,20H ;12351321

DB 39H,80H,2BH,30H,26H,20H,2BH,20H,30H,20H,39H,20H,30H,20H,40H,90H ;62321615

DB 30H,60H,2BH,20H,26H,20H,20H,20H,30H,20H,26H,20H,2BH,30H,30H,20H ;12351321

DB 39H,80H,2BH,30H,26H,20H,20H,20H,1CH,20H,20H,20H,30H,20H,2BH,90H ;62356512

DB 30H,30H,2BH,20H,26H,20H,20H,20H,30H,20H,26H,20H,2BH,60H,30H,20H ;12351321

DB 39H,80H,2BH,30H,26H,20H,2BH,20H,30H,20H,39H,20H,30H,20H,30H,90H ;62321611

DB 20H,30H,1CH,20H,26H,40H,20H,40H,1CH,30H,18H,20H,1CH,80H,20H,20H ;56356165

DB 20H,20H,1CH,20H,20H,20H,30H,40H,26H,20H,20H,20H,2BH,90H,26H,30H ;56513523

DB 26H,20H,2BH,40H,26H,20H,20H,20H,2BH,30H,30H,20H,39H,80H,2BH,20H ;32352162

DB 2BH,20H,2BH,20H,26H,20H,20H,30H,1CH,20H,20H,90H                 ;223565

DB 20H,30H,1CH,20H,26H,40H,20H,40H,1CH,30H,18H,20H,1CH,80H,20H,20H ;56356165

DB 20H,20H,1CH,20H,20H,20H,30H,40H,26H,20H,20H,20H,2BH,90H,26H,30H ;56513523

DB 26H,20H,2BH,40H,26H,20H,20H,20H,2BH,30H,30H,20H,39H,80H,2BH,20H ;32352162

DB 2BH,20H,2BH,20H,26H,20H,20H,30H,1CH,20H,20H,90H,0FFH            ;223565

DB 30H,60H,2BH,20H,26H,20H,20H,20H,30H,20H,26H,20H,2BH,30H,30H,20H ;12351321

DB 39H,80H,2BH,30H,26H,20H,20H,20H,1CH,20H,20H,20H,30H,20H,2BH,90H ;62356512

DB 30H,30H,2BH,20H,26H,20H,20H,20H,30H,20H,26H,20H,2BH,60H,30H,20H ;12351321

DB 39H,80H,2BH,30H,26H,20H,2BH,20H,30H,20H,39H,20H,30H,20H,40H,90H ;62321615

DB 30H,60H,2BH,20H,26H,20H,20H,20H,30H,20H,26H,20H,2BH,30H,30H,20H ;12351321

DB 39H,80H,2BH,30H,26H,20H,20H,20H,1CH,20H,20H,20H,30H,20H,2BH,90H ;62356512

DB 30H,30H,2BH,20H,26H,20H,20H,20H,30H,20H,26H,20H,2BH,60H,30H,20H ;12351321

DB 39H,80H,2BH,40H,30H,20H,40H,40H,39H,20H,30H,20H,30H,90H         ;6215611

DB 20H,30H,1CH,20H,26H,40H,20H,40H,1CH,30H,18H,20H,1CH,80H,20H,20H ;56356165

DB 20H,20H,1CH,20H,20H,20H,30H,40H,26H,20H,20H,20H,2BH,90H,26H,30H ;56513523

DB 26H,20H,2BH,40H,26H,20H,20H,20H,2BH,30H,30H,20H,39H,80H,2BH,20H ;32352162

DB 2BH,20H,2BH,20H,26H,20H,20H,30H,1CH,20H,20H,90H                 ;223565

DB 20H,30H,1CH,20H,26H,40H,20H,40H,1CH,30H,18H,20H,1CH,80H,20H,20H ;56356165

DB 20H,20H,1CH,20H,20H,20H,30H,40H,26H,20H,20H,20H,2BH,90H,26H,30H ;56513523

DB 26H,20H,2BH,40H,26H,20H,20H,20H,2BH,30H,30H,20H,39H,80H         ;3235216

DB 2BH,20H,2BH,20H,2BH,20H,30H,20H,40H,40H,39H,20H,30H,20H,30H,90H ;22215611

DB 2BH,20H,2BH,20H,2BH,20H,30H,20H,40H,80H,39H,90H,30H,40H,30H,90H ;22215611

DB 30H,90H,30H,40H,0FFH                                            ;11

DB 20H,20H,30H,20H,1CH,20H,18H,10H,1CH,10H,20H,40H,0FFH,   26H,10H ;51616503第一段《叁神的传说》

DB 2BH,10H,30H,20H,1CH,40H,20H,20H,20H,80H,20H,20H,30H,20H,1CH,20H ;21655516

DB 18H,10H,1CH,10H,20H,40H,0FFH, 26H,10H,2BH,10H,30H,20H,2BH,40H   ;16503212

DB 26H,20H,2BH,80H,2BH,30H,30H,10H,39H,40H,30H,20H,30H,40H,0FFH    ;32216110

DB 30H,10H,2BH,10H,26H,20H,20H,40H,1CH,20H,26H,80H,2BH,30H,30H,10H ;12356321

DB 39H,20H,30H,20H,30H,40H,0FFH,   30H,10H,2BH,10H,26H,20H,18H,20H ;61101231

DB 19H,20H,1CH,10H,20H,10H,20H,80H,18H,20H,15H,40H,18H,40H,1CH,20H ;76551216

DB 18H,40H,1CH,20H,18H,40H,1CH,40H,20H,20H,1CH,40H,26H,20H,20H,40H ;16165635

DB 1CH,10H,2BH,40H,0FFH,   26H,40H,39H,20H,30H,40H,30H,20H,30H,10H ;62036111

DB 0FFH                                                                        ;0

DB 20H,20H,30H,20H,1CH,20H,18H,10H,1CH,10H,20H,40H,0FFH,   26H,10H ;15616503第二段

DB 2BH,10H,30H,20H,1CH,40H,20H,20H,20H,80H,20H,20H,30H,20H,1CH,20H ;21655516

DB 18H,10H,1CH,10H,20H,40H,0FFH,   26H,10H,2BH,10H,30H,20H,2BH,40H ;16503212

DB 26H,20H,2BH,80H,2BH,30H,30H,10H,39H,40H,30H,20H,30H,40H,0FFH       ;32216110

DB 30H,10H,2BH,10H,26H,20H,20H,40H,1CH,20H,26H,80H,2BH,30H,30H,10H ;12356321

DB 39H,20H,30H,20H,30H,40H, 0FFH,  30H,10H,2BH,10H,26H,20H,18H,20H ;61101231

DB 19H,20H,1CH,10H,20H,10H,20H,80H,18H,20H,15H,40H,18H,40H,1CH,20H ;76551216

DB 18H,40H,1CH,20H,18H,40H,1CH,40H,20H,20H,1CH,40H,26H,20H,20H,40H ;16165635

DB 1CH,10H,2BH,40H,0FFH,   26H,40H,39H,20H,30H,40H,30H,20H,30H,10H ;62036111

DB 0FFH,30H,90H                                                          ;01

DB 20H,20H,15H,30H,18H,20H,15H,40H,13H,80H,18H,40H,15H,90H,15H,90H ;52123122第三段

DB 20H,80H,15H,60H,18H,20H,1CH,40H,18H,80H,20H,40H,1CH,90H,1CH,90H ;52161566

DB 1CH,30H,20H,20H,26H,40H,20H,40H,20H,90H,20H,30H,26H,20H,2BH,40H ;65355532

DB 26H,40H,26H,90H,0FFH,   26H,40H,20H,40H,1CH,40H,2BH,90H,26H,40H ;33035623

DB 30H,40H,2BH,40H,2BH,80H,26H,40H,2BH,20H,30H,20H,39H,40H,30H,40H ;12232161

DB 30H,90H,30H,90H                                                      ;11

DB 20H,20H,15H,30H,18H,20H,15H,40H,13H,80H,18H,40H,15H,90H,15H,90H ;55123122

DB 20H,80H,15H,60H,18H,20H,1CH,40H,18H,80H,20H,40H,1CH,90H,1CH,90H ;52161566

DB 1CH,30H,20H,20H,26H,40H,20H,40H,20H,90H,20H,30H,26H,20H,2BH,40H ;65355532

DB 26H,40H,26H,90H,0FFH,   26H,40H,20H,40H,1CH,40H,2BH,90H,26H,40H ;33035623

DB 30H,40H,2BH,40H,2BH,80H,26H,40H,15H,20H,18H,20H,1CH,40H,18H,40H ;12232161

DB 18H,90H,18H,90H,18H,90H,0FFH                                       ;1110

DB 26H,80H,20H,40H,26H,20H,20H,20H,1CH,80H,1CH,80H,30H,80H,2BH,40H ;35356612续段一《周公颂》

DB 30H,20H,2BH,20H,26H,80H,26H,80H,2BH,40H,26H,40H,20H,40H,1CH,40H ;12332356

DB 20H,40H,26H,40H,2BH,80H,30H,80H,2BH,40H,26H,40H,39H,80H,39H,80H ;53212366

DB 1CH,40H,1CH,40H,20H,20H,1CH,20H,20H,20H,26H,20H,2BH,60H,30H,20H ;66565621

DB 2BH,80H,39H,40H,30H,40H,2BH,20H,26H,20H,30H,20H,2BH,20H,26H,80H ;26123123

DB 26H,80H,1CH,40H,1CH,40H,20H,20H,1CH,20H,20H,20H,26H,20H,2BH,60H ;36656532

DB 30H,20H,2BH,80H,39H,60H,30H,40H,2BH,40H,26H,40H,1CH,80H,1CH,80H ;12612366

DB 26H,80H,20H,40H,26H,20H,20H,20H,1CH,80H,1CH,80H,30H,80H,2BH,40H ;35356612续段二

DB 30H,20H,2BH,20H,26H,80H,26H,80H,2BH,40H,26H,40H,20H,40H,1CH,40H ;12352356

DB 20H,40H,26H,40H,2BH,80H,30H,80H,2BH,40H,26H,40H,39H,80H,39H,80H ;53212366

DB 26H,80H,20H,40H,26H,20H,20H,20H,1CH,80H,1CH,80H,30H,80H,2BH,40H ;35356612

DB 30H,20H,2BH,20H,26H,80H,26H,80H,2BH,40H,26H,40H,20H,40H,1CH,40H ;12332356

DB 20H,30H,26H,30H,2BH,80H,30H,80H,2BH,40H,26H,40H,39H,80H,39H,80H ;53212366

DB 26H,80H,20H,80H,1CH,80H,18H,40H,1CH,40H,13H,80H,26H,80H,1CH,40H ;35616336第一段

DB 1CH,40H,18H,20H,1CH,60H,1CH,80H,26H,40H,26H,40H,2BH,30H,26H,10H ;61663323

DB 30H,20H,26H,20H,39H,80H,39H,80H,15H,40H,15H,40H,13H,20H,15H,60H ;13662232

DB 15H,80H,19H,20H,19H,40H,1CH,20H,20H,30H,1CH,10H,18H,20H,19H,20H ;27765617

DB 1CH,80H,1CH,40H,13H,20H,15H,20H,13H,20H,18H,80H,18H,40H,13H,20H ;66323113

DB 15H,20H,13H,20H,1CH,80H,1CH,40H,18H,20H,15H,20H,18H,20H,1CH,30H ;23661216

DB 18H,20H,20H,20H,26H,10H,20H,10H,2BH,60H,26H,20H,2BH,30H,26H,20H ;15352323

DB 2BH,10H,26H,10H,1CH,10H,40H,10H,39H,80H,39H,80H,1CH,40H,20H,10H ;23656665

DB 1CH,10H,18H,10H,19H,10H,1CH,60H,20H,20H,26H,30H,20H,10H,1CH,10H ;61765356

DB 18H,10H,20H,10H,26H,10H,1CH,80H,2BH,30H,26H,10H,20H,10H,1CH,10H ;15362356

DB 30H,10H,26H,10H,2BH,30H,26H,20H,40H,30H,39H,10H,30H,20H,33H,20H ;13235617

DB 39H,80H,30H,20H,30H,10H,39H,10H,30H,20H,2BH,20H,26H,10H,20H,10H ;61161235

DB 2BH,10H,30H,10H,26H,40H,1CH,20H,1CH,20H,20H,10H,1CH,10H,30H,10H ;21366561

DB 2BH,10H,26H,80H,2BH,30H,26H,10H,20H,20H,1CH,20H,18H,20H,19H,20H ;23235617

DB 1CH,20H,18H,20H,0FFH,15H,20H,18H,20H,1CH,20H,18H,40H,15H,40H      ;61021612

DB 19H,80H,19H,80H,13H,40H,13H,40H,0FFH,15H,40H,13H,20H,18H,40H       ;77330231

DB 15H,40H,13H,80H,15H,40H,15H,40H,0FFH,15H,40H,18H,20H,1CH,40H       ;23220216

DB 18H,40H,15H,80H,19H,40H,19H,40H,20H,40H,1CH,40H,19H,40H,15H,40H ;12775672

DB 15H,40H,18H,40H,1CH,40H,15H,40H,12H,30H,12H,10H,12H,20H,12H,20H ;21624444

DB 12H,40H,13H,20H,15H,20H,10H,80H,10H,80H,1CH,30H,1CH,20H,20H,20H ;43255665

DB 26H,20H,20H,20H,1CH,80H,18H,30H,1CH,20H,20H,40H,1CH,20H,20H,20H ;35616565

DB 26H,80H,2BH,20H,26H,20H,20H,20H,1CH,20H,18H,40H,1CH,40H,18H,40H ;32356161

DB 15H,80H,15H,80H,20H,40H,20H,20H,26H,20H,1CH,80H,1CH,40H,18H,20H ;22553661

DB 19H,20H,1CH,20H,18H,80H,18H,40H,18H,20H,19H,20H,1CH,20H,18H,80H ;76111761

DB 18H,20H,19H,20H,1CH,20H,18H,20H,19H,20H,1CH,20H,18H,20H,19H,20H ;17617617

DB 1CH,20H,18H,20H,19H,20H,1CH,20H,13H,80H,13H,80H,20H,40H,20H,20H ;61763355

DB 26H,80H,1CH,80H,1CH,80H,0FFH                                                            ;3660

DB 26H,80H,20H,80H,1CH,80H,18H,40H,1CH,40H,13H,80H,26H,80H,1CH,40H ;35616336第二段

DB 1CH,40H,18H,20H,1CH,60H,1CH,80H,26H,40H,26H,40H,2BH,30H,26H,10H ;61663323

DB 30H,20H,26H,20H,39H,80H,39H,80H,15H,40H,15H,40H,13H,20H,15H,60H ;13662232

DB 15H,80H,19H,20H,19H,40H,1CH,20H,20H,30H,1CH,10H,18H,20H,19H,20H ;27765617

DB 1CH,80H,1CH,40H,13H,20H,15H,20H,13H,20H,18H,80H,18H,40H,13H,20H ;66323113

DB 15H,20H,13H,20H,1CH,80H,1CH,40H,18H,20H,15H,20H,18H,20H,1CH,30H ;23661216

DB 18H,20H,20H,20H,26H,10H,20H,10H,2BH,60H,26H,20H,2BH,30H,26H,20H ;15352323

DB 2BH,10H,26H,10H,1CH,10H,40H,10H,39H,80H,39H,80H,1CH,40H,20H,10H ;23656665

DB 1CH,10H,18H,10H,19H,10H,1CH,60H,20H,20H,26H,30H,20H,10H,1CH,10H ;61765356

DB 18H,10H,20H,10H,26H,10H,1CH,80H,2BH,30H,26H,10H,20H,10H,1CH,10H ;15362356

DB 30H,10H,26H,10H,2BH,30H,26H,20H,40H,30H,39H,10H,30H,20H,33H,20H ;13235617

DB 39H,80H,30H,20H,30H,10H,39H,10H,30H,20H,2BH,20H,26H,10H,20H,10H ;61161235

DB 2BH,10H,30H,10H,26H,40H,1CH,20H,1CH,20H,20H,10H,1CH,10H,30H,10H ;21366561

DB 2BH,10H,26H,80H,2BH,30H,26H,10H,20H,20H,1CH,20H,18H,20H,19H,20H ;23235617

DB 1CH,20H,18H,20H,0FFH,15H,20H,18H,20H,1CH,20H,18H,40H,15H,40H      ;61021612

DB 19H,80H,19H,80H,13H,40H,13H,40H,0FFH,15H,40H,13H,20H,18H,40H       ;77330231

DB 15H,40H,13H,80H,15H,40H,15H,40H,0FFH,15H,40H,18H,20H,1CH,40H       ;23220216

DB 18H,40H,15H,80H,19H,40H,19H,40H,20H,40H,1CH,40H,19H,40H,15H,40H ;12775672

DB 15H,40H,18H,40H,1CH,40H,15H,40H,12H,30H,12H,10H,12H,20H,12H,20H ;21624444

DB 12H,40H,13H,20H,15H,20H,10H,80H,10H,80H,1CH,30H,1CH,20H,20H,20H ;43255665

DB 26H,20H,20H,20H,1CH,80H,18H,30H,1CH,20H,20H,40H,1CH,20H,20H,20H ;35616565

DB 26H,80H,2BH,20H,26H,20H,20H,20H,1CH,20H,18H,40H,1CH,40H,18H,40H ;32356161

DB 15H,80H,15H,80H,20H,40H,20H,20H,26H,20H,1CH,80H,1CH,40H,18H,20H ;22553661

DB 19H,20H,1CH,20H,18H,80H,18H,40H,18H,20H,19H,20H,1CH,20H,18H,80H ;76111761

DB 18H,20H,19H,20H,1CH,20H,18H,20H,19H,20H,1CH,20H,18H,20H,19H,20H ;17617617

DB 1CH,20H,18H,20H,19H,20H,1CH,20H,13H,80H,13H,80H,20H,40H,20H,20H ;61763355

DB 26H,80H,1CH,80H,1CH,80H,0FFH                                                            ;3660

DB 13H,20H,15H,10H,10H,10H,12H,10H,13H,40H,15H,20H,13H,10H,10H,10H ;32543235第三段

DB 18H,40H,1CH,30H,18H,10H,15H,80H,1CH,20H,18H,10H,15H,20H,13H,20H ;16126123

DB 18H,40H,15H,20H,18H,10H,1CH,10H,20H,40H,26H,30H,20H,10H,1CH,80H ;12165356

DB 18H,40H,15H,40H,13H,40H,1CH,20H,18H,20H,20H,40H,18H,40H,15H,20H ;12361512

DB 18H,20H,18H,40H,1CH,20H,18H,20H,20H,40H,26H,20H,20H,20H,1CH,20H ;11615356

DB 18H,20H,13H,80H,26H,20H,20H,20H,1CH,20H,18H,20H,13H,80H,20H,20H ;13356135

DB 1CH,20H,18H,20H,1CH,20H,18H,40H,15H,20H,13H,20H,15H,80H,18H,20H ;61612321

DB 1CH,20H,20H,20H,1CH,20H,18H,80H,12H,20H,12H,40H,0EH,30H,0EH,20H ;65614406

DB 10H,80H,10H,80H,1CH,40H,1CH,40H,18H,40H,1CH,40H,20H,30H,1CH,20H ;55661656

DB 20H,40H,26H,80H,20H,80H,2BH,80H,26H,80H,1CH,80H,1CH,80H,0FFH      ;53523660

DB 40H,20H,30H,60H,30H,40H,30H,20H,30H,10H,40H,20H,39H,30H,33H,30H ;51111567《伍国歌》

DB 30H,40H,30H,40H,0FFH,   26H,20H,30H,20H,2BH,10H,26H,10H,20H,30H ;11031235

DB 20H,10H,20H,40H,26H,20H,26H,10H,30H,20H,26H,10H,20H,20H,26H,10H ;55331353

DB 2BH,40H,2BH,80H,1CH,40H,20H,40H,2BH,40H,26H,40H,20H,20H,26H,40H ;22652353

DB 20H,20H,26H,20H,2BH,10H,26H,10H,30H,20H,2BH,10H,26H,40H,0FFH    ;53231230

DB 20H,20H,39H,10H,30H,20H,30H,20H,26H,20H,26H,10H,2BH,20H,2BH,20H ;56113355

DB 2BH,20H,2BH,20H,2BH,20H,39H,30H,39H,10H,2BH,60H,40H,20H,30H,60H ;22266251

DB 30H,20H,26H,60H,26H,20H,20H,80H,20H,80H,30H,20H,26H,10H,20H,20H ;13355135

DB 20H,10H,1CH,40H,20H,40H,26H,20H,30H,10H,20H,20H,20H,20H,20H,20H ;56531555

DB 26H,20H,0FFH,30H,20H,0FFH,40H,40H,30H,40H,4CH,20H,30H,10H       ;30105131

DB 20H,20H,20H,20H,20H,20H,26H,20H,0FFH,30H,20H,0FFH,40H,40H       ;55530105

DB 30H,40H,40H,40H,30H,40H,40H,40H,30H,40H,30H,40H,0FFH,0FFH     ;15151100

DB 0FFH,0FFH                                                            ;00

DB 00H                                                                                                    ;结束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