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传感器控制仪程序代码

楼主(2015-04-16):
;**************************************************
;平凡单片机工作室 作者:周坚
;(c) Copyright 2003 Pingfan's McuStudio
;All rights Reserved
;cntrl.asm
;实验:姬家寨电子科技实验室:姬学瑞
;功能描述:汽车传感器控制仪程序,具体内容请参考书
;**************************************************
;键盘缓冲区
FIFO1    DATA    30H
FIFO2    DATA    31H
FIFO3    DATA    32H
;以下显示缓冲区
DISP1    DATA    40H
DISP2    DATA    41H
DISP3    DATA    42H
DISPCTRL   DATA    43H
;显示控制字
DISP_CTRL  BIT     42H     ;显示控制字,如果为1显示,为0不显示
;键盘有键按下标志
K_MARK BIT  41H
;控制字堆栈
STAC     DATA    50H
;由FIFO得到的控制字
CTRL     DATA    33H
ORG     0000H
AJMP    START
ORG     40H
START:
MOV    SP,#5FH   ; 设置堆栈
MOV   P1,#0FFH
MOV   P2,#00H
MOV   P0,#0FFH
SETB    DISP_CTRL   ;调用显示程序前设置该位,要求显示出来
MOV    DISP3,#8
MOV    DISP2,#8
MOV    DISP1,#8
ACALL  DISP   ;显示888
ACALL  D1S        ;延时1S
MOV    DISP3,#16   ;H字符的代码
MOV    DISP2,#17   ;消隐代码
MOV   DISP1,#17
ACALL  DISP
CLR     A
MOV   DISPCTRL,A ;
MOV   R0,#20H
MOV   R7,#10H
INIT:
MOV   @R0,A
INC     R0
DJNZ   R7,INIT      ;清除20H到2FH单元的内容
SETB   DISP_CTRL
MOV DISPCTRL,#10
MOV FIFO1,#0
MOV FIFO2,#0
MOV FIFO3,#0
MAIN:
INC    DISPCTRL
MOV   A,DISPCTRL
JZ      RDISP
AJMP   MKEY
RDISP:
MOV DISPCTRL,#10
ACALL  DISP      ;如果计数到255次,则刷新一次显示
MKEY:
ACALL  KEY           ;调用键盘处理程序
JB      K_MARK,KEY_PROC   ;如果有键被按下,则转去键盘处理
;***************************以下将内存对应内容输出
MOV   A,20H
NOP
MOV   20H,A     ;取出20H内容,再转入20H
MOV    P0,A
SETB    P2.3
ACALL  DOUT
CLR     P2.3   ;延时形成下降沿脉冲
;*******************************
MOV    A,21H
NOP
MOV   21H,A
MOV    P0,A
SETB    P2.4
ACALL  DOUT
CLR     P2.4
;*******************************
MOV    A,22H
NOP
MOV    22H,A
MOV    P0,A
SETB    P2.5
ACALL  DOUT
CLR     P2.5
;*********************************
MOV    A,23H
NOP
MOV    23H,A
MOV P0,A
SETB    P2.6
ACALL  DOUT
CLR    P2.6
MOV   A,24H
;********************************
MOV   A,24H
NOP
MOV    24H,A
MOV P0,A
SETB    P2.7
ACALL  DOUT
CLR     P2.7
AJMP   MAIN
;用于输出的延时程序
DOUT:
PUSH PSW
SETB RS1
MOV R6,#3
DJNZ R6,$
POP  PSW
RET
;*****************************键盘处理
;数字键直接进入键值FIFO
;功能键分别处理
;A:判断待显示的是否是合法的代码,是则接受,并根据代码作相应动作,显示闪烁
;一次,如果不是合法的代码,则不接受,并不闪烁
;合法的代码为: 001-032,使各相位置1,使各继电器吸合,断路
;              033-040,使相应位置1,串入电阻
;              101-132,使相应位清0,各继电器触点吸合
;注意:
;     033-040代码将相应的0-7位清0,以防止继电器触点断路.
;     101-108代码在除将相应的0-7位清0外,还要将32-39相应位清0,防止串入电阻
;B键:显示和消隐的切换开关
;C键:复位开关,按下此键,将所有位(00-40)全部清0,使所有继电器断电(即全部触点处
;于吸合状态).
KEY_PROC:
CLR  K_MARK  ;清除有键按下标志
CLR    C         ;清进位位
MOV    A,B       ;取键值
CJNE   A,#10,KEY_NEXT1
AJMP   FUN_PROC     ;如果键值等于10转功能键处理
KEY_NEXT1:
JC      DATA_PROC    ;如果小于10,则到数字键处理
AJMP   FUN_PROC     ;如果键值大于10则转功能键处理
DATA_PROC:               ;数字键处理
MOV   FIFO3,FIFO2
MOV   FIFO2,FIFO1
MOV   FIFO1,B      ;如果是数字键,则将数字进入FIFO
MOV   DISP3,FIFO3
MOV   DISP2,FIFO2
MOV   DISP1,FIFO1
ACALL  DISP          ;调用显示程序
AJMP   MAIN          ;数字程序处理完毕,重新开始循环
;***************************以下各功能键处理部份
A_PROC:                  ;A键处理
MOV   A,FIFO3      ;取FIFO的首字节
CLR    C
CJNE    A,#2,A_1
A_ERR:
AJMP   MAIN
A_1:
JC      A_2
AJMP   MAIN
A_2:
MOV   A,FIFO3     ;取首字节
MOV   B,#100
MUL   AB
MOV   R0,A
MOV   A,FIFO2
MOV   B,#10
MUL   AB
ADD   A,R0
ADD   A,FIFO1
MOV   R0,A
CJNE   A,#141,A_3
AJMP   MAIN
A_3:
JC      A_4
AJMP   MAIN
A_4:
MOV   A,R0
CJNE   A,#100,A_5
AJMP   MAIN
A_5:
JC      A_6
AJMP   A_ACTION1
A_6:
MOV   A,R0
CJNE   A,#41,A_7
AJMP   MAIN
A_7:
JC      A_8
AJMP   MAIN
A_ACTION1:
DEC    R0
MOV   CTRL,R0
ACALL  CLR_OUT
CLR     DISP_CTRL
ACALL  DISP
ACALL  D1S
SETB    DISP_CTRL
ACALL  DISP       ;开显示并闪烁一次
AJMP   MAIN
A_8:
MOV    A,R0
JNZ     A_ACTION2
AJMP   MAIN
A_ACTION2:
DEC    R0
MOV    CTRL,R0
ACALL  SET_OUT
CLR     DISP_CTRL
ACALL  DISP          ;关显示
ACALL  D1S
SETB    DISP_CTRL
ACALL  DISP    ;闪烁一次
AJMP   MAIN
FUN_PROC:
MOV   A,B
SUBB  A,#10
JZ     A_PROC
DEC   A
JZ     B_PROC       ;B键处理
DEC   A
JZ     C_PROC         ;C 键处理
DEC   A
JZ     D_PROC        ;D键处理
DEC   A
JZ     E_PROC        ;E 键处理
DEC   A
JZ     F_PROC        ;F键处理
KEY_ERR:                ;如果不是以上键(可能双键同时按下之类)
NOP                   ;错误处理,在此直接返回即可。
AJMP  MAIN
B_PROC:
CPL    DISP_CTRL     ;取反显示控制
ACALL DISP
LJMP    MAIN
C_PROC:
MOV    20H,#00H
MOV    21H,#00H
MOV   22H,#00H
MOV   23H,#00H
MOV   24H,#00H     ;C键是开关重置键,将所有位清零
MOV   DISP3,#16     ;'H'
MOV   DISP2,#17     ;消隐
MOV   DISP1,#17     ;消隐
ACALL  DISP
LJMP    MAIN
D_PROC:
LJMP   MAIN
E_PROC:
LJMP   MAIN
F_PROC:
LJMP   MAIN     ;这四个键暂不使用
;**************************************置位
SET_OUT:
CLR    C
MOV   A,CTRL    ;CTRL是要设置的位
CJNE   A,#32,SET1
AJMP   SETPROC     ;等于32要特殊处理
SET1:
JNC    SETPROC     ;大于32要特殊处理
SET2:                     ;是1-32中的一个值
MOV   A,CTRL
ACALL  SETOUT1
SETPROC:                ;如果大于等于32,则作两个动作:
MOV    A,CTRL     ;1.将相应位置1,以串入电位器
ACALL  SETOUT1     ;将相应的1-8位清0,以接通电路
MOV    A,CTRL
SUBB   A,#31
ADD    A,#100
ACALL  CLROUT1
RET
SETOUT1:
MOV   B,#8       ;先将哪个字节要设置求出
DIV     AB
PUSH   PSW
SETB   RS0      ;选第二工作区
MOV    R0,#1FH   ;用R0作间址寻址
INC    A
MOV   R7,A
LP:
INC    R0
DJNZ   R7,LP      ;确定是哪个字节
;**************************************
MOV    A,B       ;将除得的结果送A(哪一位)
JZ      LP3         ;如果是0,直接转,否则会有错
MOV   A,@R0     ;取这个字节
MOV    R7,#8       ;将这个字节循环右移8次
MOV    R6,B        ;分两段,一段由R6控制,正好将该位移到ACC.0的位置
LP1:
DEC    R7          ;R7中减去R6已移的次数
RR     A
DJNZ   R6,LP1
SETB   ACC.0       ;由R6控制的移动结束,该位处于ACC.0位置,置该位
LP2:
RR     A
DJNZ   R7,LP2      ;剩下来该移动的次数由R7中的值决定
AJMP   LP4
LP3:                     ;这个是用来处理一种特殊情况,即某一字节的最低位
MOV   A,@R0     ;此时B中是0,如果仍用上法处理,会出错,只要直接将
SETB   ACC.0       ;该位置1即可
LP4:
MOV  @R0,A
POP    PSW
RET
CLR_OUT:
CLR    C
MOV   A,CTRL     ;CTRL是要清的位
CJNE   A,#107,CLR1
AJMP   CLRPROC    ;等于107,转
CLR1:
JC      CLRPROC    ;小于107,转
MOV    A,CTRL
ACALL  CLROUT1
CLRPROC:               ;如果输入的代码是101-108,则作如下2个动作:
MOV    A,CTRL     ;1.将相应位清0,使继电器触点吸合
ACALL  CLROUT1    ;2.将133-140相应位清0,使继电器触点吸合
MOV    A,CTRL     ;防止串入电阻
ADD    A,#32
ACALL  CLROUT1
RET
CLROUT1:
CLR C
SUBB   A,#100     ;先减去100 (因为该位为位数加上100构成)
MOV    B,#8        ;先将要清零的字节求出
DIV     AB
PUSH   PSW
SETB    RS0         ;选第二工作区
MOV    R0,#1FH     ;用R0作间址寻址
INC     A
MOV    R7,A
CLP:
INC     R0
DJNZ    R7,CLP      ;确定是哪个字节
;**************************************
MOV    A,B         ;将除得的结果送A(哪一位)
JZ      CLP3         ;如果是0,直接转,否则会有错
MOV    A,@R0      ;取这个字节
MOV    R7,#8       ;将这个字节循环右移8次
MOV    R6,B        ;分两段,一段由R6控制,正好将该位移到ACC.0的位置
CLP1:
DEC    R7          ;R7中减去R6已移的次数
RR     A
DJNZ   R6,CLP1
CLR    ACC.0        ;由R6控制的移动结束,该位处于ACC.0位置,清该位
CLP2:
RR     A
DJNZ   R7,CLP2     ;剩下来该移动的次数由R7中的值决定
AJMP   CLP4
CLP3:                     ;这个是用来处理一种特殊情况,即某一字节的最低位
MOV    A,@R0      ;此时B中是0,如果仍用上法处理,会出错,只要直接将
CLR     ACC.0       ;该位清0即可
CLP4:
MOV    @R0,A
POP    PSW
RET
;显示子程序
DISP:
PUSH   DPH
PUSH   DPL
MOV SCON,#00H   ;置串行口工作方式0
JNB     DISP_CTRL,HIDDEN ;如果DISP_CTRL位为0,则消隐处理
AJMP   DISP_NEXT  ;要求消隐,则消隐处理
HIDDEN:
MOV    A,#0FFH    ;消隐代码
ACALL  DISP_LED
ACALL  DISP_LED
ACALL  DISP_LED    ;三次调用显示子程序,发出3位
POP     DPL
POP    DPH
RET                  ;消隐处理完毕,直接返回
DISP_NEXT:
MOV    DPTR,#DISP_TAB
MOV    A,DISP3      ;显示缓冲区的最高位
MOVC  A,@A+DPTR
LCALL  DISP_LED     ;显示最高位
MOV    A,DISP2
MOVC  A,@A+DPTR
LCALL  DISP_LED     ;显示中间位
MOV    A,DISP1
MOV    DPTR,#DISP_TAB
MOVC   A,@A+DPTR
LCALL   DISP_LED     ;显示低位
POP     DPL
POP     DPH
RET
;以下显示子程序
DISP_LED:
MOV  SBUF,A
DISP_L1:
JNB    TI,DISP_L1    ;发送第一位
CLR    TI
RET
DISP_TAB:
DB     88H,   0BEH, 0C4H, 94H,  0B2H,  91H
;       0       1       2       3       4       5
DB      81H,   0BCH, 80H,  090H,  0A0H, 83H
;       6       7       8       9       A       B
DB      0C9H,  86H,   0C1H, 0E1H, 0A2H,  0FFH
;       C       D       E       F       H       消隐
;键盘程序
;返回的键值在B中
KEY:
CLR     K_MARK
MOV    B,#0
MOV    R0,#0
MOV    R1,#0F7H
MOV    R7,#4
MOV    A,R1
K_LOOP:
MOV    P1,A  ;输出到P1口
MOV    A,P1
ORL    A,#0FH   ;高4位为1
CPL    A        ;如果低4位也为1,取反后为0,无键按下
JZ      K_NEXT
AJMP   K_NEXT1
K_NEXT:
INC     R0
MOV    A,R1
RR      A
MOV    R1,A
DJNZ    R7,K_LOOP
AJMP   NO_KEY
K_NEXT1:
JB      ACC.4,K_RET   ;0键被按下
INC     B
INC     B
INC     B
INC     B
JB      ACC.5,K_RET  ;4键被按下
INC     B
INC     B
INC     B
INC     B
JB      ACC.6,K_RET  ;8
INC     B
INC     B
INC     B
INC     B
JB      ACC.7,K_RET
K_ERR:
AJMP   NO_KEY
MOV    A,R1
RR      A         ;右移(F7--FB)
MOV    R1,A      ;回存
INC     R0
DJNZ    R7,K_LOOP
K_RET:
MOV    P1,#0F0H
NOP
MOV    A,P1
ORL    A,#0FH
CPL    A
JNZ     K_RET    ;循环直到所有按键被释放
SETB   K_MARK   ;置有键按下标志
MOV   A,B
ADD    A,R0
MOV    B,A
RET
NO_KEY:
RET
;1秒延时子程序
D1S:
PUSH   PSW
SETB   RS1
MOV    R7,#7FH
DLP1:
MOV    R6,#8FH
DLP2:
MOV    R5,#3
DJNZ    R5,$
DJNZ    R6,DLP2
DJNZ   R7,DLP1
POP    PSW
RET
;10毫秒延时子程序
D10MS:
PUSH   PSW
MOV   R7,#20
D1:
MOV   R6,#250
DJNZ   R6,$
DJNZ    R7,D1
POP    PSW
RET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