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计算器程序代码 数码管显示加矩阵键盘加电路介绍

楼主(2015-04-16):
51单片机做的计算器程序代码 姬家寨电子科技实验室 程序编程:姬学瑞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51hei补充:程序采用stc单片机强推挽输出免去了驱动芯片,电路图很简单这里不画了
电路介绍:矩阵键盘接在接在P1口,八位数码管八个段选接p0口,8个位选接p2口,电路简单吧,程序已经测试通过了.

#include <REGX51.H>
#define FOSC    12000000                            //--- 宏定义时钟频率 ---
//=================================================================================================
//--- 数码管显示定义与函数声明区 ---
sfr P0M1    = 0x93;
sfr P0M0    = 0x94;
sfr P2M1    = 0x95;
sfr P2M0    = 0x96;
#define TIMER1MS    1000                            //--- 宏定义定时1ms,1000us ---
unsigned char code SEGLED[] =                       //--- 显示0~9,A~F笔段代码表 ---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00,0x40,
};
unsigned char code DIGLED[] =                       //--- 数码管显示的位选通段代码表 ---
{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
unsigned char LEDBuffer[8] = {0,16,16,16,16,16,16,16};  //--- 定义的显示缓冲区 ---
unsigned char LEDPointer;                               //--- 定义的扫描计数变量 ---
unsigned char GetKeyCount=0;
unsigned char GetKeyMaxFlag=0;
unsigned long NumberA;
unsigned long NumberB;
long Result;
unsigned char NagFlag=0;
unsigned char DotPosition=0;
unsigned char CurrentFunction=0;
unsigned char Signal;
unsigned char code KEYCODE[] =                      //--- 矩阵按键代码表 --
{
  0x7e,0xbe,0xde,0xee,//0 1 2 3
  0x7d,0xbd,0xdd,0xed,//4 5 6 7
  0x7b,0xbb,0xdb,0xeb,//8 9 A b
  0x77,0xb7,0xd7,0xe7,//C d E F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延时函数 ---
{
  unsigned char i,j;
  while(t --)
    {
      for(j=2;j>0;j--)
        for(i=248;i>0;i--);                         //--- 12MHZ晶振延时约1mS ---
    }
}
//=================================================================================================
//--- main()主程序 ---
void main(void)
{
  char i,j;
  unsigned char Key;
  unsigned char KeyTemp;
  P0M1 = 0x00;                                      //--- 配置P0端口的P0.0~P0.7为推挽输出模式 ---
  P0M0 = 0xFF;
  P2M1 = 0x00;                                      //--- 配置P2端口的P2.0~P2.7为推挽输出模式 ---
  P2M0 = 0xFF;

  TMOD = 0x01;                                      //--- 配置T0为16位的定时方式 ---
  TH0 = (65536 - FOSC / 12 / TIMER1MS) / 256;       //--- 初始化T0定时1mS ---
  TL0 = (65536 - FOSC / 12 / TIMER1MS) % 256;
  TR0 = 1;                                          //--- 启动T0工作 ---
  ET0 = 1;                                          //--- 使能T0的溢出中断 ---
  EA = 1;                                           //--- CPU开中断 ---

  while(1)
    {
      P1 = 0xF0;
      if((P1 & 0xF0) != 0xF0)                       //--- 判断是否有键按下 ---
        {
          DelaymS(5);                               //--- 去抖动 ---
          if((P1 & 0xF0) != 0xF0)                   //--- 再判断是否真得按下 ---
            {
              KeyTemp = P1 & 0xF0;                  //--- 反转一次 ---
              P1 = 0x0F;
              KeyTemp |= (P1 & 0x0F);               //--- 读取按键的内容 ---
              Key = 0;
              while(KeyTemp != KEYCODE[Key])Key ++; //--- 在代码中寻找Key的数值 ---

              switch(CurrentFunction)
                {
                  case 0:                           //--- 输入第1个数据 ---
                    if((Key >= 0) && (Key <= 9))
                      {
                        if(0 == GetKeyMaxFlag)
                          {
                            for(i=GetKeyCount;i>0;i--)LEDBuffer[i] = LEDBuffer[i - 1];
                            LEDBuffer[0] = Key;
                            GetKeyCount++;
                            if(5 == GetKeyCount)GetKeyMaxFlag = 1;
                          }
                      }
                    else if((Key >= 10) && (Key <= 13))
                      {
                        NumberA = 0;
                        i = 4;
                        while(i >= 0)
                          {
                            if(16 != LEDBuffer[i])
                              NumberA = NumberA * 10 + LEDBuffer[i];
                            i --;
                          }
                        CurrentFunction = 1;
                        Signal = Key;
                        GetKeyMaxFlag = 0;
                        GetKeyCount = 0;
                        for(i=0;i<sizeof(LEDBuffer);i++)LEDBuffer[i] = 16;
                        LEDBuffer[0] = 0;
                      }
                    else if(14 == Key)
                      {
                        CurrentFunction = 0;
                        GetKeyMaxFlag = 0;
                        GetKeyCount = 0;
                        NagFlag = 0;
                        DotPosition = 0;
                        for(i=0;i<sizeof(LEDBuffer);i++)LEDBuffer[i] = 16;
                        LEDBuffer[0] = 0;
                      }
                    else
                      {

                      }
                    break;
                  case 1:
                    if((Key >= 0) && (Key <= 9))
                      {
                        if(0 == GetKeyMaxFlag)
                          {
                            for(i=GetKeyCount;i>0;i--)LEDBuffer[i] = LEDBuffer[i - 1];
                            LEDBuffer[0] = Key;
                            GetKeyCount++;
                            if(5 == GetKeyCount)GetKeyMaxFlag = 1;
                          }
                      }
                    else if(15 == Key)
                      {
                        NumberB = 0;
                        i = 4;
                        while(i >= 0)
                          {
                            if(16 != LEDBuffer[i])
                              NumberB = NumberB * 10 + LEDBuffer[i];
                            i --;
                          }
                        switch(Signal)
                          {
                            case 10:
                              Result = NumberA;
                              Result += NumberB;
                              break;
                            case 11:
                              Result = NumberA;
                              Result -= NumberB;
                              break;
                            case 12:
                              Result = NumberA;
                              Result *= NumberB;
                              break;
                            case 13:
                              Result = NumberA;
                              Result *= 10000;
                              Result /= NumberB;
                              break;
                          }
                        for(i=0;i<sizeof(LEDBuffer);i++)LEDBuffer[i] = 16;
                        LEDBuffer[0] = 0;
                        DotPosition = 0;
                        NagFlag = 0;
                        if(Result < 0)
                          {
                            Result = ~Result;
                            Result ++;
                            NagFlag = 1;
                          }
                        if(13 == Signal)//除法运算中除得结果小于0的处理
                          {
                            if(Result >= 1000)DotPosition = 4;
                            else if(Result >= 100)DotPosition = 3;
                            else if(Result >= 10)DotPosition = 2;
                            else if(Result >= 1)DotPosition = 1;
                            for(i=DotPosition;i<5;i++)LEDBuffer[i] = 0;
                            DotPosition = 4;
                          }
                        else DotPosition = 0;
                        i = 0;//将运算结果送出显示缓冲区
                        while(Result)
                          {
                            LEDBuffer[i] = Result % 10;
                            Result /= 10;
                            i ++;
                          }
                        if(1 == NagFlag)LEDBuffer[i] = 17;//运算结果为负的处理
                        if(13 == Signal)//除法运算中最后位"0"的处理
                          {
                            j = 0;
                            while(0 == LEDBuffer[j])
                              {
                                for(i=0;i<sizeof(LEDBuffer);i++)
                                  LEDBuffer[i] = LEDBuffer[i+1];
                                LEDBuffer[sizeof(LEDBuffer)-1]=16;
                                DotPosition--;
                              }
                          }
                        CurrentFunction = 2;
                      }
                    break;
                  case 2:
                    if(14 == Key)
                      {
                        CurrentFunction = 0;
                        GetKeyMaxFlag = 0;
                        GetKeyCount = 0;
                        NagFlag = 0;
                        DotPosition = 0;
                        for(i=0;i<sizeof(LEDBuffer);i++)LEDBuffer[i] = 16;
                        LEDBuffer[0] = 0;
                      }
                    break;
                }

              while((P1 & 0x0F)!=0x0F);             //--- 等待按键释放 ---
            }
        }

    }
}
//=================================================================================================
//--- 定时器T0溢出中断服务程序 ---
void T0_ISR(void) interrupt 1
{
  TH0 = (65536 - FOSC / 12 / TIMER1MS) / 256;       //--- 重装T0的定时初值 ---
  TL0 = (65536 - FOSC / 12 / TIMER1MS) % 256;
  P0 = SEGLED[LEDBuffer[LEDPointer]];                   //--- 显示数字 ---
  if((0 != DotPosition) && (DotPosition == LEDPointer))
    P0 |= 0x80;                                         //--- 显示小数点 ---
  P2 = DIGLED[LEDPointer];                              //--- 数码管的位选段选择 ---
  LEDPointer++;                                         //--- 动态扫描计数变量加1 ---
  if(sizeof(LEDBuffer) == LEDPointer)LEDPointer = 0;    //--- 所有数码管扫描完,计数归0 ---
}

网友A(2016-06-09):
unsigned char LEDPointer;为何初不用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