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定时器初值问题 定时器0方式2,8位定时器,想1us产生一次中断

楼主(2015-04-17):
假如我用定时器0方式2,8位定时器,想1us产生一次中断,那我初值应该是装254还是255?

网友A:
256-1=255

网友B:
什么晶体?12M的晶体,254.255都没戏,虽然知道中断了,但~~~~~~进中断前还需要时间来处理点点事情的,不过~~~~~~讨论这个没有意义。

楼主:
我也是这么想的。
之前用16位的,没察觉这1us的影响,现在做38K的方波,这1us就显得很重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晶体?12M的晶体,254.255都没戏,虽然知道中断了,但~~~~~~进中断前还需要时间来处理点点事情的,不过 ...

大哥,那假如我想做38K方波,初值可以不管(当然也需要理论指导实际,实际初值应该也是接近理论值),只要示波器得到的波形是38K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哥,那假如我想做38K方波,初值可以不管(当然也需要理论指导实际,实际初值应该也是接近理论值),只 ...

标准38KHz这个鸟频率常规晶体很不好出,用10M晶体误差小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