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七彩炫光爱心花样灯程序代码

楼主(2015-04-17):
//姬家寨电子科技实验室 程序编写:姬学瑞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include <REGX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table0[]={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LED从低位往高位移
uchar code table1[]={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LED从高位往低位移
uchar code table2[]={0xfe,0xfc,0xf8,0xf0,0xe0,0xc0,0x80,0x00};//LED从1个亮到8个都点亮(从低位往高位)
uchar code table3[]={0x7f,0x3f,0x1f,0x0f,0x07,0x03,0x01,0x00};//LED从1个亮到8个都点亮(从高位往低位)
uchar code table4[]={0x00,0x01,0x03,0x07,0x0f,0x1f,0x3f,0x7f,0xff};//LED从8个全亮到一个都不亮(从低位往高位)
uchar code table5[]={0x00,0x80,0xc0,0xe0,0xf0,0xf8,0xfc,0xfe,0xff};//LED从8个全亮到一个都不亮(从高位往低位)
uchar code table6[]={0xfe,0xfc,0xfa,0xf6,0xee,0xde,0xbe,0x7e};//LED从低位往高位移(最低位始终为0)
uchar code table7[]={0x7f,0x3f,0x5f,0x6f,0x77,0x7b,0x7d,0x7e};//LED从高位往低位移(最高位始终为0)
uchar i,j;  //定义循环变量
uint tt=70;  //定义时间指数
void delay(uint time) //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time;x>0;x--)
for(y=110;y>0;y--);
}
void disp0()   //状态0 所有LED闪烁3次
{
for(i=0;i<3;i++)
{
  P0=0x00; P2=0x00; P3=0x00; P1=0x00;
  delay(300);
  P0=0xff; P2=0xff; P3=0xff; P1=0xff;
  delay(300);
}
}
void disp1()   //状态1 LED顺时针转一圈
{
for(i=0;i<8;i++)
{
  P2=table1[i];
  delay(100);
}
P2=0xff;
for(i=0;i<8;i++)
{
  P3=table1[i];
  delay(100);
}
P3=0xff;
for(i=0;i<8;i++)
{
  P1=table1[i];
  delay(100);
}
P1=0xff;
for(i=0;i<8;i++)
{
  P0=table0[i];
  delay(100);
}
P0=0xff;
}
void disp2()   //状态2 LED逆时针转一圈
{
for(i=0;i<8;i++)
{
  P0=table1[i];
  delay(100);
}
P0=0xff;
for(i=0;i<8;i++)
{
  P1=table0[i];
  delay(100);
}
P1=0xff;
for(i=0;i<8;i++)
{
  P3=table0[i];
  delay(100);
}
P3=0xff;
for(i=0;i<8;i++)
{
  P2=table0[i];
  delay(100);
}
P2=0xff;
}
void disp3()   //状态3 4个LED同时顺时、逆时针移动1/4圈
{
for(i=0;i<8;i++)
{
  P0=table1[i];
  P1=table1[i];
  P2=table1[i];
  P3=table0[i];
  delay(100);
}
for(i=0;i<8;i++)
{
  P0=table0[i];
  P1=table0[i];
  P2=table0[i];
  P3=table1[i];
  delay(100);
}
P3=0xff; P0=0xff;
}
void disp4()   //状态4  2个LED同时顺时针移动半圈
{
for(i=0;i<8;i++)
{
  P2=table1[i];
  P1=table1[i];
  delay(100);
}
P2=0xff; P1=0xff;
for(i=0;i<8;i++)
{
  P3=table1[i];
  P0=table0[i];
  delay(100);
}
P3=0xff; P0=0xff;
}
void disp5()   //状态5  2个LED同时逆时针移动半圈
{
for(i=0;i<8;i++)
{
  P0=table1[i];
  P3=table0[i];
  delay(100);
}
P0=0xff; P3=0xff;
for(i=0;i<8;i++)
{
  P1=table0[i];
  P2=table0[i];
  delay(100);
}
P1=0xff; P2=0xff;
}
void disp6()   //状态6 LED自上而下逐渐点亮(一半点亮一半不亮)
{
for(i=0;i<8;i++)
{
  P0=table3[i];
  P2=table3[i];
  delay(100);
}
P0=0xff; P2=0xff;
for(i=0;i<8;i++)
{
  P1=table2[i];
  P3=table3[i];
  delay(100);
}
P1=0xff; P3=0xff;
}
void disp7()   //状态7 LED自下而上逐渐点亮(直到全部点亮)
{
for(i=0;i<8;i++)
{
  P1=table3[i];
  P3=table2[i];
  delay(100);
}
for(i=0;i<8;i++)
{
  P0=table2[i];
  P2=table2[i];
  delay(100);
}
}
void disp8()   //状态8 间断8格的4个LED亮并逆时针旋转
{
for(j=0;j<2;j++)
{
  for(i=0;i<8;i++)
  {
   P0=table1[i];
   P2=table0[i];
   P1=table0[i];
   P3=table0[i];
   delay(100);
  }
  P0=0xff; P2=0xff; P1=0xff; P3=0xff;
  for(i=0;i<8;i++)
  {
   P0=table1[i];
   P2=table0[i];
   P1=table0[i];
   P3=table0[i];
   delay(100);
  }
  P0=0xff; P2=0xff; P1=0xff; P3=0xff;
}
}
void disp9()   //状态9 间断8格的4个LED亮,然后逆时针逐渐点亮(直到全部点亮)
{
for(i=0;i<8;i++)
{
  P0=table3[i];
  P2=table2[i];
  P1=table2[i];
  P3=table2[i];
  delay(100);
}
delay(500);
}
void disp10()   //状态10 从LED全部亮到全不亮(间断8格的4个LED开始逆时针熄灭)
{
for(i=0;i<9;i++)
{
  P0=table5[i];
  P2=table4[i];
  P1=table4[i];
  P3=table4[i];
  delay(100);
}
delay(300);
}
void disp11()   //状态11 间断8格的4个LED亮并顺时针旋转
{
for(j=0;j<2;j++)
{
  for(i=0;i<8;i++)
  {
   P0=table0[i];
   P2=table1[i];
   P1=table1[i];
   P3=table1[i];
   delay(100);
  }
  P0=0xff; P2=0xff; P1=0xff; P3=0xff;
  for(i=0;i<8;i++)
  {
   P0=table0[i];
   P2=table1[i];
   P1=table1[i];
   P3=table1[i];
   delay(100);
  }
  P0=0xff; P2=0xff; P1=0xff; P3=0xff;
}
}
void disp12()   //间断8格的4个LED亮,然后顺时针逐渐点亮(直到全部点亮)
{
for(i=0;i<8;i++)
{
  P0=table2[i];
  P2=table3[i];
  P1=table3[i];
  P3=table3[i];
  delay(100);
}
delay(1000);
}
void disp13()   //状态13 从LED全部亮到全不亮(间断8格的4个LED开始顺时针熄灭)
{
for(i=0;i<9;i++)
{
  P0=table4[i];
  P2=table5[i];
  P1=table5[i];
  P3=table5[i];
  delay(100);
}
delay(300);
}
void disp14()   //状态14 从LED不亮到全亮(从P0.0、P1.0、P2.0、P3.7开始逐步点亮)
{
for(i=0;i<8;i++)
{
  P0=table2[i];
  P1=table2[i];
  P2=table2[i];
  P3=table3[i];
  delay(100);
}
}
void disp15()   //状态15 从LED全亮到全不亮(从P0.7、P1.7、P2.7、P3.0开始逐步熄灭)
{
for(i=0;i<9;i++)
{
  P0=table5[i];
  P1=table5[i];
  P2=table5[i];
  P3=table4[i];
  delay(100);
}
delay(300);
}
void disp16()   //状态16 LED灯交替闪烁(频率有慢变快)
{
for(i=0;i<5;i++)
{
  P0=0xaa; P1=0xaa; P2=0xaa; P3=0xaa;
  delay(100);
  P0=~P0; P1=~P1; P2=~P2; P3=~P3;
  delay(100);
}
for(i=0;i<5;i++)
{
  P0=0xaa; P1=0xaa; P2=0xaa; P3=0xaa;
  delay(200);
  P0=~P0; P1=~P1; P2=~P2; P3=~P3;
  delay(200);
}
for(i=0;i<5;i++)
{
  P0=0xaa; P1=0xaa; P2=0xaa; P3=0xaa;
  delay(300);
  P0=~P0; P1=~P1; P2=~P2; P3=~P3;
  delay(300);
}
P0=0xff; P2=0xff; P1=0xff; P3=0xff;
delay(300);
}
void disp17()   //状态17 LED从P0.7开始逆时针逐步点亮,(循环2次)并且速度会逐步提高
{
for(i=0;i<8;i++)
{
  P0=table3[i];
  delay(100);
}
for(i=0;i<8;i++)
{
  P1=table2[i];
  delay(100);
}
for(i=0;i<8;i++)
{
  P3=table2[i];
  delay(100);
}
for(i=0;i<8;i++)
{
  P2=table2[i];
  delay(100);
}
P0=0xff; P1=0xff; P3=0xff; P2=0xff;
/*******************************/
for(i=0;i<8;i++)
{
  P0=table3[i];
  delay(50);
}
for(i=0;i<8;i++)
{
  P1=table2[i];
  delay(50);
}
for(i=0;i<8;i++)
{
  P3=table2[i];
  delay(50);
}
for(i=0;i<8;i++)
{
  P2=table2[i];
  delay(50);
}
P0=0xff; P1=0xff; P3=0xff; P2=0xff;
}
void disp18()   //状态18 LED从P0.7开始逆时针逐步点亮(每亮8位后就熄灭)
{
for(i=0;i<8;i++)
{
  P0=table3[i];
  delay(100);
}
P0=0xff;
for(i=0;i<8;i++)
{
  P1=table2[i];
  delay(100);
}
P1=0xff;
for(i=0;i<8;i++)
{
  P3=table2[i];
  delay(100);
}
P3=0xff;
for(i=0;i<8;i++)
{
  P2=table2[i];
  delay(100);
}
P2=0xff;
}
void disp19()   //状态19 LED从P2.7开始顺时针逐步点亮,(循环2次)并且速度会逐步提高
{
for(i=0;i<8;i++)
{
  P2=table3[i];
  delay(100);
}
for(i=0;i<8;i++)
{
  P3=table3[i];
  delay(100);
}
for(i=0;i<8;i++)
{
  P1=table3[i];
  delay(100);
}
for(i=0;i<8;i++)
{
  P0=table2[i];
  delay(100);
}
P0=0xff; P1=0xff; P3=0xff; P2=0xff;
/*******************************/
for(i=0;i<8;i++)
{
  P2=table3[i];
  delay(50);
}
for(i=0;i<8;i++)
{
  P3=table3[i];
  delay(50);
}
for(i=0;i<8;i++)
{
  P1=table3[i];
  delay(50);
}
for(i=0;i<8;i++)
{
  P0=table2[i];
  delay(50);
}
P0=0xff; P1=0xff; P3=0xff; P2=0xff;
}
void disp20()   //状态20 LED从P2.7开始顺时针逐步点亮(每亮8位后就熄灭)
{
for(i=0;i<8;i++)
{
  P2=table3[i];
  delay(100);
}
P2=0xff;
for(i=0;i<8;i++)
{
  P3=table3[i];
  delay(100);
}
P3=0xff;
for(i=0;i<8;i++)
{
  P1=table3[i];
  delay(100);
}
P1=0xff;
for(i=0;i<8;i++)
{
  P0=table2[i];
  delay(100);
}
P0=0xff;
}
void disp21()   //状态21 2个LED开始上下移动半圈
{
for(i=0;i<8;i++)
{
  P0=table1[i];
  P2=table1[i];
  delay(100);
}
P0=0xff; P2=0xff;
for(i=0;i<8;i++)
{
  P1=table0[i];
  P3=table1[i];
  delay(100);
}

for(i=0;i<8;i++)
{
  P1=table1[i];
  P3=table0[i];
  delay(100);
}
P1=0xff; P3=0xff;
for(i=0;i<8;i++)
{
  P0=table0[i];
  P2=table0[i];
  delay(100);
}
}
void disp22()   //装态22 2个LED自上而下移动(循环5次,且频率渐快,到最快时持续循环16次,然后循环5次频率再逐渐降低)
{
for(j=0;j<5;j++)
{
  for(i=0;i<8;i++)
  {
   P0=table1[i];
   P2=table1[i];
   delay(tt);
  }
  P0=0xff; P2=0xff;
  for(i=0;i<8;i++)
  {
   P1=table0[i];
   P3=table1[i];
   delay(tt);
  }
  P1=0xff; P3=0xff;
  tt=tt-10;
}
for(j=0;j<16;j++)
{
  for(i=0;i<8;i++)
  {
   P0=table1[i];
   P2=table1[i];
   delay(20);
  }
  P0=0xff; P2=0xff;
  for(i=0;i<8;i++)
  {
   P1=table0[i];
   P3=table1[i];
   delay(20);
  }
  P1=0xff; P3=0xff;
}
tt=20;
for(j=0;j<5;j++)
{
  for(i=0;i<8;i++)
  {
   P0=table1[i];
   P2=table1[i];
   delay(tt);
  }
  P0=0xff; P2=0xff;
  for(i=0;i<8;i++)
  {
   P1=table0[i];
   P3=table1[i];
   delay(tt);
  }
  P1=0xff; P3=0xff;
  tt=tt+10;
}
tt=70;

}
void disp23()   //状态23 LED上下交替闪烁
{
for(i=0;i<2;i++)
{
  P0=0x00; P2=0x00;
  delay(1000);
  P0=0xff; P2=0xff;
  P1=0x00; P3=0x00;
  delay(1000);
  P1=0xff; P3=0xff;
}
}
void disp24()   //状态24 LED左右交替闪烁
{
P1=0xff; P3=0xff; P0=0xff; P2=0xff;
for(i=0;i<2;i++)
{
  P0=0x00; P1=0x00;
  delay(1000);
  P0=0xff; P1=0xff;
  P2=0x00; P3=0x00;
  delay(1000);
  P2=0xff; P3=0xff;
}
}
void disp25()   //状态25 LED交替闪烁
{
for(i=0;i<5;i++)
{
  P0=0xaa; P1=0xaa; P2=0xaa; P3=0xaa;
  delay(1000);
  P0=~P0; P1=~P1; P2=~P2; P3=~P3;
  delay(1000);
}
}
void disp26()   //状态26 2个LED开始上下移动半圈(LED不亮流水)
{
P0=0x00;P1=0x00;P2=0x00;P3=0x00;
for(i=0;i<8;i++)
{
  P0=~table1[i];
  P2=~table1[i];
  delay(200);
}
P0=0x00; P2=0x00;
for(i=0;i<8;i++)
{
  P1=~table0[i];
  P3=~table1[i];
  delay(200);
}

for(i=0;i<8;i++)
{
  P1=~table1[i];
  P3=~table0[i];
  delay(200);
}
P1=0x00; P3=0x00;
for(i=0;i<8;i++)
{
  P0=~table0[i];
  P2=~table0[i];
  delay(200);
}
}
void disp27()   //状态27 逐步顺时针点亮P2、P1的LED,熄灭后,再顺时针点亮P0、P3的LED
{
P0=0xff; P1=0xff; P2=0xff; P3=0xff;
for(j=0;j<2;j++)
{
  for(i=0;i<8;i++)
  {
   P2=table3[i];
   P1=table3[i];
   delay(100);
  }
  P2=0xff; P1=0xff;
  for(i=0;i<8;i++)
  {
   P0=table2[i];
   P3=table3[i];
   delay(100);
  }
  P0=0xff; P3=0xff;
}
}

void disp28()   //状态28 P1、P2和P0、P3交替闪烁
{
for(i=0;i<2;i++)
{
  P1=0x00; P2=0x00; P0=0xff; P3=0xff;
  delay(1000);
  P1=0xff; P2=0xff; P0=0x00; P3=0x00;
  delay(1000);
}
P1=0xff; P2=0xff; P0=0xff; P3=0xff;
}
void disp29()   //状态29 逐步顺时针点亮P2、P1的LED,再顺时熄灭后,再顺时针点亮P0、P3的LED,再顺时熄灭
{
P0=0xff; P1=0xff; P2=0xff; P3=0xff;
for(j=0;j<2;j++)
{
  for(i=0;i<8;i++)
  {
   P2=table3[i];
   P1=table3[i];
   delay(100);
  }
  for(i=0;i<9;i++)
  {
   P2=table5[i];
   P1=table5[i];
   delay(100);
  }
  for(i=0;i<8;i++)
  {
   P0=table2[i];
   P3=table3[i];
   delay(100);
  }
  for(i=0;i<9;i++)
  {
   P0=table4[i];
   P3=table5[i];
   delay(100);
  }
}
delay(200);
}
void disp30()   //状态30 逐步逆时针点亮P2、P1的LED,熄灭后,再逆时针点亮P0、P3的LED
{
P0=0xff; P1=0xff; P2=0xff; P3=0xff;
for(j=0;j<2;j++)
{
  for(i=0;i<8;i++)
  {
   P2=table2[i];
   P1=table2[i];
   delay(100);
  }
  P2=0xff; P1=0xff;
  for(i=0;i<8;i++)
  {
   P0=table3[i];
   P3=table2[i];
   delay(100);
  }
  P0=0xff; P3=0xff;
}
}
void disp31()   //状态31 逐步逆时针点亮P2、P1的LED,再逆时熄灭后,再逆时针点亮P0、P3的LED,再逆时熄灭
{
P0=0xff; P1=0xff; P2=0xff; P3=0xff;
for(j=0;j<2;j++)
{
  for(i=0;i<8;i++)
  {
   P2=table2[i];
   P1=table2[i];
   delay(100);
  }
  for(i=0;i<9;i++)
  {
   P2=table4[i];
   P1=table4[i];
   delay(100);
  }
  for(i=0;i<8;i++)
  {
   P0=table3[i];
   P3=table2[i];
   delay(100);
  }
  for(i=0;i<9;i++)
  {
   P0=table5[i];
   P3=table4[i];
   delay(100);
  }
}
delay(200);
}
void disp32()   //状态32 LED自上而下逐步点亮,然后从下往上逐步熄灭
{
for(i=0;i<8;i++)
{
  P0=table3[i];
  P2=table3[i];
  delay(100);
}
for(i=0;i<8;i++)
{
  P1=table2[i];
  P3=table3[i];
  delay(100);
}
for(i=0;i<9;i++)
{
  P1=table5[i];
  P3=table4[i];
  delay(100);
}
for(i=0;i<9;i++)
{
  P0=table4[i];
  P2=table4[i];
  delay(100);
}
}
void disp33()   //状态33 LED从左往右开始点亮(直到全亮),然后从左右两边开始熄灭(直到全部熄灭)
{
for(i=0;i<8;i++)
{
  P0=table2[i];
  P1=table2[i];
  delay(100);
}
for(i=0;i<8;i++)
{
  P2=table3[i];
  P3=table2[i];
  delay(100);
}
delay(500);
for(i=0;i<9;i++)
{
  P2=table4[i];
  P3=table5[i];
  P1=table4[i];
  P0=table4[i];
  delay(100);
}
delay(300);
}
void disp34()   //状态34 LED从左往右开始点亮(直到全亮),然后从中间往左右边熄灭
{
for(i=0;i<8;i++)
{
  P2=table2[i];
  P3=table3[i];
  delay(100);
}
for(i=0;i<8;i++)
{
  P0=table3[i];
  P1=table3[i];
  delay(100);
}
delay(500);
for(i=0;i<9;i++)
{
  P2=table5[i];
  P3=table4[i];
  P1=table5[i];
  P0=table5[i];
  delay(100);
}
delay(300);
}
void disp35()   //状态35  从P2.7、P1.7开始同时顺时针旋转,直到LED全亮
{
for(i=0;i<8;i++)
{
  P2=table3[i];
  P1=table3[i];
  delay(100);
}
for(i=0;i<8;i++)
{
  P3=table3[i];
  P0=table2[i];
  delay(100);
}
}
void disp36()   //状态36  从P0.7、P3.1开始同时逆时针旋转,直到LED全亮
{
for(i=0;i<8;i++)
{
  P0=table3[i];
  P3=table2[i];
  delay(100);
}
for(i=0;i<8;i++)
{
  P1=table2[i];
  P2=table2[i];
  delay(100);
}
}
void disp37()   //状态37 2个LED自上而下移动,并点亮最下2个LED,然后2个LED再自下而上回去,同时4个LED(上下各2个LED)再来回移动一次
{
for(i=0;i<8;i++)
{
  P0=table1[i];
  P2=table1[i];
  delay(100);
}
P0=0xff; P2=0xff;
for(i=0;i<8;i++)
{
  P1=table0[i];
  P3=table1[i];
  delay(100);
}

for(i=0;i<8;i++)
{
  P1=table7[i];
  P3=table6[i];
  delay(100);
}
P1=0x7f; P3=0xfe;
for(i=0;i<8;i++)
{
  P0=table0[i];
  P2=table0[i];
  delay(100);
}

for(i=0;i<8;i++)
{
  P0=table1[i];
  P2=table1[i];
  P1=table1[i];
  P3=table0[i];
  delay(200);
}

for(i=0;i<8;i++)
{
  P0=table0[i];
  P1=table0[i];
  P2=table0[i];
  P3=table1[i];
  delay(200);
}
P0=0xff;P1=0xff; P2=0xff;P3=0xff;
}
void disp38()   //状态38 逐步顺时针点亮P2、P1的LED,熄灭后,再顺时针点亮P0、P3的LED
{
P0=0xff; P1=0xff; P2=0xff; P3=0xff;
for(j=0;j<2;j++)
{
  for(i=0;i<8;i++)
  {
   P2=table3[i];
   P1=table3[i];
   delay(100);
  }
  P2=0xff; P1=0xff;
  for(i=0;i<8;i++)
  {
   P0=table2[i];
   P3=table3[i];
   delay(100);
  }
  P0=0xff; P3=0xff;
}
}
void disp39()   //状态39 P1、P3LED(下半部分)一直亮,上半部分LED向外扩张亮,然后闪烁3次
{
P1=0x00; P3=0x00;
for(i=0;i<8;i++)
{
  P0=table3[i];
  P2=table3[i];
  delay(150);
}
for(i=0;i<8;i++)
{
  P0=table3[i];
  P2=table3[i];
  delay(300);
}
for(i=0;i<4;i++)
{
  P0=~P0; P2=~P2;
  delay(300);
}
delay(1000);
}
void disp40()   //状态40 LED从P3.0、P0.7开始逆时针同时熄灭,直到LED全部熄灭
{
for(i=0;i<9;i++)
{
  P3=table4[i];
  P0=table5[i];
  delay(100);
}
for(i=1;i<9;i++)
{
  P2=table4[i];
  P1=table4[i];
  delay(100);
}
delay(300);
}
void disp41()   //状态41 LED从P2.7、P1.7开始顺时针同时熄灭,直到全部熄灭
{
for(i=0;i<9;i++)
{
  P2=table5[i];
  P1=table5[i];
  delay(100);
}
for(i=1;i<9;i++)
{
  P0=table4[i];
  P3=table5[i];
  delay(100);
}
delay(300);
}
void main()
{
while(1)
{
  disp22();  //装态22 2个LED自上而下移动(循环5次,且频率渐快,到最快时持续循环16次,然后循环5次频率再逐渐降低)
  disp0();  //状态0 所有LED闪烁3次
  disp1();  //状态1 LED顺时针转一圈
  disp2();  //状态2 LED逆时针转一圈
  disp3();  //状态3 4个LED同时顺时、逆时针移动1/4圈
  disp4();  //状态4  2个LED同时顺时针移动半圈
  disp5();  //状态5  2个LED同时逆时针移动半圈
  disp6();  //状态6 LED自上而下逐渐点亮(一半点亮一半不亮)
  disp7();  //状态7 LED自下而上逐渐点亮(直到全部点亮)
  disp0();  //状态0 所有LED闪烁3次
  disp8();  //状态8 间断8格的4个LED亮并逆时针旋转
  disp9();  //状态9 间断8格的4个LED亮,然后逆时针逐渐点亮(直到全部点亮)
  disp10();  //状态10 从LED全部亮到全不亮(间断8格的4个LED开始逆时针熄灭)
  disp11();  //状态11 间断8格的4个LED亮并顺时针旋转
  disp12();  //间断8格的4个LED亮,然后顺时针逐渐点亮(直到全部点亮)
  disp13();  //状态13 从LED全部亮到全不亮(间断8格的4个LED开始顺时针熄灭)
  disp14();  //状态14 从LED不亮到全亮(从P0.0、P1.0、P2.0、P3.7开始逐布点亮)
  disp15();  //状态15 从LED全亮到全不亮(从P0.7、P1.7、P2.7、P3.0开始逐步熄灭)
  disp16();  //状态16 LED灯交替闪烁(频率有慢变快)
  disp17();  //状态17 LED从P0.7开始逆时针逐步点亮,并且速度会逐步提高
  disp18();  //状态18 LED从P0.7开始逆时针逐步点亮(每亮8位后就熄灭)
  disp19();  //状态19 LED从P2.7开始顺时针逐步点亮,(循环2次)并且速度会逐步提高
  disp20();  //状态20 LED从P2.7开始顺时针逐步点亮(每亮8位后就熄灭)
  disp21();  //状态21 2个LED开始上下移动半圈
  disp22();  //装态22 2个LED自上而下移动(循环5次,且频率渐快,到最快时持续循环16次,然后循环5次频率再逐渐降低
  disp23();  //状态23 LED上下交替闪烁
  disp39();  //状态39 P1、P3LED(下半部分)一直亮,上半部分LED向外扩张亮,然后闪烁3次
  disp24();  //状态24 LED左右交替闪烁
  disp25();  //状态25 LED交替闪烁
  disp8();  //状态8 间断8格的4个LED亮并逆时针旋转
  disp9();  //状态9 间断8格的4个LED亮,然后逆时针逐渐点亮(直到全部点亮)
  disp10();  //状态10 从LED全部亮到全不亮(间断8格的4个LED开始逆时针熄灭)
  disp26();  //状态26 2个LED开始上下移动半圈(LED不亮流水)
  disp27();  //状态27 逐步顺时针点亮P2、P1的LED,熄灭后,再顺时针点亮P0、P3的LED
  disp28();  //状态28 P1、P2和P0、P3交替闪烁
  disp38();  //状态38 逐步顺时针点亮P2、P1的LED,熄灭后,再顺时针点亮P0、P3的LED
  disp29();  //状态29 逐步顺时针点亮P2、P1的LED,再顺时熄灭后,再顺时针点亮P0、P3的LED,再顺时熄灭
  disp30();  //状态30 逐步逆时针点亮P2、P1的LED,熄灭后,再逆时针点亮P0、P3的LED
  disp31();  //状态31 逐步逆时针点亮P2、P1的LED,再逆时熄灭后,再逆时针点亮P0、P3的LED,再逆时熄灭
  disp32();  //状态32 LED自上而下逐步点亮,然后从下往上逐步熄灭
  disp33();  //状态33 LED从左往右开始点亮(直到全亮),然后从左右两边开始熄灭(直到全部熄灭)
  disp37();  //状态37 2个LED自上而下移动,并点亮最下2个LED,然后2个LED再自下而上回去,同时4个LED(上下各2个LED)再来回移动一次
  disp36();  //状态36  从P0.7、P3.0开始同时逆时针旋转,直到LED全亮
  disp40();  //状态40 LED从P3.0、P0.7开始逆时针同时熄灭,直到LED全部熄灭
  disp35();  //状态35  从P2.7、P1.7开始同时顺时针旋转,直到LED全亮
  disp41();  //状态41 LED从P2.7、P1.7开始顺时针同时熄灭,直到全部熄灭
  disp34();  //状态34 LED从左往右开始点亮(直到全亮),然后从中间往左右边熄灭
  disp28();  //状态28 P1、P2和P0、P3交替闪烁
}
}

网友A(2015-06-23):
支持一下,感觉有点乱,能精炼一下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