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记忆歌

楼主(2015-04-17):
51单片机记忆歌 作者/要小奇 整理/姬学瑞
一汇编指令记忆歌:
1/C51管脚功能歌/C51单片机/管脚排列要牢记 /引脚总共40 /IO 4 8 32  /4020正负极。       2/9RST来复位/1819接晶振/29低读外存/30脚锁存输脉冲。      3/特殊管脚31 /选外存时要置低 /编程电压VPP /最小系统接正极。      4/IO管脚歌/P1引脚18 /P22128  /P31017 /P039脚倒着数。(即39P0.038P0.1,类推)。     5/功能管脚歌/特殊功能P3/串行接发1011(脚/1213是中断/1415定时器了/片外写读1617      6/条件转移要记清/判断数值是否0 /JZ跳转是为0(为0转)/JNZ跳转是非0(非0转)/DJNZ减非0(减10转)/CJNE不相等(数值不相等转)。      7/判位1转用JB /不为1JNB /转时清零JBC /进位1转是JC /进位非1JNC /判位命令要记齐。      8/J英文原词JMP,就是蹦,跳的意思/N英文原词NOT就是非,不是/Z英文原词ZERO就是O的第一个字母/B英文原词BIT就是位,高位1      9/数据传送/传送数据MOV/查表间接送加CMOVC/片外传送后XMOVX/堆栈指针SP /压入堆栈用PUSH /弹出就用POP     10/位置交换/SETB,位置1 /CLR清零位成低 /CPL,位取反/高位低位SWAP/XCH全部换/半数据交换DXCHD)进。       11/跳转语句/要跳转,导语句/直接跳转JMP /左边加A是短转(AJMP/左边L长转移(LJMP/左边S相对移(SJMP /不转不跳NOP(空语句)。        12/调用语句/调用读作CALL  /A短来L长调 /(短调ACALL,长调LCALL/RET,返回了/RETI,中断返回了。       13/逻辑运算8 /逻辑运算后L /相与就是ANL /相或计算ORL /异或计算XRL /按位取反CPL /左移1RL /带位左移RLC/带位右移RRC/RR右移低到高。       14/算术运算8/两数相加ADD  /进位相加后加CADDC/1计算INC /1就用DEC /借位就用SUBB /算乘法MUL /低位存A高存B /DA修正BCD /DIV就是相除以/商在A中余在B     15/伪指令 /伪指令须记牢/ORG通常放首句/定地址,定起始/EQU两边相等的。       16/重复定义DL/数据定义用DB /双字节DW /保留内存DS       17/位定义,用BTT/内存定义是DATA  /外存定义是XDATA /特殊符号大S$/原地踏步等程序/程序结束END       18/特殊符号/反斜杠/,位取反 /分号;加在注释前/子程序运行加冒号:/S  $ 踏步不向前。      19/立即进(斜井)# /@(圈a)间接寻  /O是八进制,纯数十进制/B为二进制,H十六进制/全部是字母,前面加个0/16进制数是全字母要加0,例如FAN写成0FAH)。
二汇编指令:
ACALL短调用, ADD不带进位加法, ADDC带进位加法, AJMP无条件短转移, ANL逻辑与;
CJNE条件比较转移, CLR清零, CPL求反;
DA/十进制调整,  DEC1,  DIV除法运算, DJNZ条件循环转移, DJNE条件循环转移;
INC1;
JB位条件判位变量转移, JBC位条件判位变量清零转移, JC位条件判位CY转移, JMP无条件间接转移, JNB位条件判位变量转移, JNC位条件判位CY转移, JNZ条件判A内容是否为零转移,JZ条件判A内容是否为零转移;
LCALL长调用, LJMP无条件长转移;
MOV通用数据传送, MOVC查表; MOVX片外数据传送; MUL乘法运算;
NOP空操作;
ORL逻辑或;
POP出栈, PUSH进栈;
RET返回, RETI中断返回, RL循环左移, RLC带进位循环左移, RR循环右移, RRC带进位循环右移;
SETB1指令, SJMP无条件相对转移, SUBB带借位减法,SWAPA高低4位交换;
XCH字节交换, XCHD半字节交换, XRL逻辑异或;
EQU等值伪, ORG起始地址, DB定义字节, DW定义字节, DS定义空单元, BIT位地址定义, END结束汇编.
三寻址方式:
1立即寻址#  2直接寻址dir  3寄存器址寻Rn  4寄存器间接址寻@Ri   5变址址寻(基址寄存器+变址寄存器间接址寻)DPTR  PC   6相对址寻rel  7位址寻址。
四指令中的操作数标记:
1 Rn当前选中的工作寄存器组R0——R7N=0——7),它在片内数据存储器中地址由PSW中的RSIRSO确定,可以是00H——07H(第0组),08——0FH(第1组),10——17H(第2组)或18——1FH(第3组)。
2 Ri当前选中的工作寄存器组可以作为地址指针的两个工作寄存器R0RIi=0i=1)。
3 #data  8位立即数,即包括在指令中的8位常数。
4 #data 16  16位立即数,即包括含在指令中的16位常数。
5 dir    8位片内RAM单元(包括SFR)的直接寻地址。
6  bit 片内RAM或特殊功能寄存器的直接寻址位地址。
7 @  间接寻址方式中,表示间接址寄存器的符号。
8  /   位操作指令中,表示对该位的值取反然后再参与操作,但不影响该位原值。
9 →  指令操作流程,将箭头左边的内容送入箭头右边的单元格内。
五特殊功能寄存器:
1 B寄存器  2 ACC累加器  3 PSW程序状态字  4 IP中断优先级控制寄存器  5 P3 P3口锁存器  6 IE中断允许控制寄存器  7 P2  P2口锁存器  8 SBUF串行口锁存器  9 P1 P1口锁存器  10 TH1定时器/记数器1(高8位)  11 TH0定时器/记数器0 (高8位)  12 TL1定时器/记数器1(低8位)  13 TL0定时器/记数器0 (低8位) 14 TMOD定时器/记数器方式控制寄存器  15 TCON定时器/记数器方式控制寄存器  16 DPH数据地址指针(高8位)  17 DPL数据地址指针(低8位)  18 SP堆栈指针  19 P0 P0口锁存器  20 PCON电源控制寄存器  21 SCON串行口控制寄存器  22 +T2CON定时器控制  23 +TH2定时器高8  24 +TL2定时器低8  25 +RCAP2H定时器2捕捉寄存器高字节  26 +RCAP2L定时器2捕捉寄存器低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