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旋转LED显示屏

楼主(2015-04-17):
这个图我改了一下   :    在接收线圈的整流电路  我用的是全桥整流,因为我用半波整流驱动不起来,损耗太大。还有就是电机要串上调压电阻。以便不用改变程序的移位速度。还有最好用贴片    减轻其重量。

程序:
#include <AT89X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sbit KEY=P3^2;
sbit led1=P1^1;
unsigned char code love[] = {
0xBF,0xFB,0xBB,0xFB,0xAB,0xFD,0xAB,0xFE,0x2B,0x01,0xAB,0x6D,0x8B,0x6D,0xA0,0x6D,0xAB,0x6D,0xAB,0x6D,0x2B,0x01,0xAB,0xFE,0xAB,0xFD,0xBB,0xFB,0xBF,0xFB,0xFF,0xFF,/*"春",0*/

0xFB,0xFF,0xBB,0xFF,0xBB,0xFF,0xBB,0xFF,0xA0,0xFF,0xBB,0xFF,0x3B,0x00,0xBB,0xFF,0xBB,0xFF,0xBB,0xF7,0xA0,0xEF,0xBB,0xF7,0x3B,0xF8,0xFB,0xFF,0xFB,0xFF,0xFF,0xFF,/*"节",1*/

0xFF,0xFE,0x1F,0xFF,0xFF,0xFF,0x00,0x00,0xEF,0xFF,0xDF,0x7E,0xF7,0xBE,0xF7,0xCE,0xF7,0xF2,0x00,0xFC,0xF7,0xF2,0xF7,0xCE,0x07,0xBE,0xFF,0x7E,0xFF,0x7E,0xFF,0xFF,/*"快",2*/

0xFF,0xFF,0xFF,0xDF,0x1F,0xEF,0x63,0xF7,0x7B,0xF9,0x7B,0xBF,0x7B,0x7F,0x0B,0x80,0x7D,0xFF,0x7D,0xFF,0x7C,0xFD,0x7D,0xFB,0x7F,0xF7,0x7F,0xCF,0xFF,0xFF,0xFF,0xFF,/*"乐",3*/

};
/*****n(us)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Us(uint N)
{
    uint x ;
    for(x=0;x<=N;x++);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int i=0,j=0 ;
    led1=0 ;
    //主程序中只检测按键
    while(1)
    {
        if(KEY==0)
        {
            j++;
            if(j>740)
            {
                j=0 ;
            }
            for(i=j;i<30+j;i++)
            {
                P0=love[i*2];
                P2=love[i*2+1];
                DelayUs(60);
                P0=0XFF;
                P2=0XFF;

            }
        }
    }
}
/*****END*****/

网友A:
电路图怎么这么多led?可你只用了十几个,哪里可以省掉?对你这个很感兴趣,可以交流一下吗?微信tang1631

网友B(2015-09-07):
1005301678  我想做做加一下我 新手

网友C(2015-11-30):
对这个很有兴趣

网友D:
怎么转起来的呀,自己绕的线圈吗?

网友E(2016-03-07):
能教教么   有红包哦  特别想做一个  QQ1284992239

网友F:
楼主平衡怎么做的呀?

网友G:
无线供电部分 有什么特殊要求吗?比如222的电容 瓷片电容可以吗,线圈L的绕制  是采用多少线径的漆包线呢,我弄得 无线供电 不能实现,不起振 是咋回事,希望能帮我下

网友H(2017-05-17):
爱 要 多努力赶上牛人

网友I(2017-09-18):
有没有电路图,楼主

网友J:
摇摇棒的自动版

网友K(2020-05-21):
你在原旋转线圈--供电内圈内嵌入一磁环,其无线感应效率就提高了,不用全桥就可供电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