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PB2(BOOT1)使用注意

楼主(2015-04-18):
STM32 PB2(BOOT1)使用注意
由于STM32  PB2脚是复用引脚,而且该复用功能是用于启动选择,使用时就要小心了
-------------------------------------------------------------------------
BOOT1 BOOT0   启动模式          说明
X      0     用户闪存存储器    用户闪存存储器被选为启动区域
0      1     系统存储器        系统存储器被选为启动区域(进入ISP模式)
1      1     内嵌SRAM          内嵌SRAM被选为启动区域
-------------------------------------------------------------------------
一般来讲我们正常使用是模式1(用户闪存存储器),我相信很多人使用STM32时是直接
焊PCB板上然后再编程,估计使用ISP编程的不在少数,如果这样就需要用到两种启动模式
BOOT1=0 BOOT0=1 要进入ISP编程,那么PB2就必须保持低电平。PB2如果做普通IO用,
那么建议不作为输入用,因为输入状态是外部决定的,除非你有跳线设置,强行拉低
即使做输出用也需要注意,我使用时一般下拉10K~100K电阻,这样只需要改变BOOT0
1根线就可以改变启动模式了。下拉电阻选10K~100K是由PB2接的外设决定,不同的外设
下拉不同,有的100K是拉不低的。

如果你的IO足够用建议PB2还是只用做BOOT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