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 ir.c红外驱动文件

楼主(2015-04-18):
/********************************************************************
//DM430-L型核心板红外遥控器解码参考程序,对遥控器按键进行识别,然后将键值显示到数码管上
//红外遥控器为NEC编码格式,38K调制,解码时直接读取键值,用户码00FF
//由于采取的是IO电平直接判断方式读取,会有不稳定的现象,按键时频率不要过快
//键值直接显示在LED灯上,二进制代码的形式显示,比如00,LED灯全亮,01,D1灭,其余全亮
//时间:2014.03.01
********************************************************************/
#include <msp430x16x.h>
#include "Config.h"                  //开发板配置头文件,主要配置IO端口信息
#include"1602.c"
//***********************************************************************
//   遥控器键码
//***********************************************************************
#define KEY_0     0x16                 //键0
#define KEY_1     0x0C                 //键1
#define KEY_2     0x18                 //键2
#define KEY_3     0x5E                 //键3
#define KEY_4     0x08                 //键4
#define KEY_5     0x1C                 //键5
#define KEY_6     0x5A                 //键6
#define KEY_7     0x42                 //键7
#define KEY_8     0x52                 //键8
#define KEY_9     0x4A                 //键9
#define prex      0x44                 //电源
#define nex       0x40                 //模式
#define play_pause 0x43                 //静音
#define ch_       0x45                //模式
#define ch        0x46
#define cha       0x47                 //模式
#define __         0x07
#define _a        0x15
#define eq        0x09
#define _100a      0x19
#define _200a      0x0d
uchar KEY_VAL=0;
uchar code_value=0;
uchar key_code[4];
uchar x=5,y=0, code[21];
uchar a=5,b=5,c=5,d=0;
ulong shu;
//***********************************************************************
//               MSP430IO口初始化
//***********************************************************************
void Port_Init1()
{
//  LED8DIR  = 0xFF;                      //设置IO口方向为输出
//  LED8 = 0xFF;                      //P2口初始设置为FF

  RED_L;
  RED_IN;
}
//*************************************************************************
//   遥控器键值赋功能值子程序
//*************************************************************************
void Key_Icode(void)
{void  Display_Key1();
  void Display_Key();
  void find();
   switch(key_code[2])                    //第3个字节是数据,第4个字节是反码
   {                                      //为了更稳定,可以加上第4个字节数据的判断
   case KEY_0:KEY_VAL=0; Display_Key(KEY_VAL); break;
   case KEY_1:KEY_VAL=1; Display_Key(KEY_VAL); break;
   case KEY_2:KEY_VAL=2; Display_Key(KEY_VAL); break;
   case KEY_3:KEY_VAL=3; Display_Key(KEY_VAL); break;
   case KEY_4:KEY_VAL=4; Display_Key(KEY_VAL); break;
   case KEY_5:KEY_VAL=5; Display_Key(KEY_VAL); break;
   case KEY_6:KEY_VAL=6;  Display_Key(KEY_VAL); ;break;
   case KEY_7:KEY_VAL=7; Display_Key(KEY_VAL); break;
   case KEY_8:KEY_VAL=8; Display_Key(KEY_VAL); break;
   case KEY_9:KEY_VAL=9; Display_Key(KEY_VAL); break;
   case prex:LCD_write_str(0,0,"prex:");break;
   case nex :LCD_write_str(0,0,"next:");break;
   case play_pause:LCD_init();break;
   case ch_:code[5]='/';Display_Key1(code[5]); break;
   case ch: code[5]='=';Display_Key1(code[5]);break;
   case cha:code[5]='*';Display_Key1(code[5]);break;
   case eq: LCD_init();LCD_write_str(0,0,"start");x=5;break;
   case _a:code[5]='+';Display_Key1(code[5]);break;
   case __:code[5]='-';Display_Key1(code[5]);break;
   case _100a:code[5]=0xa2;LCD_write_str(x,y,"100+");x+=4;find();break;
   case _200a:code[5]=0xa3;LCD_write_str(x,y,"200+");x+=4;find();break;
   default:KEY_VAL=10;break;
   }

}
void cauculate()
{if(a==0)a=5;
if(b==0)b=5;
if(c==0)c=5;
if(d==21)d=0;
}
//*************************************************************************
//     显示采集到的数据到LED灯
//*************************************************************************
void Display_Key(uint data_KEY)
{
  LCD_write_char(x,y,KEY_VAL+0x30); delay_ms(5);      //键值显示到LED灯上,二进制的形式显示,只识别0~9
  x++;
  if((x==16)&(y==0))
  { x=0;y=1;}
  if((x==16)&(y==1))
  {x=5;y=0;LCD_init();
  }
}
void Display_Key1(uint data_KEY)
{
  LCD_write_char(x,y,code[5]); delay_ms(5);      //键值显示到LED灯上,二进制的形式显示,只识别0~9
  if((x==16)&(y==0))
  { x=0;y=1;}
  if((x==16)&(y==1))
  {x=5;y=0;LCD_init();
  }
}
void find()
{if((x==16)&(y==0)){x=0;y=1;}
if((x==16)&(y==1)){x=5;y=0;}
}
//*************************************************************************
// 遥控器解码子程序
//*************************************************************************
void Red_Code()
{
uchar i,j,k = 0;
for(i = 0;i < 19;i++)
{
  delay_us(400);           //延时400us
  if(RED_R)                //9ms内有高电平,则判断为干扰,退出处理程序
  {
      return;
  }
}
while(!RED_R);            //等待9ms低电平过去

for(i=0;i<5;i++)          //是否连发码
{
  delay_us(500);
  if(!RED_R)
   {
     return;
   }
}

while(RED_R);               //等待4.5ms高电平过去
for(i = 0;i < 4;i++)        //接收4个字节的数据
{
  for(j = 0;j < 8;j++)      //每个字节的数据8位
  {

   while(!RED_R);           //等待变高电平
   while(RED_R)             //计算高电平时间
   {
    delay_us(100);
    k++;
    if(k >22)               //高电平时间过长,则退出处理程序
    {
     return;
    }

   }
   code_value>>=1;          //接受一位数据
   if(k >= 7)
   {
    code_value|=0x80;       //高电平时间大于0.56,则为数据1
   }
   k = 0;                  //计时清零
  }
  key_code[i]=code_value;  //四个字节的数据
}
  Key_Icode();             //调用赋值函数
// Display_Key(KEY_VAL);     //显示按键值

  delay_ms(50);
}
//***********************************************************************
//            主程序
//***********************************************************************
void main(void)
{
  WDT_Init();                         //看门狗初始化
  Clock_Init();                       //时钟初始化
  Port_Init();
   Port_Init1();
  //端口初始化,用于控制IO口输入或输出
// ADC_Init();                         //初始化ADC配置
  delay_ms(100);                      //延时100ms
  LCD_init();                         //液晶参数初始化设置
  LCD_clear();                        //清屏
  LCD_Desk();
  _EINT();

    while(1)
{
    Red_Code();                       //调用遥控器解码子程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