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17.h头文件驱动

楼主(2015-04-18):
基于msp430单片机下的ads117.h驱动:
#define SCL_H P2OUT |= BIT4
#define SCL_L P2OUT &= ~BIT4
#define SDA_H P2OUT |= BIT3
#define SDA_L P2OUT &= ~BIT3
#define address 0x90
#define config  0x01
#define conversion 0x00
#define Lsiwei  0xE3                     //860sps,比较模式关闭
#define Lsiwei1  0x03                     //8sps,比较模式关闭
#define  channel_0      0                //表示选择通道0和通道1的差分输入
#define  channel_1      1                //表示选择通道1
#define  channel_2      2                //表示选择通道2
#define  channel_3      3                //表示选择通道3

#define SDA_in  P2DIR &= ~BIT3          //SDA改成输入模式
#define SDA_out P2DIR |= BIT3          //SDA变回输出模式
#define SDA_val P2IN&BIT3             //SDA的位值

#define TRUE    1
#define FALSE   0
/******************************
函数名:delay
功能:延时程序/////////////15us
********************************/
void delay1(void)
{
    uchar i;
for(i = 0;i < 15;i++)
   _NOP();
}
/*******************************************
函数名称:start
功    能:完成IIC的起始条件操作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start(void)
{
SCL_H;
SDA_H;
delay1();
SDA_L;
delay1();
SCL_L;
delay1();
}
/*******************************************
函数名称:stop
功    能:完成IIC的终止条件操作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stop(void)
{
SDA_L;
delay1();
SCL_H;
delay1();
SDA_H;
delay1();
}
/*******************************************
函数名称:mack
功    能:完成IIC的主机应答操作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mack(void)
{
SDA_L;
_NOP(); _NOP();
SCL_H;
delay1();
_NOP();_NOP();
SCL_L;
SDA_H;
delay1();
}
/*******************************************
函数名称:mnack
功    能:完成IIC的主机无应答操作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mnack(void)
{
SDA_H;
_NOP(); _NOP();
SCL_H;
delay1();
SCL_L;
_NOP(); _NOP();
SDA_L;
delay1();
}
/*******************************************
函数名称:ack
功    能:检查从机的应答操作
参    数:无
返回值  :从机是否有应答:1--wu,0--you
********************************************/
void ack()
{
  uchar i;
  i=0;
  SDA_in;
  SCL_H;
  delay1();
  while((P2IN&BIT1)&&(i<250)) i++;
  SDA_out;
  SCL_L;
  delay1();
}
/*******************************************
函数名称:write1
功    能:向IIC总线发送一个1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write1(void)                      //下降沿发送
{
SDA_H;
delay1();
SCL_H;
delay1();
SCL_L;
delay1();
}
/*******************************************
函数名称:write0
功    能:向IIC总线发送一个0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write0(void)                    //下降沿发送
{
SDA_L;
delay1();
SCL_H;
delay1();
SCL_L;
delay1();
}
/*******************************************
函数名称:write1byte
功    能:向IIC总线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
参    数:wdata--发送的数据
返回值  :无
********************************************/
void write1byte(uchar wdata)
{
uchar i;

for(i = 8;i > 0;i--)
{
  if(wdata & 0x80)
                      write1();
  else
                      write0();
  wdata <<= 1;
}

SDA_H;
_NOP();
}
/*******************************************
函数名称:read1byte
功    能:从IIC总线读取一个字节
参    数:无
返回值  :读取的数据
********************************************/
uchar read1byte(void)
{
    uchar  rdata = 0x00,i;
    uchar flag;

for(i = 0;i < 8;i++)
{
  SDA_H;
  delay1();
  SCL_H;
                SDA_in;            //设为输入模式
  delay1();
  flag = SDA_val;
  rdata <<= 1;
  if(flag) rdata |= 0x01;
                    SDA_out ;           //设为输出模式,输出高电平,空闲
  SCL_L;
  delay1();
}
return rdata;
}
/***********************************
函数名;Confige1115
功能:选择通道模式,对ads1115进行初始化
参数:uchar channel通道编号
***************************************/
void Confige1115(uchar channel)    //对地址,通道,采样范围,转换速率
{
  uchar a_channel;
  switch (channel)
  {
     case 0:a_channel=0xC2;break;//通道0 ,1倍放大,连续模式
     case 1:a_channel=0xD2;break;//通道1,1倍放大,连续模式
     case 2:a_channel=0xE2;break;//通道2,1倍放大,连续模式
     case 3:a_channel=0xF2;break;//通道3,1倍放大,连续模式
     default: break;
  }
  start();
  write1byte(address);//0x90    //先写地址,,,由Datashit知,address接地时从机地址为0X90
  ack();
  write1byte(config);//0x01     //再写高字节配置,,100 : AINP = AIN0 and AINN = GND,001 : FS = ±4.096V(1)
  ack();
  write1byte(a_channel);        //选择通道
  ack();
// write1byte(Lsiwei1);             //0xe3,8sps,比较模式关闭
write1byte(Lsiwei);           //0xe3,860sps,比较模式关闭    //低字节配置,111 : 860SPS
  ack();
  stop();
}
/**************************************
函数名:read1115
功能:从ads1115中读出采样值
**************************************/
long int read1115()
{
  uchar result_l,result_h;      //结果为两字节
  long int result;
  start();
   write1byte(address);//地址0x90
  ack();
   write1byte(conversion);//写入0x00,告诉ads1115下一步要从conversion register中读数据    ???
  ack();
  stop();
  delay_ms(5);
  start();
  write1byte(address+1);//要读数据了   ????
   ack();
  result_h=read1byte();   //先读高字节
   mack();//主机应答
  result_l=read1byte();
   mack();//主机应答
   stop();
  result=result_h*256+result_l;   //****很关键
  return result;
}
/***********************************
函数名:go_1115
功能:进行一次采样并得到采样值
参数:uchar temp  通道选择
*********************************/
float go_1115(uchar temp)
{
  long int result_gd;
  float result_v;
  Confige1115(temp);
  delay_ms(5);
  result_gd=read1115();
  delay_ms(5);
  result_v=result_gd/7999.755859;//转化为电压值,单位为v
                                  //有正有负,最高位为符号位,单位量值=32768/4.096 V-1
  return result_v;
}
/*********************************
函数名:sample
参数:int a采样次数,uchar tep通道选择
      tep=0为通道0和通道1的差分输入
功能:进行a次采样,且去掉最大最小值求平均
*************************************/
float sample(int a,uchar tep)            //连续采样,  ,采样算法
{                                        //去掉最大最小值求平均值
int i,j;
float max,min,v_out,c=0;
max=min=go_1115(tep);
  for(i=0;i<=9;i++)
  {
   for(j=0;j<=4;j++)
   {
     v_out=go_1115(tep);
   if(v_out>max)     //找出最值
   {max=v_out;}
   if(v_out<min)
   {min=v_out;}
   c=c+v_out;//全部加,到最后减掉最值
   }
   if(j<=5)
     c=c-max-min;     //去掉最大最小
}
    c=c/30;
  //每5次采样为一组,每次保留每组中的除去最大最小值的3个值之和
  //一共采样次数为5*10-2*10=30次
    return 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