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直流电控制机程序(智能小车用)

楼主(2015-04-18):
sbit  RIGHT_IN1 = P1^3;   //右边电机
sbit RIGHT_EN  = P1^4;
sbit RIGHT_IN2 = P1^5;

sbit  LEFT_IN1 = P1^2;    //左边电机
sbit LEFT_EN  = P1^1;
sbit LEFT_IN2 = P1^0;
/*********************************************
                  宏定义
**********************************************/
#define PWM_PERIOD  100     //PWM周期PWM_PERIOD*100us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变量定义
**********************************************/
//---------- PWM ------------//
uchar PWM_COUNTER = 0;      //pwm产生周期 100*100us
uchar LEFT_PWM_DUTY  = 50;  //左边电机占空比
uchar RIGHT_PWM_DUTY = 50;  //右边电机占空比
//---------- 时钟 ------------//
uchar SecondL = 0;         //时间秒低位
uchar SecondH = 0;         //时间秒高位
uchar MinuteL = 0;         //时间分低位
uchar MinuteH = 0;         //时间分高位
/*********************************************
函数名称: Delay_10Us
函数功能: us延时函数
函数输入: us-延时时间控制变量
函数输出: 无
**********************************************/
void Delay_10Us(uint us)
{
while( us-- );
}
/*********************************************
函数名称: DelayMs
函数功能: ms级延时函数,延时时间:ms*ms
函数输入: ms-延时时间控制变量
函数输出: 无
**********************************************/
void DelayMs(uint ms)
{
unsigned int i,j;
for( i = 0; i < ms; i ++ )
  for( j = 115; j > 0; j --);
}
/*********************************************
函数名称: Init
函数功能: 初始化单片机的定时0(用于产生PWM)、定时器1(用于产生时钟)
函数输入: 无
函数输出: 无
**********************************************/
void Init_Timer(void)
{
   TMOD = 0x12;             //设定T0的工作模式为2,设定T0的工作模式为1
   //----装入定时器初值 -----//
   TH0 = 0x95;              //100us定时
   TL0 = 0x95;
   TH1 = (65536-50000)/256; //50ms定时
   TL1 = (65536-50000)%256;
   IT0 = 1;
   IP  = 0x03;
   EA  = 1;                 // 开总中断
   ET0 = 1;                 // 定时器0允许中断
   ET1 = 1;                 // 定时器1允许中断
   TR1 = 1;                 // 启动定时器1
   TR0 = 1;                 // 启动定时器0
}
/*********************************************
函数名称: Timer0_ISR
函数功能: 定时器0中断服务函数,用于输出PWM波
函数输入: 无
函数输出: 无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PWM_COUNTER ++;
if(PWM_COUNTER < PWM_PERIOD)
{
  if(PWM_COUNTER > LEFT_PWM_DUTY)  LEFT_EN  = 0;
  if(PWM_COUNTER > RIGHT_PWM_DUTY) RIGHT_EN = 0;
}
else
{
  PWM_COUNTER = 0;
  LEFT_EN  = 1;
  RIGHT_EN = 1;
}
}
/*********************************************
函数名称: Timer1_ISR
函数功能: 定时器1中断服务函数,用于产生时钟
函数输入: 无
函数输出: 无
**********************************************/
void Timer1_ISR() interrupt 3
{
uchar cnt;
TH1 = (65536-50000)/256;
TL1 = (65536-50000)%256;
cnt++;
if(cnt >= 20)
{
    cnt = 0;
    ++SecondL;
    if(SecondL == 10)
    {
    SecondL = 0;
    ++SecondH;
    if(SecondH == 6)
    {
    SecondH = 0;
    ++MinuteL;
    if(MinuteL == 10)
    {
    MinuteL = 0;
    ++MinuteH;
     }
     }
   }
  }
}
/*********************************************
函数名称: Stop
函数功能: 停车函数
函数输入: speed_left -左轮占空比
           speed_right-右轮占空比
函数输出: 无
**********************************************/
void Stop(uchar speed_left,uchar speed_right)
{
LEFT_IN1  = 0;
LEFT_IN2  = 0;
RIGHT_IN1 = 0;
RIGHT_IN2 = 0;
LEFT_PWM_DUTY  = speed_left;
RIGHT_PWM_DUTY = speed_right;
}
/*********************************************
函数名称: GoHead
函数功能: 前进函数:控制小车以一定速度直线前进,也可以
           控制小车转弯
函数输入: speed_left -左轮占空比
           speed_right-右轮占空比
函数输出: 无
**********************************************/
void GoHead(uchar speed_left,uchar speed_right)
{
LEFT_IN1  = 1;
LEFT_IN2  = 0;
RIGHT_IN1 = 1;
RIGHT_IN2 = 0;
LEFT_PWM_DUTY  = speed_left;
RIGHT_PWM_DUTY = speed_right*5/4;  //走直线占空比校正
}
/*********************************************
函数名称: GoBack
函数功能: 后退函数:控制小车以一定速度直线后退,也可以
           小车后退转弯
函数输入: speed_left -左轮占空比
           speed_right-右轮占空比
函数输出: 无
**********************************************/
void GoBack(uchar speed_left,uchar speed_right)
{
LEFT_IN1  = 0;
LEFT_IN2  = 1;
RIGHT_IN1 = 0;
RIGHT_IN2 = 1;
LEFT_PWM_DUTY  = speed_left;
RIGHT_PWM_DUTY = speed_right+2; //走直线占空比校正
}
/*********************************************
函数名称: Goright
函数功能: 右转90度函数:控制小车以一定速度旋转90度
函数输入: speed_left -左轮占空比
           speed_right-右轮占空比
函数输出: 无
**********************************************/
void Goright_90(void)
{
LEFT_IN1  = 1;
LEFT_IN2  = 0;
RIGHT_IN1 = 0;
RIGHT_IN2 = 1;
LEFT_PWM_DUTY  = 20;
RIGHT_PWM_DUTY = 20;
DelayMs(1135);
}

网友A:
直发程序,没有电路图无用啊

网友B:
这个90度,转的精确吗?

网友C:
有pwm调速吗???

网友D(2016-10-13):
有上位机软件吗

网友E(2017-06-22):
有程序所属文件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