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意流水灯问题

楼主(2015-04-18):
基于89C51芯片,用keil4软件如何实现以下功能:
    数码管显示数字0的时候LED灯全不亮,数码管显示数字1的时候最左边1个LED灯亮,数码管显示数字2的时候2个LED灯亮,直到显示数字7的时候8个LED灯全亮,然后从0开始循环。
要求:用汇编语言实现
各位高手大大帮帮忙吧,帮忙写一个可行的程序出来

网友A:
用c较好吧

网友B:
汇编语言。。。。。。。。。

网友C:
自己研究研究再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研究研究再写

晕,就是研究不出来才发的,你会么?

网友D:
刚学C,改了一个,看看行不行.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
uchar t0,num;
void display(uchar shu);
void init();
void delay(uint z);
void keyscan();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display(num);
        }

}
void init()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0++;
                if(t0==20)
                {
                        t0=0;
                        num++;
                        if(num==1)
                                P1=0xfe;
                        else if(num==2)
                                P1=0xfd;
                        else if(num==3)
                                P1=0xfb;
                        else if(num==4)
                                P1=0xf7;
                        else if(num==5)
                                P1=0xef;
                        else if(num==6)
                                P1=0xdf;
                        else if(num==7)
                                P1=0xbf;
                        else if(num==8)
                                P1=0;
                        else
                                num=0;
                }
}

void display(uchar shu)//显示子函数
{
        uchar ge;
        ge=shu%10;

        dula=1;
        P0=table[ge];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e;
        wela=0;
        delay(1);
}
void delay(uint z)//延时子函数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