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 Idioms

楼主(2015-04-18):
1、Address of

怎么返回重载了 ampersand(&)符号的类的地址

// nonaddressable.h 定义了一个类,重载了C++的取地址运算符(&)
class nonaddressable
{
public:
typedef double useless_type;
private:
useless_type operator&() const;
};

// addressof.cpp 实现代码文件
#include "nonaddressable.h"

template <class T>
T * addressof(T & v)
{
return reinterpret_cast<T *>(&const_cast<char&>(reinterpret_cast<const volatile char &>(v)));
}

int main()
{
nonaddressable na;
nonaddressable * naptr = addressof(na);   // No more compiler error. 这种方法可以取到这个类的地址

nonaddressable * naptr2 = &na;       // Compiler error here. 常规方法会提示编译错误

return 0;
}

参开boost Boost addressof utility

以及 C++11 <memory> 文件

2、Boost mutant

Reverse a pair of plain old data (POD) types without physically reorganizing or copying the data items.
   注释:在C++中,我们把传统的C风格的struct叫做POD(Plain Old Data)对象。一般来说,POD对象应该满足如下特性。
   对于任意的POD类型T,如果两个T指针分别指向两个不同的对象obj1和obj2,如果用memcpy库函数把obj1的值复制到obj2,那么obj2将拥有与obj1相同的值。

  简言之,针对POD对象,其二进制内容是可以随便复制的,在任何地方,只要其二进制内容在,就能还原出正确无误的POD对象。对于任何POD对象,都可以使用memset()函数或者其他类似的内存初始化函数。

// 列子程序
#include <iostream>

template <typename T>
struct Reverse
{
        typedef typename T::first_type  second_type;
        typedef typename T::second_type first_type;
        second_type second;
        first_type first;
};

template <typename T>
Reverse<T> & mutate(T & p)
{
        return reinterpret_cast<Reverse<T> &>(p);
}

int main(void)
{
        std::pair<double, int> p(1.34, 5);

        std::cout << "p.first = " << p.first << ", p.second = " << p.second << std::endl;
        std::cout << "mutate(p).first = " << mutate(p).first << ", mutate(p).second = " << mutate(p).second << std::endl;

        return 0;
}

输出结果
p.first = 1.34, p.second = 5
mutate(p).first = 5, mutate(p).second = 1.34
请按任意键继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