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产生方波问题

楼主(2015-04-18):
stc89c5系列单片机,想产生38k方波,理论上就是大概13us翻转一次电平状态。
可是实际却做不到,用示波器观察波形,只有翻转时间大于20us时才观察到波形(即最大能产生约25k方波),小于这个时间,就完全没有波形产生了。
是硬件速度问题还是其他问题?有没有人试过用这类型的单片机产生过38k的方波?或者有没有其他软件方法可以实现?在线等~

网友A:
你是在哪里处理I/O状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在哪里处理I/O状态的?

主函数里面,中断里面没试过,但感觉不会太大差距。

网友A:
好像都告诉你了,如果是做调制,最好不要用这种方式产生38K的方波,不好使的~随便复制一个给你试一试,我也验证了一下,我现在只有110592的晶体,实际用示波器看了下,差不多吧,低点儿就是36K+,高点就是40K+
#include <reg51.h>

sbit out_38k_IO=P0^0;

void InitTimer0(void)
{
    TMOD|= 0x02;
    TH0 = 0xF4;
    TL0 = 0xF4;
    TR0 = 1;
    ET0 = 1;
    EA = 1;
}

void main(void)
{
    InitTimer0();
}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out_38k_IO = !out_38k_IO;
}

网友A:
用用这个方法吧,较为实用和准确
http://www.51hei.com/bbs/dpj-33672-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用这个方法吧,较为实用和准确
http://www.51hei.com/bbs/dpj-33672-1.html

这个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