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修改修改驱动的sys文件,以及DLL文件的Version信息

楼主(2015-04-18):
问题:怎么修改一些第三方的sys文件、dll文件的Version信息(主要针对驱动的安装文件中的版本信息等),如下图所示:

1)eXeScope(可以编辑DLL文件的软件) ---- 可以打开sys、dll文件并修改。
      或者使用Visual Studio自带的编辑器来直接打开并修改sys文件和dll文件 的Version部分。(右键->*.sys文件或者*.dll->选择“Microsoft Visual Studio Version Selector”)。

2)PEditor(修正SYS文件的“校验和”软件)----(如:打开PEditor.exe->浏览->已经修改好的*.sys文件->校验和)
3)安装驱动-----(选择inf文件就行啦)

网友A(2017-08-23):
您好,我想问一下在x64系统上用什么工具软件,改SYS驱动文信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