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I算法设计状态反馈H∞控制器的一个例子

楼主(2015-04-18):
这两天看到很多关于线性矩阵不等式(Linear MatrixInequality,LMI)算法方面的东西,但是好像没一个实际的例子可以参考,纠结了两天做了一个单级倒立摆的例子出来,对有些人说不定还是有用的,PS:这是我毕业论文的一部分
    一个倒立摆系统的数学模型转化成标准的H∞控制问题模型,即:

给加权矩阵C1和D12选择一个合适的参数(通常是通过仿真反复试验得出来),求解下面的一个LMI,使γ的值取到最小,从而得到一个最优的
态反馈H∞控制器

    下面是利用MATLAB LMI工具箱解决这个问题独一无二的例子,网上没有第二份这样的代码了。另外仿真还可以使用MATLAB/Simulink。。。。。

%基于LMI算法的倒立摆状态反馈H∞控制器设计
%State Feedback H∞ controller design based lmi approach
%by 2013/04/03 hemmingway <hemmingway@163.com>

clc
clear all
%----------------------------------------------%
%定义常数矩阵
A=[0  1       0       0;
   0 -0.0883  0.6293  0;
   0  0       0       1;
   0 -0.2357  27.8285 0] ;
B1=[0 2.3566  0 104.2027]';
B2=[0 0.8832  0 2.3566]';
C1=[0.064 0   0    0;
    0     1e-3  0    0;
    0     0   0.11 0;
    0     0   0    0.01;
    0     0   0    0];
D12=[0 0 0 0 0.01]';
D11=[0 0 0 0 0]';
C2=[1 0 0 0;
    0 0 1 0];
D21=[0 0 0 0]';
D22=[0 0 0 0]';

%
setlmis([]);       %建立一个LMI
X=lmivar(1,[4,1]); %定义矩阵变量
W=lmivar(2,[1,4]);
r1=lmivar(1,[1,1]);

%%%%%%%
lmiterm([1 1 1 X],A,1,'s');
lmiterm([1 1 1 W],B2,1,'s');
lmiterm([1 2 1 0],B1');
lmiterm([1 2 2 0],-1);
lmiterm([1 3 1 X],C1,1);
lmiterm([1 3 1 W],D12,1);
lmiterm([1 3 2 0],D11);
lmiterm([1 3 3 r1],-1,1);

%
lmiterm([-2 1 1 X],1,1);

lmisys=getlmis;

%%----------------------------solver---------------------------------------
n = decnbr(lmisys);
c = zeros(n,1);
for j=1:n
     [r1j]=defcx(lmisys,j,r1);
      c(j)=trace(r1j);
end
%c=mat2dec(lmisys,zeros(4,4),zeros(1,4),eye(1))
[copt,xopt]=mincx(lmisys,c, [0 0 0 0 0]);

X=dec2mat(lmisys,xopt,X)
W=dec2mat(lmisys,xopt,W)

K=W*X^(-1);
K=K/100    %%控制器,为什么要除以100? 因为D12矩阵哪里是0.001,不是传统的1

r1=dec2mat(lmisys,xopt,r1);
gammar=r1^(1/2)               %%gammar

%----------------------------------simu------------------------------------
%
w=0.0;
n=1;
Dt=0.01;
t=-0.8;
t0=t;
x=[-0.2 0 0.3 0]';
for i=1:1500
     if t<0
        %t1=4*pi*t;
        t1=4*pi*t;
        x=[1.1*sin(t1); 1.2*cos(t1); 0.5*sin(t1)+1.0*cos(t1); 0];
    else
      u=K*x;                    %%反馈控制
      Dx=A*x+B1*w+B2*u;
      x=x+Dx*Dt;
    end

    Y(:,n)=x;
    t=t+Dt;
    n=n+1;
end

figure(1)
time = (1:n-1)*Dt+t0;
xpos=Y(1,:);
xangle=Y(3,:);

subplot(2,1,1)
plot((1:n-1)*Dt+t0,xpos,'k')
axis([-0.8 10 -1.5 1.5])
grid on
xlabel('time(s)')
ylabel('Cart positon')

subplot(2,1,2)
plot((1:n-1)*Dt+t0,xangle,'k')
axis([-0.8 10 -1.5 1.5])
grid on
xlabel('time(s)')
ylabel('Pendulum')

网友A(2016-01-14):
K=K/100    %%控制器,为什么要除以100? 因为D12矩阵哪里是0.01,不是传统的1
请问为什么要这样处理啊

网友A:
另外,请问你的simulink模块是怎么设计的呢?

网友B(2016-06-08):
你好,可以全部看看你的毕业论文吗?在知网上可以下载吗?题目是什么?麻烦了

网友C(2016-08-31):
请问,可以看一下你解出的X矩阵么?用这种方法必须要X是对角化矩阵么?我的仿真不是倒立摆的,是航天器的,但是接出来的X矩阵对角元素特别大,求解

网友D(2017-12-10):
mincx的例子很棒,非常感谢

网友E:
真的很给力!

网友F:
真是好东西,很给力,值得赞佩

网友G(2018-11-20):
楼主,你好,我是东北大学的一名学生,想看一下您的设计文章,不知道题目是什么,或者您的这些参数是如何设计出来的,我现在很需要,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