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系统多余的内存做硬盘用

楼主(2015-04-18):
        现在内存已经是无敌大白菜价了,在怎么垃圾的配置的朋友也都玩上4G了。。。。
32bit系统理论只能使用最多3.25G的内存,不过实际的使用好像还不到。

32位系统使用4G内存

那么剩下的那将近1G的内存,怎么办呢?我们可以把它设置成一个虚拟硬盘。虚拟硬盘因为是内存做的,而内存在读写速度上是硬盘的几百倍,如果我们把系统的一些临时文件夹(IE临时文件夹,TEMP临时文件夹)移动到虚拟磁盘的话,系统的运行就会快许许多多。而且也不用清理垃圾了——因为内存只是临时存储器,重启了东西就没了。如果要设置虚拟磁盘,首先用一个查看计算机硬件的软件EVEREST,看内存选项,有个physical Address Extension (APE)看最下面有没有开启, 也就是下图最下面的选项。

接下来就可以用到
Ramdisk这款绿色软件很简单的做一个RAM磁盘出来。点击【安装内存盘】,设置参数就可以了。。

一个 767MB的内存磁盘

那么剩余的这部分内存利用了,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些简单的设置了。(以win7下为例)
1、将IE临时文件夹移动到虚拟磁盘
右键IE——“属性”——常规选项卡下的“浏览历史记录”下的“设置”,“移动文件夹”,选择放置Internet临时文件夹的位置在刚刚你设置的虚拟磁盘下即可

好了,到这里就大功告成了~~欢呼,撒花~

2、另外的一个用途是存放编译程序时用来存放临时文件。。。
使用Visual C++或者GCC开发程序时,编译过程会产生大量的临时文件,少的也有几十兆,可以调整编译器的设置,使得编译产生的中间文件都存放到内存磁盘上,可以极大的提高编译速度。以VS2010为例,设置中间文件夹目录。

打开“属性管理器”,如图所示,按住Ctrl键,选择所有可以配置的属性。

在右键菜单中点击“属性”,打开属性页进行配置,如下图所示:

【通用属性】->【常规】->【中间目录】配置为: R:\TEMP\$(SolutionName)\$(Configuration)\

这样中间文件都都到了内存磁盘啦。。。。。。。。。。。看内存磁盘编译程序的目录。。。如图

不过不要在内存磁盘存放重要的东西,计算机一断电内存磁盘的东西就都没有了,RAM就是断电不能保存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