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保存数据到MATLAB的mat文件

楼主(2015-04-18):
        一、配置VC++的 包含文件 库文件 目录,如
    C:\MATLAB7\extern\include

   C:\MATLAB7\extern\lib\win32\microsoft\msvc71

二、一定要加入 #include "mat.h" ,如果要对mxArray进行操作,加入 #include "matlab.h" 。

  三、包含库文件
#pragma comment(lib, "libmat.lib")  NumberPoints #pragma comment(lib,"libmx.lib")

  四、test

【保存数据】按钮的代码如下

void CGRIP2002DemoDlg::OnBnClickedButton9()
  {
    CString filePath;
    char   szANSIString   [MAX_PATH];
    MATFile *pMF = NULL; // mat文件
    mxArray *pMA = NULL; // 矩阵指针
    double *Array;

    Array = new double[4*NumberPoints];      //    4*500

    CFileDialog dlgSave(FALSE,_T(".mat"),_T("Untitled.mat"),OFN_HIDEREADONLY|OFN_OVERWRITEPROMPT,_T("MAT file(*.mat)|*.mat|All files(*.*)|*.*||"));  //save as
    if (dlgSave.DoModal() == IDOK)
    {
    filePath = dlgSave.GetPathName();
    TRACE1("%s\n",filePath);
    }
    WideCharToMultiByte(CP_ACP,0,filePath.GetBuffer(),-1,szANSIString,MAX_PATH,NULL,NULL);
    pMF = matOpen(szANSIString, "w");
    pMA = mxCreateDoubleMatrix(NumberPoints,4,mxREAL);  // 新建一个NumberPoints*4的矩阵只有实部(在MATLAB里矩阵都是复矩阵)

    mxSetName(pMA, "data");

    Array = mxGetPr(pMA);

    memcpy(Array,XValues,sizeof(double)*NumberPoints);
    memcpy(Array+NumberPoints,YValues,sizeof(double)*NumberPoints);
    memcpy(Array+2*NumberPoints,YValues2,sizeof(double)*NumberPoints);
    memcpy(Array+3*NumberPoints,YValues3,sizeof(double)*NumberPoints);

    // 将矩阵写到*.mat文件内
    if(pMA != NULL) matPutArray(pMF, pMA);

    mxDestroyArray(pMA);
    if(pMF != NULL) matClose(pMF);

  }

  假设保存在pend.mat文件,用MATLAB打开它,有一个500*4的矩阵data,显示数据
     >> x=data(:,1);
>> y=data(:,2);
>> y2=data(:,3);
>> y3=data(:,4);
>> plot(x,y,'b',x,y2,'r',x,y3,'g')

或者
>>plot(data(:,1),data(:,2:4))

网友A:
我也是想用vc++把数据保存成.mat,上面的代码可以实现么。还要配置什么文件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