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XP与fedora 15/16双系统

楼主(2015-04-18):
     其实本身的安装过程也是上网查的,现在只是在此总结一下罢了。。

一、首先是整理一下磁盘,开辟一块空闲的磁盘空间出来用于安装Linux,这里以XP自带的磁盘管理工具为例,我有个E盘,130多GB,进入磁盘管理,删除E盘(里面没有东西。。),然后重新建一个E盘,大小差不多68.2GB,然后身下的60多GB用于安装fedora.

二、首先要准备好两个软件:

      1 grub4dos: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grub4dos/

  2 Fedora DVD ISO  我是从官网下的DVD镜像,(ISO镜像有Live和DVD版本的,Live版很小,DVD版本很大,包含了很多软件)

二、在c盘根目录下边的boot.ini文件中添加,C:\GRLDR=“fedora 15”  等号后面的内容只是用于启动时显示的,写什么都可以。加上后保存并关闭文件。

//C:\boot.ini
[boot loader]
timeout=5
default=multi(0)disk(0)rdisk(0)partition(1)\WINDOWS
[operating systems]
multi(0)disk(0)rdisk(0)partition(1)\WINDOWS="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noexecute=optin /fastdetect
C:\GRLDR="深度一键还原 GHOST V11.0"
c:\Arldr=DOS工具箱
C:\GRLDR="fedora 15"

三、解压grub4dos中的grldr和menu.lst文件到c盘根目录(其实menu.lst也不是必须的)。

四、将fedora 15镜像放到新建的E盘,放镜像的磁盘一定要是FAT32,不然安装时会找不到文件。然后提取镜像中isolinux文件夹中的vmlinuz和initrd.img文件,以及整个images文件夹,都放在E盘根目录,如果磁盘不是FAT32,可以去网上下个“NTFS与FAT32转换器”转换一下,可以进行无损数据的转换。。。

五、在menu.lst文件中追加以下内容,这个文件是给grub寻找启动项的:

title install fedora 15

root  (hd0,4)

kernel  /vmlinuz linux repo=hd:/dev/sda5:/

initrd  /initrd.img

boot

六、重启电脑,在启动项选择时,依次选择fedora 15、“Install fedora15”就可以开始安装了,要注意的是用menu.lst来安装往往不好确定参数的(不过这个文件还是有必要一起复制过去的),像root (hd0,4),这里不一定的,所以不要这样安装,而是在重启电脑后依次选择 fedora 15->Commandline,进入一个命令行,提示:

grub>

开始输入 root  (hd0,x) 这样的命令,其中x是数字0、1、2、3、4等等,如果检测到了fat分区,再用ls命令查看是不是有刚才复制的文件,如果有接下来输入剩下的命令,就是

grub> root  (hd0,x)

grub> ls

grub> kernel  /vmlinuz linux askmethod

grub> initrd  /initrd.img

grub> boot

七、然后进入安装,在开始的界面会进入一个 Select Partition的界面,选/dev/sday,这儿y是个数字,y=X+1,如开始root(hd0,4),这里就是/dev/sda5,这是镜像在什么地方

九、在后面自定义分区结构

自定义分区结构可以看到Windows的其他磁盘,都叫sdax什么的,你可以删除它们,这样就Windows相应的删除了,不想删的就利用磁盘开始准备的剩余空间分区

/    20G  (至少8G)

/boot  200MB

/usr    15GB

/swap    1GB

/Var    5G

/home  剩余的空间

分区有很多分法的。。。。

十、最后安装后可能Windows不能启动了,出现 NTLDR is missing 错误,NTLDR是Windows启动必须的文件。

在Linux打开终端,用su命令切换到root权限

输入  vi  /etc/grub.conf
(或者 vi   /boot/grub/menu.list)

找到

title Other
rootnoverify (hd0,1)                       //说明,此处可能有点不同哦
chainloader +1
按 i  将光标位置改变到title other后,(i是vi编辑器的插入命令)
修改成
title Windows XP
rootnoverify (hd0,0)          //说明,Windows的系统盘,一般是C盘
makeactive

chainloader +1
boot

按esc键退出编辑
输入:wq保存退出
重启就OK啦。

开始出现fedora的引导界面,选择Windows XP后就出现XP的GRUB界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