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C中Microsoft Date and Time Picker Control 6.0 (SP4)空间使用

楼主(2015-04-18):
一、添加控件
Project->Add To Project->Components and Controls->Registered ActiveX Controls(文件夹)->Microsoft Date and Time Picker Control 6.0 (SP4).lnk ,单击Insert按钮。
然后在Controls上把该控件拖到窗体上面。

列外:如果这个ACtiveX控件和Group Box(默认有个Static的控件)重叠,需要设置ACtiveX控件的Tab顺序在Group Box的前面,不然看不见这个控件。

二、属性设置
同其他控件

三、为控件添加变量
变量类型为Control,CDTPicker
如:m_ctlDate,m_ctlTime
如下图的控件::::

四、一个初始化代码
//可以写在OnInitDialog()里面

CTime time;
time=CTime::GetCurrentTime();
VARIANT  year,month,day,hour,minute,second;   //通用数据类型VARIANT,要用VARIANT设置该控件
year.vt=VT_I4;            //指明整型数据
month.vt=VT_I4;
day.vt=VT_I4;
hour.vt=VT_I4;
minute.vt=VT_I4;
second.vt=VT_I4;
year.lVal=time.GetYear();        //赋值
month.lVal = time.GetMonth();
day.lVal = time.GetDay();
hour.lVal=time.GetHour();
minute.lVal=time.GetMinute();
second.lVal=time.GetSecond();
m_ctlDate.SetYear(year);          //设置控件值
m_ctlDate.SetMonth(month);
m_ctlDate.SetDay(day);
m_ctlTime.SetHour(hour);
m_ctlTime.SetMinute(minute);
m_ctlTime.SetSecond(second);

//读取控件日期的代码

void CCountdownDlg::OnChangeDtpicker1()
{
        // TODO: 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VARIANT  year,month,day;
        year.vt=VT_I4;
        month.vt=VT_I4;
        day.vt=VT_I4;
        year = m_ctlDate.GetYear();
        month = m_ctlDate.GetMonth();
        day = m_ctlDate.GetDay();
        CString strText=_T("");
        strText.Format(_T("the date is %d-%d-%d ."),year.lVal,month.lVal,day.lVal);
        AfxMessageBox(strTex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