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va入门-开发环境的搭建和第一个程序

楼主(2015-04-18):
首先下载J2SE的JDK,目前最新的是JDK 7,下载网址是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 ... ownload-432154.html ,如下 jdk-7-windows-i586.exe 这个文件。
J2SE is the Java 2 Standard Edition.J2SE features:

  • Portability
  • JDBC API for database access
  • CORBA technology
  • Java secuity
Core Java provides back-end functionality,while Desktop Java provides GUI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functionality.
J2SE consists of two components: Core Javaand Desktop Java.

J2SE contains both the J2SE Development Kit(JDK) and the Java Runtime Environment (JRE).

接下来安装 jdk-7-windows-i586.exe 就是了。。
安装完后编辑PATH环境变量,在桌面上右击-【属性】-【高级】-【环境变量】,如下图,在【xxx的用户变量】下单击【新建】,建立一个叫 PATH 的变量,值为 D:\Program Files\Java\jdk1.7.0\bin ,即JDK安装目录下的bin文件夹目录路径。也可以修改【系统变量】下面的PATH ,用分号(;)隔开前面的值就是了。。。

到此一个最简单的Java开发环境搭建成功了。。。。。
打开cmd窗口,输入java -version,javac命令看看。。。

编写第一个Java程序,打开记事本,输入下面代码

  class MyClass{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int a;
                     int b;
                     a=1;
                      b=2;
                      System.out.println("Hello World!");
                     if( a > b){
                           System.out.println("a>b.");
                     }
                     else {
                              System.out.println("a<=b.");
                     }
           }
  }

文件名为MyClass.java ,(文件名要和类名一样)保存到E:\java下。在cmd窗口下编译、运行程序。

上面
>javac MyClass.java
是编译程序,生成一个MyClass.class的文件是可以执行的文件。
>java MyClass
是运行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