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Can't place multiple pins assigned to pin location……解决办法

楼主(2015-04-19):
Error: Can't place multiple pins assigned to pin location Pin_K22 (IOPAD_X41_Y19_N14)
Info: Pin B[0] is assigned to pin location Pin_K22 (IOPAD_X41_Y19_N14)
Info: Pin ~ALTERA_nCEO~ is assigned to pin location Pin_K22 (IOPAD_X41_Y19_N14)
原因是不能分配给多功能管脚Pin_K22 。 这是由于Pin_K22 是一个多功能管脚,还有一个功能是nCEO,也是默认的功能。如果要用它当普通IO,需要提前设置一下:assignments>device>device and pin options>dual-purpose pins里面把nCEO设置成use as regular i/o就可以了。
注:这里有一篇BLOG说的很详细

Abstract

若在DE2-70自己建立一個新的project,而不是使用DE2-70 CD的範例去改,就會遇到這個錯誤訊息。
Introduction
使用環境:Quartus II 8.0 + DE2-70 (Cyclone II EP2C70F896C6N)
若你都是用DE2-70 CD的範例加以修改,就不會遇到這個錯誤訊息,因為它已經做了設定,但若你是自己建立的新project,也包含DE2-70所有的port,然後import DE2_70_pin_assignments.csv,就會遇到這個錯誤訊息。
Solution
Step 1:
Assignments -> Device
Step 2:
按下Device and Pin Options,選擇Dual-Purpose Pins
Step 3:
將nCEO改成Use as regular I/O
See Als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