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结构复习v3.0_电信二班_焕楠

楼主(2015-04-19):
电子信息工程132)班 吴焕楠
欢迎加QQ1435378192相互学习
欢迎加入学霸交流群293194287
全文用楠妹的口吻编写,为了增加趣味性
新版特性:追加楠妹语言,以及部分代码。
感谢电信1班泽锐提出的错误(冒泡法那里)
注:仅列出电信专业考点
第一章考点:算法的效率、复杂度
时间复杂度:算法的时间量度,用“O(***)”表示
空间复杂度:算法所需存储空间的量度
主要考题,计算某某语句的执行次数(主要是循环体)。
方法:
1for(i=x;i<n;i++){a}
a语句执行了n-x次,注意循环条件中没有等于号
2for(i=x;i<=n;i++){a}
a语句执行了n-x+1次,注意循环条件中有等于号,有等号就+1
3for(i=x;i<n;i++)
for(j=y;j<=m;j++){a}
a语句执行了(n-x)(m-y+1)次,嵌套循环时,要算两者的乘积(前提是两个循环的循环变量无瓜葛)
例题:
1、在下面的程序段的时间复杂度为(    )【北京工商大学 2001 一、103分)焕楠修改版】
for(i=1;i<n;i++)
for(j=1;j<=n;j++)
      x=x+1;
A O(2n)       BO(n)       CO(n2)         DO(log2n)
答案:C
解释:先算x=x+1;语句执行的次数为次,取最高次项。其实这题直接目测都可以啦,很简单吧亲!
2、计算机执行下面的语句时,语句s的执行次数为 _______ 。【南京理工大学2000二、11.5分)】
  for(i=li<n-li++)
     for(j=n;j>=i;j--)
     s;
答案:
解释:显然,两个循环的循环变量是有瓜葛滴!根据楠妹第二定律,只能慢慢推导咯!
  • 从第一个循环for(i=l;i<n-l;i++)可知,i的值是从1一直变到n-2(注意循环是怎样退出的,即循环条件i<n-l不满足时退出,i=n-2时还可以继续执行滴。因此i的值去到n-2而已)
  • i=1,第二条循环语句变为for(j=n;j>=1;j--),推出s被执行(n-1+1)=n
  • i=2,第二条循环语句变为for(j=n;j>=2;j--),推出s被执行(n-2+1)=n-1
  • ……………………………………………………………………………………
  • i=n-2,第二条循环语句变为for(j=n;j>=n-2;j--),推出s被执行(n-(n-2)+1)=3
  • 根据等差数列求和,s被执行次啦

    3、计算机执行下面的语句时,语句x++的执行次数为n>3)。(广工—2012628日考题,题目有错误,被俺改了哈O(_)O~~
    for(int  i=0;  i<n; i++)
      for(int  j=0;  j<i-3;  j++)
             x++;
    答案:
    解释:跟上面那题差不多啦亲,继续用楠妹第二定律解题

  • 从第一个循环for(i=l;i<n;i++)可知,i的值是从0一直变到n-1
  • i=0,第二条循环语句变为for(int j=0;j<-3;j++),推出x++被执行0
  • i=1,第二条循环语句变为for(int j=0;j<-2;j++),推出x++被执行0
  • i=2,第二条循环语句变为for(int j=0;j<-1;j++),推出x++被执行0
  • i=3,第二条循环语句变为for(int j=0;j<0;j++),推出x++被执行1
  • i=4,第二条循环语句变为for(int j=0;j<1;j++),推出x++被执行2
  • ……………………………………………………………………………………
  • i=n-1,第二条循环语句变为for(j=n;j<n-4;j++),推出x++被执行n-4
  • 根据等差数列求和,x++被执行次啦

    第二章考点:顺序表、链表的插入、删除算法

    顺序表的插入:
    思路:

  • 如果插入位置不合理,抛出异常
  • 如果顺序表已满,动态增加容量
  • 从最后一个元素开始向前找到插入位置,并同时把它们后移
  • 插入
  • 表长+1
    在顺序表L的第i个位置之前插入元素e

    (楠妹语言)
    int ListInsert_Sq(SqList&L,int i,ElemType e)
    {
           if(插入位置不合理)
                  return 0;
           if(空间不足)
           {
                  申请空间;
                  if(空间申请失败)
                         return 0;
                  else
                  {
                         让顺序表首地址指针指向新位置;
                         更新表的大小;
                  }
           }
           else
           {
                  把从第i个到最后一个元素之间的所有元素逐个后移一个位置;
                  把元素e存储在第i个位置;
                  表长增一;
                  return 1;
           }
    }

    (代码自己看书

    顺序表的删除:
    思路:

  • 如果删除位置不合理,抛出异常
  • 取出删除元素
    3、从删除元素位置开始向后到最后一个元素,并同时把它们前移
    4、表长-1

    (楠妹语言)
    int ListDelete_Sq(SqList&L,int i,ElemType &e)
    {
           if(删除位置不合理)
                  return 0;
           把第i个位置到的数据放入e;
           把从第i+1个打扫最后一个元素逐个前移一个位置;
           表的长度减一;
           return 1;
    }
    (代码自己看书

    单链表的插入:
    思路:

  • p指向链表的第一个结点,初始化j从1开始
  • j<i时,遍历链表,让指针p向后移动,不断指向下一结点,j++
  • 如果链表末尾为空,说明第i个元素不存在;否则存在,此时生成一个空结点s
  • 把数据e赋值给s->data
  • 插入的核心语句:s->next=p->next;   p->next=s;

    插入的核心语句:s->next=p->next;  p->next=s;的理解

    s->next=p->next;的作用是把结点snext指针指向结点p的下一个结点
    p->next=s; 的作用是把结点pnext指针指向结点s
    最终实现了先把结点p和结点p的下一个结点之间的直接前后驱关系断开,然后把结点s放在它们之间。

    楠妹提醒:两句位置不可以调转!!!纳尼!!!!不懂问妹哈。

    (代码自己看书

    单链表的删除:
    思路:

  • p指向链表的第一个结点,初始化j从1开始
  • j<i时,遍历链表,让指针p向后移动,不断指向下一结点,j++
  • 如果链表末尾为空,说明第i个元素不存在;否则存在
  • 删除的核心语句:p->next=q->next;
  • q结点的数据赋值给e,作为返回
  • 释放q结点

    删除的核心语句:p->next=q->next;的理解

    p->next=q->next; 的作用是把结点pnext指针,直接指向结点p下两个(注意)结点

    最终实现了把结点p和结点q,结点q和结点q->next直接前后驱关系断开,而直接使结点p和结点q->next构成直接前后驱关系!                           (*^__^*) 嘻嘻……

    (代码自己看书

    第三章考点:顺序栈、循环队列的入出、初始化
    本章注意点:
    一、顺序栈
    1、栈只能在栈顶进出,后进先出
    2、栈空的条件是:S.top==S.base
    3、栈满的条件是:S.top- S.base>=S.stacksize
    4、非空栈的栈顶指针始终指向栈顶元素的下一个位置上

    二、循环队列
    1、循环队列只能在对头删除,只能在队尾插入,先进先出
    2、循环队列满的条件是:(Q.rear+1)%MAXQSIZE==Q.front
    3、循环队列空的条件是:Q.rear==Q.front

    顺序栈的入栈操作:(楠妹语言)

    StatusPush(SqStack &S,SElemType e)
    {
           if(栈满了)
           {
                  增加栈的容量;
                  if(增加容量失败)
                         exit OVERFLOW;
                  栈顶指针移动;
                  栈的大小增加;
           }
           把栈顶指针指向的位置放入e;
           栈顶指针指向e的下一个位置;
           return OK;
    }

    入栈操作语句  *S.top++=e;  的理解:

  • 先把栈顶指针指向的位置放入e
  • 栈顶指针指向e的下一个位置
    实质:先赋值,后加加,因为非空栈的栈顶指针始终指向栈顶元素的下一个位置上

A2

A1

   新元素

A2

A1

顺序栈的出栈操作:
Status Push(SqStack &S,SElemType &e)     //注意这里为什么要用引用参数,不懂问楠妹哈
{
       if(栈空)
              return ERROR;
       e=*--S.top;
       return OK;
}
注意:
判断栈空的条件是:S.top==S.base
e=*--S.top; 的理解:
先让栈顶指针指向栈顶元素,然后赋值给e
实质:先减减,后删除,因为非空栈的栈顶指针始终指向栈顶元素的下一个位置上
循环队列的入队:
Status EnQueue(SqQueue &Q,QElemType e)
{
       if((Q.rear+1)%MAXQSIZE==Q.front)         //判断队列是否满了
              return ERROR;
       Q.base[Q.rear]=e;                         //e入队
       Q.rear=(Q.rear+1)%MAXQSIZE;           //防止越界
       return OK;
}
循环队列的出队:
Status DeQueue(SqQueue &Q,QElemType &e)
{
       if(Q.rear==Q.front)                        //判断队列是否空
              return ERROR;
       e=Q.base[Q.front];                        //e出队
       Q.front=(Q.front+1)%MAXQSIZE;           //保证循环
       return OK;
}
代码都在 啦,自己背咯
第四章考点:串(堆分配内存)的 连接、赋值
代码都在 啦,自己背咯亲
第六章考点:二叉树的遍历、赫夫曼编码
二叉树的遍历:(已经定好了从左到右,以下仅对先序作说明,其它两种自己推导啦亲,嘻嘻!)
理解的关键是:递归的思想
先序(先访问根)
  • 对于整棵树,A是根,先访问它,后访问左子树BDGH,再访问右子树CEFI
  • 对于树BDGHB是根,先访问它,后访问左子树DGH,再访问右子树(空树)
  • 对于树DGHD是根,先访问它,后访问左子树G,再访问右子树H
  • 对于整棵树,左子树BDGH访问完啦,再访问右子树CEFI
  • 对于树CEFIC是根,先访问它,后访问左子树EI,再访问右子树F
  • 对于树EIE是根,先访问它,后访问左子树(空树),再访问右子树I
  • 对于树CEFI,左子树EI访问完啦,再访问右子树F
  • 对于整棵树,左子树BDGH访问完啦,右子树CEFI也访问完啦亲O(_)O~~
    (注意递归思想的体现)

    中序(中访问根)

    后序(后访问根)

    例题(楠妹出的哟!嘻嘻!)
    亲,已知二叉树的定义如下,编写子函数void nan_mei(BiTree T,int&cnt,int &sum)求该二叉树中所有元素的个数,并求所有元素的和。拜托啦!
    typedefstruct BiTNode
    {
           int data;
           struct BiTNode *lchild,*rchild,;
    }BiTNode,*BiTree;

    答案:
    voidnan_mei (BiTree T , int &cnt , int &sum)  //     注意这里为什么使用引用参数
    {
           cnt=0;                              //       初始化cnt
           sum=0;                             //       初始化sum
           if(T==NULL)
                  return;
           cnt++                               //      操作
           sum+=T->data;                       //      操作
           nan_mei(T->lchild);                   //      先序遍历左子树(注意这里递归了)
           nan_mei(T->rchild);                   //      先序遍历右子树(注意这里递归了)
    }

    赫夫曼编码
    例题:
    给定一组数列(5,9,36,72,11,12)分别代表字符A,B,C,D,E,F出现的频度,试画出相应的哈夫曼树(要求画出赫夫曼树德构造过程)。15分)(广工—2012628日考题)

    答案:

    解释:
    1、先把有权值的叶子从小到大排列
    A5   B9  E11   F12   C36  D72

  • 把权值最小的两叶子A B相加作为一个新的结点14

  • 替换 A B,插入序列中,并从新从小到大排列
    E11    F12   14    C36    D72
    5、把权值最小的两叶子E F相加作为一个新的结点23

    6、将替换 E F,插入序列中,并从新从小到大排列
    23    14    C36    D72

  • 把权值最小的两叶子 相加作为一个新的结点37

  • 总之这样做下去啦,烦死楠妹啦,不做了!哼!!!我生气了,不理你了!挂就挂呗!反正你挂又不关我事,嘻嘻。有什么鸟不起的呀!
  • 最后,赫夫曼树都为你弄好了,编码好简单呀:就把左树枝为0,右树枝为1,写出编码
    A 的编码为:0100

    第九章考点:哈希表、折半查找

    哈希表例题:
    设有一组关键字{14,,20,63,96,29,54},采用哈希函数:Hkey=key mod 15 ,表长为16,用开放地址法的线性探测再散列方法解决冲突。要求:对该关键字序列构造哈希表,给出每个元素的查找次数,并计算查找成功的平均查找长度。15分)(广工—2012628日考题)

    答案: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63

20

96

54

14

29

H(14) = 14 mod 15 = 14
H(20) = 5
H(63) = 3
H(96) = 6
H(29) = 14 H1= (14+1)mod 16 = 15
H(54) = 9
平均查找长度  ASL=(1*5 + 2*1)/6 =7/6
注意:
平均查找长度的计算, ,记住公式啦, O(∩_∩)O~~
本题的关键是 线性探测再散列方法的使用
说明:
i为冲突的次数,每一次的key都是第一次算出来那个哟
  • 如果,则为线性探测再散列
  • 如果,则为二次探测再散列
  • 如果 为伪随机序列,则为伪随机探测再散列
    解释:老师讲过,不解释了哦!不懂上Q问我。嘻嘻。

    折半查找例题:
    在有序表(6,12,16,27,28,36,38,48,56,60,67)中,用折半法查找关键值58,需做的关键值比较次数为。(广工—2012年6月28日考题)

    答案:3次
    解释:

  • 分一半,以36为中心,58和36比较,58>36
  • 有序表变为38,48,56,60,67(注意从中心的下一个元素开始)
  • 再分一半,以56为中心,5856比较,58>56
  • 有序表变为60,67
  • 剩下两个,没得再分一半啦亲,此时比较5860,58<60,但是60左边木有了,呜呜~~~~(>_<)~~~~ ,因此58不在有序表中,查找结束,一共比较3次亲O(_)O~~

    第十章考点:交换排序(冒泡法、快速排序法)、直接插入排序

    冒泡法例题(楠妹出的,嘻嘻):(版本1.02.0中有错)
    亲,你快点帮人家从小到大排列序列 56  23 77  21 ,要求用冒泡法,并且求比较次数啦亲

    答案:
    第一轮比较:
    15623比较,56>235623交换位置,序列变为:
    23  56 77  21

    25677比较,56<775623不交换位置,序列变为:
    23  56 77  21

    37721比较,77>217721交换位置,序列变为:
    23  56 21  77

    第二轮比较:
    12356比较,23<56,不交换

    25621比较,56>21,交换,序列变为:
    23  21 56  77

    35677比较,56<77,不交换

    第三轮比较:
    12321比较,23>21,交换,序列变为:

  • 23  56  77

    22356比较,不交换

    35677比较,不交换

    排序完啦,嘻嘻,好开心!O(_)O~~  并且比较次数为3轮,每一轮3次,共9次!
    快夸夸楠妹吧!!(*^__^*) 嘻嘻……

    解释:
    冒泡法排序的思路就是不断地相间元素比较,交换
    每一次必然是石沉大海,最大一个必然去了最后,比较小的慢慢向前浮上来,所以叫楠妹冒泡法!
    冒泡法排序的比较轮数为: 元素个数-1

    推荐大家看看这个视频:
    http://v.ku6.com/show/T4wLiqzZ9PCOFbmcjPDuew...html?ptag=vsogou

    快速排序法例题(楠妹出的):
    亲,你快点帮人家从小到大排列序列 56  23 83  77  21 89  11 ,要求用快速排序法,并且求比较次数啦亲

    答案:

  • 选取56作为参考元素,23  21  11比56小,都放在56的左边;83  77  89比56大,都放在56的右边
  • 原序列变为23 21 11 56 83 77 89
  • 以下分别对序列23 21 1183 77 89递归使用快速排序法
  • 对于序列23 21 11,选取23作为参考元素,21 1123小,都放在23的左边
  • 序列23 21 11变为21 11 23
  • 对于序列21 11递归使用快速排序法,选取21作为参考元素,11比21小,放在21的左边(只有一个元素11,这层递归结束)
  • 对于序列83 77 89,选取83作为参考元素,7783小,放在83的左边,8983大,放在83的右边
  • 序列83 77 89变为77 83 89(因为左右各只有一个元素,这层递归结束)
  • 排序完成啦,!比较次数为6次。
    直接插入排序例题(楠妹出的):
    亲,你快点帮人家从小到大排列序列 56  23 77  21 ,要求用插入排序法,并且求比较次数啦亲

    1、取出21,放入哨兵位置

21

56

23

77

21

22156比较,21小于5621取代56的位置,记录全部后移

21

56

23

77

  • 取出77,放入哨兵位置

77

21

56

23

77

57721比较,77大于217756比较,77大于567723比较,77大于237777比较,77等于77,故77留在原来位置
6、取出23,放入哨兵位置

23

21

56

23

77

72321比较,23大于212356比较,23小于5623取代56的位置,记录全部后移

21

23

56

77

  • 取出56,放入哨兵位置

56

21

23

56

77

105621比较,56大于215623比较,56大于235656比较,56等于56,故56留在原来位置
11、因此,最终的排序为:

21

23

56

77

共比较10
注:
冒泡法的时间复杂度为:
快速排序法的时间复杂度为:
直接插入排序的时间复杂度为:
可见,快速排序法,全球公认最快的排序法。专业排序30年,不要两三百,不要四五百,只要998,对,你没听错,只要998!你就可以拥有全球最快的排序法!赶快拿钱给楠妹吧,嘻嘻!!!(但是不稳定……呜呜呜~~~~(>_<)~~~~
终于写完啦,写了五个小时呀,呜呜!!!认真看哦,(o)哦,(o)哦,(o)哦。。。。亲!不认真看的,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哼哼哼哼!!!
要说再见了,不舍得呀!!!呜呜呜呜呜呜呜!!!O__O”   ~~~~(>_<)~~~~!!!!
201466日星期五
于广东某供热大学某实验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