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超时接收程序完成

楼主(2015-04-19):
  超时接收完成。在一些没有结束位和不固定长度的情况下可以使用。可移植各平台单片机。- =。~~

#define MaxLen    255               //最大长度

u16 RecTimNum=0;                    //接收计时
FunctionalState RecStart=DISABLE;   //接收启动标志位
FunctionalState RecFinish=DISABLE;  //接收完成标志位
u8 ReceiveBuf[MaxLen]={0};          //接收缓冲区
u8 BufLen=0;                        //接收长度

/* 超时接收完成函数 定时器中断1ms进入一次 */
void Rec_TimOut(void)
{
    if(RecStart==ENABLE)
    {
        if(++RecTimNum==5)                  //5ms没有接收到数据默认接收完成
        {
            RecTimNum=0;                    //计时清零
            RecStart=DISABLE;
            RecFinish=ENABLE;               //接收完成标志位置位
            //接收完成处理函数
            Uart_Send(ReceiveBuf,BufLen);   //本段为将接收到的数据重新发送回串口。回环测试

            BufLen=0;                       //长度清零
            RecFinish=DISABLE;              //接受完成
        }
    }
}

/* UART接收函数 放在串口接收中断*/
void Uart_Receive()
{
    u8 temp;
    if(RecStart==DISABLE)           //第一次进入串口中断
    {
        RecStart=ENABLE;            //接收启动标志
    }
    RecTimNum=0;                    //每次重新进入串口接收中断时,清零计数,表示还未接收完成
    temp = UART_ReceiveData8();    //从缓冲区取出数据
    ReceiveBuf[BufLen++]=temp;      //接收缓冲区

}

测试结果如下:

网友A(2019-01-29):
串口等待时间超时程序,不错!加入crc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