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电源

楼主(2015-04-19):
● VDD/VSS:主电源(3V到5.5V)
● VDDIO/VSSIO:I/O口供电电源(3V到5.5V)
● VDDA/VSSA:模拟部分供电电源
● VREF+/V
REF-:ADC参考电源
VDD/VSS引脚用于给内部主电压调节器(MVR)和内部低功耗电压(LPVR)调节器供电。
这两个调节器的输出连接在一起,向MCU的核(CPU,FLASH和RAM)提供1.8V电源(V18)。
在低功耗模式下,系统会将供电电源从MVR自动切换到LPVR以减少电流消耗。
为稳定MVR,在VCAP引脚必须连接一个电容。该电容应该拥有较低的等效串联电阻值(ESR),
电容最小的推荐容值为470nF。
根据封装的大小,可能有一对或两对特定的VDDIO/VSSIO来给I/O供电。
VDDA/VSSA和VREF+/V
REF-都和ADC模块相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