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风放大器电路分析

楼主(2015-04-19):
1、我觉得把麦克风看成是“电压源”,好理解一些,原因是:那是一只电容麦克风,通过一只10K电阻连接在电源两端,工作时麦克风两端只有电压变化,直流电流几乎为0,与三极管基极之间的100n电容为信号输入电容;      2、左边的三极管为共发射极组态,集电极为输出,这里的100n电容为前后级耦合电容,上边的10K电阻是三极管的输出电阻,流过的电流实际上就是Ie,由Ib+Ic组成,用Ic=(Vcc-Uce)/10K估算静态工作点的参数,可以简便一些,由于三极管工作在线性放大状态,Uce约为0.8-1,而(Uc-Ub)/220K就是基极电流Ib;
     3、左起第三根竖线上的10K与47K电阻组成了分压电路,使上面三极管基极的电压固定为Ub=Vcc*47K/(10K+47K),约为2.4V,这个三极管起推动作用,集电极接的1K电阻是防止电流冲击末级的三极管,把这级三极管的工作点抬高是为了让末级有较大的工作动态范围;
     4、末级也是共发射极组态,集电极为输出,输出变压器的作用主要是阻抗匹配,初级是三极管的负载,直流电阻不宜太大,否则三极管的动态范围受到限制,通过一定的变比,把扬声器上的电阻折合到三极管的集电极上来,这样就可以在电源电压不高(3V)的情况下,保证电路的正常工作。
     由此看来,这个喊话器电路比较简捷,而且设计也比较周密,按下电源按钮就可以工作,松开就切断了电源,算得上是典型的“低功耗”产品。说得不对的欢迎批评、指正

总的来说是第一级电压放大+第二级电流放大构成一个功放电路。

10k 200k和第一个三极管通过设置一个合适的静态工作电压,使第一级在导通时处在工作状态。

100n用来隔离直流;

右侧的npn和pnp构成一个组合电流放大电路,通过10k,47k,和1k来设置静态工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