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带字库的LCD128x64汉字显示程序

楼主(2015-04-19):
下位机传递程序
/*******************************************
下位机发送信息
***************************************/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DD=P3^6;
uint TT;
void delay(uchar time)
{
uchar i;
while(time--)
for(i=0;i<60;i++);
}
void send(uchar state)
{
  SBUF=state;
  while(TI==0);
   TI=0;
}
void SCON_init()
{
SCON=0X40;//选择串口通信方式1
TMOD=0x20;//设置计数器T1为计数方式2(自动重装初值)
PCON=0x00;//设置波特率倍增
TH1=0xFD;
TL1=0xFD;
TI=0;
TR1=1;
}
void main()
{
SCON_init();
while(1)
{
TT=P1;
if(TT!=0xff)
   {
    delay(1);
    if(TT!=0xff)
   {
    DDD=0;
       send(P1);
    DDD=1;
   }
  else DDD=1;
   }
  else DDD=1;
  }
}
/*********************************************/
/*           上位机接收和处理程序             */
/**********************************************/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P1^0;
sbit RW=P1^1;
sbit EN=P1^2;
sbit DDD=P1^6;
sbit DD=P3^6;
sbit CS1=P1^3;
sbit CS2=P1^4;
uchar code num[][16]={
{0x00,0xE0,0x10,0x08,0x08,0x10,0xE0,0x00,0x00,0x0F,0x10,0x20,0x20,0x10,0x0F,0x00},
//"0",0
{0x00,0x10,0x10,0xF8,0x00,0x00,0x00,0x00,0x00,0x20,0x20,0x3F,0x20,0x20,0x00,0x00},
//"1",1
{0x00,0x70,0x08,0x08,0x08,0x88,0x70,0x00,0x00,0x30,0x28,0x24,0x22,0x21,0x30,0x00},
//"2",2
{0x00,0x30,0x08,0x88,0x88,0x48,0x30,0x00,0x00,0x18,0x20,0x20,0x20,0x11,0x0E,0x00},
//"3",3
{0x00,0x00,0xC0,0x20,0x10,0xF8,0x00,0x00,0x00,0x07,0x04,0x24,0x24,0x3F,0x24,0x00},
//"4",4
{0x00,0xF8,0x08,0x88,0x88,0x08,0x08,0x00,0x00,0x19,0x21,0x20,0x20,0x11,0x0E,0x00},
//"5",5
{0x00,0xE0,0x10,0x88,0x88,0x18,0x00,0x00,0x00,0x0F,0x11,0x20,0x20,0x11,0x0E,0x00},
//"6",6
{0x00,0x38,0x08,0x08,0xC8,0x38,0x08,0x00,0x00,0x00,0x00,0x3F,0x00,0x00,0x00,0x00},
//"7",7
{0x00,0x70,0x88,0x08,0x08,0x88,0x70,0x00,0x00,0x1C,0x22,0x21,0x21,0x22,0x1C,0x00},
//"8",8
{0x00,0xE0,0x10,0x08,0x08,0x10,0xE0,0x00,0x00,0x00,0x31,0x22,0x22,0x11,0x0F,0x00} //"9",9
};
uchar code spd0[]=
      {//速
      0x40,0x42,0x44,0xCC,0x00,0xF4,0x94,0x94,
      0x94,0xFF,0x94,0x94,0x94,0xF6,0x04,0x00,
      0x00,0x40,0x20,0x1F,0x20,0x51,0x48,0x44,
      0x42,0x7F,0x42,0x44,0x4C,0x61,0x20,0x00
      };
uchar code spd1[]=
      {//度
      0x00,0x00,0xFC,0x24,0x24,0x24,0xFC,0xA5,
      0xA6,0xA4,0xFC,0x24,0x34,0x26,0x04,0x00,
      0x40,0x20,0x9F,0x80,0x42,0x42,0x26,0x2A,
      0x12,0x2A,0x26,0x42,0x40,0xC0,0x40,0x00
      };
uchar code lgth0[]=
      {//距
   0x00,0x3E,0x22,0xE2,0x22,0x3E,0x00,0xFE,
      0x22,0x22,0x22,0x22,0xF3,0x22,0x00,0x00,
      0x20,0x7F,0x20,0x3F,0x12,0x12,0x00,0x7F,
      0x42,0x42,0x42,0x42,0x47,0x60,0x40,0x00
   };
uchar code lgth1[]=
      {//离
   0x04,0x04,0x04,0xF4,0x04,0x8C,0x55,0x26,
      0x54,0x8C,0x04,0xF4,0x04,0x06,0x04,0x00,
      0x00,0xFC,0x04,0x05,0x25,0x35,0x2D,0x27,
      0x25,0x35,0x25,0x45,0x84,0x7E,0x04,0x00
   };
uchar code mh[]=
      {
      0x00,0x00,0x8C,0x8C,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01,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uchar code qian[]=
      {//千
   0x80,0x80,0x84,0x84,0x84,0x84,0x84,0xFC,
      0x82,0x82,0x83,0x82,0x80,0xC0,0x8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uchar code mi[]=
      {//米
   0x40,0x40,0x42,0x44,0x4C,0x58,0xC0,0xFF,
      0x40,0x50,0x48,0x44,0x46,0x60,0x40,0x00,
      0x20,0x20,0x10,0x08,0x04,0x02,0x01,0xFF,
      0x01,0x02,0x04,0x08,0x10,0x30,0x10,0x00
   };
uchar code gong[]=
      {//斜杠/
   0x00,0x00,0x00,0x0,0x00,0x00,0x00,0x40,
      0x20,0x10,0x08,0x04,0x02,0x01,0x00,0x00,
      0x20,0x10,0x08,0x04,0x02,0x01,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uchar code shi[]=
      {//时
      0x00,0xFC,0x84,0x84,0x84,0xFE,0x14,0x10,
      0x90,0x10,0x10,0x10,0xFF,0x10,0x10,0x00,
      0x00,0x3F,0x10,0x10,0x10,0x3F,0x00,0x00,
      0x00,0x23,0x40,0x80,0x7F,0x00,0x00,0x00
    };
int k,m,n,i,times=0,min,state;
int xs,ys,d1,d0,wd0,wd1,dw2,dw3;
int  time,sec,d,v,dist,spd00,spd01;
void delay(int ms)
{
while(ms--)
for(i=0;i<20;i++);
}
void write_comd(char dat)
{
  RW=0;
  RS=0;
  P2=dat;
  EN=1;
  delay(1);
  EN=0;
}
void write_data(char dat)
{
  RW=0;
  RS=1;
  P2=dat;
  EN=1;
  delay(1);
  EN=0;
}
void disp(char x,char y,char dat)
{
   if(y>=64)
     {
      y=y-1;
  }
write_comd(0x40|y);
delay(5);
write_comd(0xb8|x);
write_data(dat);
}
void LCD_init(void)
{
   write_comd(0x0c);//整体显示,关光标,不闪烁
   write_comd(0x06);//设定输入方式,增量不移位
   write_comd(0x01);//清除屏幕显示---
}
void mov(void)
{
   SCON=0X50;//选择串口通信方式1,允许接受
   TMOD=0x20;//设置计数器T1为计数方式2(自动重装初值)
   PCON=0x00;//设置波特率倍增
   TH1=0xFD; //计数器工作与方式2,高位存放初值,计数溢出后自动装入TL0
   TL1=0xFD; //计数单元,从FD开始计数
   RI=0;
   TR1=1;
/******************/
  while(RI==0);
   state=SBUF;
   P0=state;
   RI=0;
}
void main(void)
{

  IT0=1;//中断触发方式,IT0=1下降沿产生中断信号,IT0=0,低电平产生中断信号
  TMOD=0x01;
  TL0=0xb0;
  TH0=0x3c;
  EX0=1;//EX0=1允许外中断,即分中断开关,1打开,0禁止外中断
  ET0=1;
  PX0=1;//外中断0优先
  PT0=0;
  EA=1; //打开总中断开关

  //LCD_init();
   CS1=1;
   CS2=0;
  for(xs=0;xs<6;xs++)
       for(ys=0;ys<63;ys++)
      {
           switch(xs)
               {
                 case 0:if(ys<16)
                           disp(xs,ys,~qian[ys]);
                        if((ys>15)&&(ys<32))
                           disp(xs,ys,~mi[ys-16]);
                        if((ys>31)&&(ys<=48))
                           disp(xs,ys,~gong[ys-32]);
      if(ys>47)
         disp(xs,ys,~shi[ys-48]);
                        break;
                 case 1:if(ys<16)
                           disp(xs,ys,~qian[ys+16]);
                        if((ys>15)&&(ys<32))
                           disp(xs,ys,~mi[ys]);
                        if((ys>31)&&(ys<=48))
                           disp(xs,ys,~gong[ys-16]);
      if(ys>47)
         disp(xs,ys,~shi[ys-32]);
                        break;
     case 2:if(ys<16)
                           disp(xs,ys,~qian[ys]);
                        if((ys>15)&&(ys<32))
                           disp(xs,ys,~mi[ys-16]);
                        break;
                 case 3:if(ys<16)
                           disp(xs,ys,~qian[ys+16]);
                        if((ys>15)&&(ys<32))
                           disp(xs,ys,~mi[ys]);
                        break;
               };
          };
   CS1=0;
   CS2=1;
  for(xs=0;xs<6;xs++)
       for(ys=0;ys<63;ys++)
      {
           switch(xs)
               {
                 case 0:if(ys<16)
                           disp(xs,ys,~spd0[ys]);
                        if((ys>15)&&(ys<32))
                           disp(xs,ys,~spd1[ys-16]);
                        if((ys>31)&&(ys<=48))
                           disp(xs,ys,~mh[ys-32]);
                        break;
                 case 1:if(ys<16)
                           disp(xs,ys,~spd0[ys+16]);
                        if((ys>15)&&(ys<32))
                           disp(xs,ys,~spd1[ys]);
                        if((ys>31)&&(ys<=48))
                           disp(xs,ys,~mh[ys-16]);
                        break;
     case 2:if(ys<16)
                           disp(xs,ys,~lgth0[ys]);
                        if((ys>15)&&(ys<32))
                           disp(xs,ys,~lgth1[ys-16]);
                        if((ys>31)&&(ys<=44))
                           disp(xs,ys,~mh[ys-32]);
                        break;
                 case 3:if(ys<16)
                           disp(xs,ys,~lgth0[ys+16]);
                        if((ys>15)&&(ys<32))
                           disp(xs,ys,~lgth1[ys]);
                        if((ys>31)&&(ys<=44))
                           disp(xs+1,ys,~mh[ys-16]);
                        break;
               };
          };
   TR0=1;
  while(1)
  {
  if(DDD==0)
    mov();
  for(xs=0;xs<6;xs++)
       for(ys=0;ys<60;ys++)
      {
           switch(xs)
               {
                 case 0:
                        if((ys>44)&&(ys<=52))
                           disp(xs,ys,~num[spd00][ys-44]);
                        if(ys>52)
         disp(xs,ys,~num[spd01][ys-52]);
                        break;
                 case 1:
      if((ys>44)&&(ys<=52))
                           disp(xs,ys,~num[spd00][ys-36]);
                        if(ys>52)
         disp(xs,ys,~num[spd01][ys-44]);
                        break;
     case 2:
                        if((ys>44)&&(ys<=52))
                           disp(xs,ys,~num[d0][ys-44]);
                        if(ys>52)
         disp(xs,ys,~num[d1][ys-52]);
                        break;
                 case 3:
      if((ys>44)&&(ys<=52))
                           disp(xs,ys,~num[d0][ys-36]);
                         if(ys>52)
         disp(xs,ys,~num[d1][ys-44]);
                        break;
               };

   };
  };
}
void distant() interrupt 0
{
d++;                   //跑步机圈数计数?
dist=d+d/2;            //假定一圈1.5米,根据跑步机一圈定
//一下看显示距离,也可在主程序中根据情况确定如果显示
wd0=(dist)/100;        //显示以百米为单位,可根据情况显示
wd1=((dist)%100)/10;
dw2=((dist)%100)%10;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ime++;
   if (time==20)   //50ms计数20次为1秒
   {
   time=0;
   sec++;   //秒
   if(sec==60)
      min++;//分钟
   }
   TL0=0xb0;//重装计数初值
   TH0=0x3c;
   d0=min/10;//秒显示
   d1=min%10;
   v=(dist*36)/(10*sec);//速度计算。速度,千米/小时
   spd00=v/10;//速度显示
   spd01=v%10;
}

/********************************************/
=================================================================
/********************************************/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time,sec,d,v,dist;
void main()
{
  TMOD=0x01;//T0技术方式为十六位计数器
  TL0=0xb0; //50ms计数初值
  TH0=0x3c;
  EA=1;
  ET0=1;
  EX0=1;
  PX0=1;
  PT0=0;
  TR0=1;
  while(1)
     {
   P0=dist;     //距离
   P1=sec;      //时间
   P3=dist/sec; //速度
  }
}
void distant() interrupt 0
{
d++;                   //跑步机圈数计数?
dist=d+d/2;            //假定一圈1.5米,根据跑步机一圈定
//一下看显示距离,也可在主程序中根据情况确定如果显示
wd0=(dist)/100;        //显示以百米为单位,可根据情况显示
wd1=((dist)%100)/10;
dw2=((dist)%100)%10;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ime++;
   if (time==20)   //50ms计数20次为1秒
   {
   time=0;
   sec++;   //秒
   }
   TL0=0xb0;//重装计数初值
   TH0=0x3c;
   d0=sec/10;//秒显示
   d1=sec%10;
   v=(dist*36)/(10*sec);//速度计算。速度,千米/小时
   spd00=v/10;//速度显示
   spd01=v%10;
}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P1^0;
sbit RW=P1^1;
sbit EN=P1^2;
sbit CS1=P1^3;
sbit CS2=P1^4;
uchar code num[][16]={
{0x00,0xE0,0x10,0x08,0x08,0x10,0xE0,0x00,0x00,0x0F,0x10,0x20,0x20,0x10,0x0F,0x00},
//"0",0
{0x00,0x10,0x10,0xF8,0x00,0x00,0x00,0x00,0x00,0x20,0x20,0x3F,0x20,0x20,0x00,0x00},
//"1",1
{0x00,0x70,0x08,0x08,0x08,0x88,0x70,0x00,0x00,0x30,0x28,0x24,0x22,0x21,0x30,0x00},
//"2",2
{0x00,0x30,0x08,0x88,0x88,0x48,0x30,0x00,0x00,0x18,0x20,0x20,0x20,0x11,0x0E,0x00},
//"3",3
{0x00,0x00,0xC0,0x20,0x10,0xF8,0x00,0x00,0x00,0x07,0x04,0x24,0x24,0x3F,0x24,0x00},
//"4",4
{0x00,0xF8,0x08,0x88,0x88,0x08,0x08,0x00,0x00,0x19,0x21,0x20,0x20,0x11,0x0E,0x00},
//"5",5
{0x00,0xE0,0x10,0x88,0x88,0x18,0x00,0x00,0x00,0x0F,0x11,0x20,0x20,0x11,0x0E,0x00},
//"6",6
{0x00,0x38,0x08,0x08,0xC8,0x38,0x08,0x00,0x00,0x00,0x00,0x3F,0x00,0x00,0x00,0x00},
//"7",7
{0x00,0x70,0x88,0x08,0x08,0x88,0x70,0x00,0x00,0x1C,0x22,0x21,0x21,0x22,0x1C,0x00},
//"8",8
{0x00,0xE0,0x10,0x08,0x08,0x10,0xE0,0x00,0x00,0x00,0x31,0x22,0x22,0x11,0x0F,0x00} //"9",9
};
int k,m,n,i;
void delay(int ms)
{
while(ms--)
for(i=0;i<120;i++);
}
void write_comd(char dat)
{
  RW=0;
  RS=0;
  P2=dat;
  EN=1;
  delay(1);
  EN=0;
}
void write_data(char dat)
{
  RW=0;
  RS=1;
  P2=dat;
  EN=1;
  delay(1);
  EN=0;
}
void disp(char x,char y,char dat)
{
   if(y>=64)
     {
      y=y-1;
  }
write_comd(0x40|y);
delay(5);
write_comd(0xb8|x);
write_data(dat);
}
void LCD_init(void)
{
   write_comd(0x38);//设置8位格式,2行,5x7
   write_comd(0x0c);//整体显示,关光标,不闪烁
   write_comd(0x06);//设定输入方式,增量不移位
   write_comd(0x01);//清除屏幕显示---
}
void main(void)
{
  LCD_init();
  while(1)
  {
       for(k=0;k<8;k++)
         {
               for(n=0;n<10;n++)
                   {
                        if (n<8)
                           {
                             CS1=0;
                             CS2=1;
                            }
                       else
                          {
                           CS1=1;
                           CS2=0;
                          }
                      for(m=0;m<16;m++)
                         {
                              if(m<8)
                                disp(2*k,m+8*n,num[n][m]);
                              else
                                disp(2*k+1,m+8*n-8,num[n][m]);
                             delay(10);
                          }
                  }
           }
      }
}
///////////////////////////////////////////////////////////////////////////////////////////////////////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P1^0;
sbit RW=P1^1;
sbit EN=P1^2;
sbit CS1=P1^3;
sbit CS2=P1^4;
uchar code num[][16]={
{0x00,0xE0,0x10,0x08,0x08,0x10,0xE0,0x00,0x00,0x0F,0x10,0x20,0x20,0x10,0x0F,0x00},
//"0",0
{0x00,0x10,0x10,0xF8,0x00,0x00,0x00,0x00,0x00,0x20,0x20,0x3F,0x20,0x20,0x00,0x00},
//"1",1
{0x00,0x70,0x08,0x08,0x08,0x88,0x70,0x00,0x00,0x30,0x28,0x24,0x22,0x21,0x30,0x00},
//"2",2
{0x00,0x30,0x08,0x88,0x88,0x48,0x30,0x00,0x00,0x18,0x20,0x20,0x20,0x11,0x0E,0x00},
//"3",3
{0x00,0x00,0xC0,0x20,0x10,0xF8,0x00,0x00,0x00,0x07,0x04,0x24,0x24,0x3F,0x24,0x00},
//"4",4
{0x00,0xF8,0x08,0x88,0x88,0x08,0x08,0x00,0x00,0x19,0x21,0x20,0x20,0x11,0x0E,0x00},
//"5",5
{0x00,0xE0,0x10,0x88,0x88,0x18,0x00,0x00,0x00,0x0F,0x11,0x20,0x20,0x11,0x0E,0x00},
//"6",6
{0x00,0x38,0x08,0x08,0xC8,0x38,0x08,0x00,0x00,0x00,0x00,0x3F,0x00,0x00,0x00,0x00},
//"7",7
{0x00,0x70,0x88,0x08,0x08,0x88,0x70,0x00,0x00,0x1C,0x22,0x21,0x21,0x22,0x1C,0x00},
//"8",8
{0x00,0xE0,0x10,0x08,0x08,0x10,0xE0,0x00,0x00,0x00,0x31,0x22,0x22,0x11,0x0F,0x00} //"9",9
};
uchar code spd0[]=
      {
      0x40,0x42,0x44,0xCC,0x00,0xF4,0x94,0x94,
      0x94,0xFF,0x94,0x94,0x94,0xF6,0x04,0x00,
      0x00,0x40,0x20,0x1F,0x20,0x51,0x48,0x44,
      0x42,0x7F,0x42,0x44,0x4C,0x61,0x20,0x00
      };
uchar code spd1[]=
      {
      0x00,0x00,0xFC,0x24,0x24,0x24,0xFC,0xA5,
      0xA6,0xA4,0xFC,0x24,0x34,0x26,0x04,0x00,
      0x40,0x20,0x9F,0x80,0x42,0x42,0x26,0x2A,
      0x12,0x2A,0x26,0x42,0x40,0xC0,0x40,0x00
      };
uchar code lgth0[]=
      {
   0x00,0x3E,0x22,0xE2,0x22,0x3E,0x00,0xFE,
      0x22,0x22,0x22,0x22,0xF3,0x22,0x00,0x00,
      0x20,0x7F,0x20,0x3F,0x12,0x12,0x00,0x7F,
      0x42,0x42,0x42,0x42,0x47,0x60,0x40,0x00
   };
uchar code lgth1[]=
      {
   0x04,0x04,0x04,0xF4,0x04,0x8C,0x55,0x26,
      0x54,0x8C,0x04,0xF4,0x04,0x06,0x04,0x00,
      0x00,0xFC,0x04,0x05,0x25,0x35,0x2D,0x27,
      0x25,0x35,0x25,0x45,0x84,0x7E,0x04,0x00
   };
int k,m,n,i,times;
int xs,ys;
void delay(int ms)
{
while(ms--)
for(i=0;i<120;i++);
}
void write_comd(char dat)
{
  RW=0;
  RS=0;
  P2=dat;
  EN=1;
  delay(1);
  EN=0;
}
void write_data(char dat)
{
  RW=0;
  RS=1;
  P2=dat;
  EN=1;
  delay(1);
  EN=0;
}
void disp(char x,char y,char dat)
{
   if(y>=64)
     {
      y=y-1;
  }
write_comd(0x40|y);
delay(5);
write_comd(0xb8|x);
write_data(dat);
}
void LCD_init(void)
{
   write_comd(0x38);//设置8位格式,2行,5x7
   write_comd(0x0c);//整体显示,关光标,不闪烁
   write_comd(0x06);//设定输入方式,增量不移位
   write_comd(0x01);//清除屏幕显示---
}
void main(void)
{

  IT0=0;//中断触发方式,IT0=1下降沿产生中断信号,IT0=0,低电平产生中断信号
  EX0=1;//EX0=1允许外中断,即分中断开关,1打开,0禁止外中断
  PX0=1;//外中断0优先
  EA=1; //打开总中断开关
  LCD_init();
   CS1=0;
   CS2=1;
  while(1)
  {
  for(xs=0;xs<4;xs++)
       for(ys=0;ys<32;ys++)
      {
       if(xs==0)
        {
      if(ys<16)
             disp(xs+1,ys,~spd0[ys]);
       else
       disp(xs+1,ys,~spd1[ys-16]);
     }
       if(xs==1)
        {
                   if(ys<16)
           disp(xs+1,ys,~spd0[ys+16]);
     else
     disp(xs+1,ys,~spd1[ys]);
      };
      ////////////////////////
     if(xs==2)
        {
      if(ys<16)
             disp(xs+3,ys,~lgth0[ys]);
       else
       disp(xs+3,ys,~lgth1[ys-16]);
     }
           if(xs==3)
        {
                   if(ys<16)
           disp(xs+3,ys,~lgth0[ys+16]);
     else
     disp(xs+3,ys,~lgth1[ys]);
      };
   };
   };
}
void ddd() interrupt 0
   {
     times++;
   }
////////////////////////////////////////////////////////////////////////////////////////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P1^0;
sbit RW=P1^1;
sbit EN=P1^2;
sbit CS1=P1^3;
sbit CS2=P1^4;
uchar code num[][16]={
{0x00,0xE0,0x10,0x08,0x08,0x10,0xE0,0x00,0x00,0x0F,0x10,0x20,0x20,0x10,0x0F,0x00},
//"0",0
{0x00,0x10,0x10,0xF8,0x00,0x00,0x00,0x00,0x00,0x20,0x20,0x3F,0x20,0x20,0x00,0x00},
//"1",1
{0x00,0x70,0x08,0x08,0x08,0x88,0x70,0x00,0x00,0x30,0x28,0x24,0x22,0x21,0x30,0x00},
//"2",2
{0x00,0x30,0x08,0x88,0x88,0x48,0x30,0x00,0x00,0x18,0x20,0x20,0x20,0x11,0x0E,0x00},
//"3",3
{0x00,0x00,0xC0,0x20,0x10,0xF8,0x00,0x00,0x00,0x07,0x04,0x24,0x24,0x3F,0x24,0x00},
//"4",4
{0x00,0xF8,0x08,0x88,0x88,0x08,0x08,0x00,0x00,0x19,0x21,0x20,0x20,0x11,0x0E,0x00},
//"5",5
{0x00,0xE0,0x10,0x88,0x88,0x18,0x00,0x00,0x00,0x0F,0x11,0x20,0x20,0x11,0x0E,0x00},
//"6",6
{0x00,0x38,0x08,0x08,0xC8,0x38,0x08,0x00,0x00,0x00,0x00,0x3F,0x00,0x00,0x00,0x00},
//"7",7
{0x00,0x70,0x88,0x08,0x08,0x88,0x70,0x00,0x00,0x1C,0x22,0x21,0x21,0x22,0x1C,0x00},
//"8",8
{0x00,0xE0,0x10,0x08,0x08,0x10,0xE0,0x00,0x00,0x00,0x31,0x22,0x22,0x11,0x0F,0x00} //"9",9
};
uchar code spd0[]=
      {//速
      0x40,0x42,0x44,0xCC,0x00,0xF4,0x94,0x94,
      0x94,0xFF,0x94,0x94,0x94,0xF6,0x04,0x00,
      0x00,0x40,0x20,0x1F,0x20,0x51,0x48,0x44,
      0x42,0x7F,0x42,0x44,0x4C,0x61,0x20,0x00
      };
uchar code spd1[]=
      {//度
      0x00,0x00,0xFC,0x24,0x24,0x24,0xFC,0xA5,
      0xA6,0xA4,0xFC,0x24,0x34,0x26,0x04,0x00,
      0x40,0x20,0x9F,0x80,0x42,0x42,0x26,0x2A,
      0x12,0x2A,0x26,0x42,0x40,0xC0,0x40,0x00
      };
uchar code lgth0[]=
      {//距
   0x00,0x3E,0x22,0xE2,0x22,0x3E,0x00,0xFE,
      0x22,0x22,0x22,0x22,0xF3,0x22,0x00,0x00,
      0x20,0x7F,0x20,0x3F,0x12,0x12,0x00,0x7F,
      0x42,0x42,0x42,0x42,0x47,0x60,0x40,0x00
   };
uchar code lgth1[]=
      {//离
   0x04,0x04,0x04,0xF4,0x04,0x8C,0x55,0x26,
      0x54,0x8C,0x04,0xF4,0x04,0x06,0x04,0x00,
      0x00,0xFC,0x04,0x05,0x25,0x35,0x2D,0x27,
      0x25,0x35,0x25,0x45,0x84,0x7E,0x04,0x00
   };
uchar code mh[]=
      {
      0x00,0x00,0x8C,0x8C,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01,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int k,m,n,i,times=0;
int xs,ys,d1,d0,wd0,wd1;
void delay(int ms)
{
while(ms--)
for(i=0;i<20;i++);
}
void write_comd(char dat)
{
  RW=0;
  RS=0;
  P2=dat;
  EN=1;
  delay(1);
  EN=0;
}
void write_data(char dat)
{
  RW=0;
  RS=1;
  P2=dat;
  EN=1;
  delay(1);
  EN=0;
}
void disp(char x,char y,char dat)
{
   if(y>=64)
     {
      y=y-1;
  }
write_comd(0x40|y);
delay(5);
write_comd(0xb8|x);
write_data(dat);
}
void LCD_init(void)
{
  // write_comd(0x38);//设置8位格式,2行,5x7
   write_comd(0x0c);//整体显示,关光标,不闪烁
   write_comd(0x06);//设定输入方式,增量不移位
   write_comd(0x01);//清除屏幕显示---
}
void main(void)
{

  IT0=1;//中断触发方式,IT0=1下降沿产生中断信号,IT0=0,低电平产生中断信号
  IT1=1;
  EX0=1;//EX0=1允许外中断,即分中断开关,1打开,0禁止外中断
  EX1=1;
  PX0=0;//外中断0优先
  PX1=1;
  EA=1; //打开总中断开关
  LCD_init();
   CS1=0;
   CS2=1;
  for(xs=0;xs<6;xs++)
       for(ys=0;ys<60;ys++)
      {
           switch(xs)
               {
                 case 1:if(ys<16)
                           disp(xs,ys,~spd0[ys]);
                        if((ys>15)&&(ys<32))
                           disp(xs,ys,~spd1[ys-16]);
                        if((ys>31)&&(ys<=44))
                           disp(xs,ys,~mh[ys-32]);
                        break;
                 case 2:if(ys<16)
                           disp(xs,ys,~spd0[ys+16]);
                        if((ys>15)&&(ys<32))
                           disp(xs,ys,~spd1[ys]);
                        if((ys>31)&&(ys<=44))
                           disp(xs+1,ys,~mh[ys-16]);
                        break;
     case 4:if(ys<16)
                           disp(xs,ys,~lgth0[ys]);
                        if((ys>15)&&(ys<32))
                           disp(xs,ys,~lgth1[ys-16]);
                        if((ys>31)&&(ys<=44))
                           disp(xs,ys,~mh[ys-32]);
                        break;
                 case 5:if(ys<16)
                           disp(xs,ys,~lgth0[ys+16]);
                        if((ys>15)&&(ys<32))
                           disp(xs,ys,~lgth1[ys]);
                        if((ys>31)&&(ys<=44))
                           disp(xs+1,ys,~mh[ys-16]);
                        break;
               };
          };
  while(1)
  {
  for(xs=0;xs<6;xs++)
       for(ys=0;ys<60;ys++)
      {
           switch(xs)
               {
                 case 1:
                        if((ys>44)&&(ys<=52))
                           disp(xs,ys,~num[wd0][ys-44]);
                        if(ys>52)
         disp(xs,ys,~num[wd1][ys-52]);
                        break;
                 case 2:
      if((ys>44)&&(ys<=52))
                           disp(xs,ys,~num[wd0][ys-36]);
                        if(ys>52)
         disp(xs,ys,~num[wd1][ys-44]);
                        break;
     case 4:
                        if((ys>44)&&(ys<=52))
                           disp(xs,ys,~num[d0][ys-44]);
                        if(ys>52)
         disp(xs,ys,~num[d1][ys-52]);
                        break;
                 case 5:
      if((ys>44)&&(ys<=52))
                           disp(xs,ys,~num[d0][ys-36]);
                         if(ys>52)
         disp(xs,ys,~num[d1][ys-44]);
                        break;
               };

   };
  };
}
void ddd0() interrupt 0
   {
     if (times==39)
     times=0;
  else
        times++;
  d0=times/10;
  d1=times%10;
     wd0=((3*times)/2)/10;
  wd1=((3*times)/2)%10;
   }
///////////////////////////////////////////////////////////////////////////////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P1^0;
sbit RW=P1^1;
sbit EN=P1^2;
sbit CS1=P1^3;
sbit CS2=P1^4;
uchar code num[][16]={
{0x00,0xE0,0x10,0x08,0x08,0x10,0xE0,0x00,0x00,0x0F,0x10,0x20,0x20,0x10,0x0F,0x00},
//"0",0
{0x00,0x10,0x10,0xF8,0x00,0x00,0x00,0x00,0x00,0x20,0x20,0x3F,0x20,0x20,0x00,0x00},
//"1",1
{0x00,0x70,0x08,0x08,0x08,0x88,0x70,0x00,0x00,0x30,0x28,0x24,0x22,0x21,0x30,0x00},
//"2",2
{0x00,0x30,0x08,0x88,0x88,0x48,0x30,0x00,0x00,0x18,0x20,0x20,0x20,0x11,0x0E,0x00},
//"3",3
{0x00,0x00,0xC0,0x20,0x10,0xF8,0x00,0x00,0x00,0x07,0x04,0x24,0x24,0x3F,0x24,0x00},
//"4",4
{0x00,0xF8,0x08,0x88,0x88,0x08,0x08,0x00,0x00,0x19,0x21,0x20,0x20,0x11,0x0E,0x00},
//"5",5
{0x00,0xE0,0x10,0x88,0x88,0x18,0x00,0x00,0x00,0x0F,0x11,0x20,0x20,0x11,0x0E,0x00},
//"6",6
{0x00,0x38,0x08,0x08,0xC8,0x38,0x08,0x00,0x00,0x00,0x00,0x3F,0x00,0x00,0x00,0x00},
//"7",7
{0x00,0x70,0x88,0x08,0x08,0x88,0x70,0x00,0x00,0x1C,0x22,0x21,0x21,0x22,0x1C,0x00},
//"8",8
{0x00,0xE0,0x10,0x08,0x08,0x10,0xE0,0x00,0x00,0x00,0x31,0x22,0x22,0x11,0x0F,0x00} //"9",9
};
uchar code spd0[]=
      {//速
      0x40,0x42,0x44,0xCC,0x00,0xF4,0x94,0x94,
      0x94,0xFF,0x94,0x94,0x94,0xF6,0x04,0x00,
      0x00,0x40,0x20,0x1F,0x20,0x51,0x48,0x44,
      0x42,0x7F,0x42,0x44,0x4C,0x61,0x20,0x00
      };
uchar code spd1[]=
      {//度
      0x00,0x00,0xFC,0x24,0x24,0x24,0xFC,0xA5,
      0xA6,0xA4,0xFC,0x24,0x34,0x26,0x04,0x00,
      0x40,0x20,0x9F,0x80,0x42,0x42,0x26,0x2A,
      0x12,0x2A,0x26,0x42,0x40,0xC0,0x40,0x00
      };
uchar code lgth0[]=
      {//距
   0x00,0x3E,0x22,0xE2,0x22,0x3E,0x00,0xFE,
      0x22,0x22,0x22,0x22,0xF3,0x22,0x00,0x00,
      0x20,0x7F,0x20,0x3F,0x12,0x12,0x00,0x7F,
      0x42,0x42,0x42,0x42,0x47,0x60,0x40,0x00
   };
uchar code lgth1[]=
      {//离
   0x04,0x04,0x04,0xF4,0x04,0x8C,0x55,0x26,
      0x54,0x8C,0x04,0xF4,0x04,0x06,0x04,0x00,
      0x00,0xFC,0x04,0x05,0x25,0x35,0x2D,0x27,
      0x25,0x35,0x25,0x45,0x84,0x7E,0x04,0x00
   };
uchar code mh[]=
      {
      0x00,0x00,0x8C,0x8C,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01,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uchar code qian[]=
      {//千
   0x80,0x80,0x84,0x84,0x84,0x84,0x84,0xFC,
      0x82,0x82,0x83,0x82,0x80,0xC0,0x8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uchar code mi[]=
      {//米
   0x40,0x40,0x42,0x44,0x4C,0x58,0xC0,0xFF,
      0x40,0x50,0x48,0x44,0x46,0x60,0x40,0x00,
      0x20,0x20,0x10,0x08,0x04,0x02,0x01,0xFF,
      0x01,0x02,0x04,0x08,0x10,0x30,0x10,0x00
   };
uchar code gong[]=
      {//斜杠/
   0x00,0x00,0x00,0x0,0x00,0x00,0x00,0x40,
      0x20,0x10,0x08,0x04,0x02,0x01,0x00,0x00,
      0x20,0x10,0x08,0x04,0x02,0x01,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uchar code shi[]=
      {//时
      0x00,0xFC,0x84,0x84,0x84,0xFE,0x14,0x10,
      0x90,0x10,0x10,0x10,0xFF,0x10,0x10,0x00,
      0x00,0x3F,0x10,0x10,0x10,0x3F,0x00,0x00,
      0x00,0x23,0x40,0x80,0x7F,0x00,0x00,0x00
    };
int k,m,n,i,times=0;
int xs,ys,d1,d0,wd0,wd1;
int  time,sec,d,v,dist;
void delay(int ms)
{
while(ms--)
for(i=0;i<20;i++);
}
void write_comd(char dat)
{
  RW=0;
  RS=0;
  P2=dat;
  EN=1;
  delay(1);
  EN=0;
}
void write_data(char dat)
{
  RW=0;
  RS=1;
  P2=dat;
  EN=1;
  delay(1);
  EN=0;
}
void disp(char x,char y,char dat)
{
   if(y>=64)
     {
      y=y-1;
  }
write_comd(0x40|y);
delay(5);
write_comd(0xb8|x);
write_data(dat);
}
void LCD_init(void)
{
   write_comd(0x0c);//整体显示,关光标,不闪烁
   write_comd(0x06);//设定输入方式,增量不移位
   write_comd(0x01);//清除屏幕显示---
}
void main(void)
{

  IT0=1;//中断触发方式,IT0=1下降沿产生中断信号,IT0=0,低电平产生中断信号
  TMOD=0x01;
  TL0=0xb0;
  TH0=0x3c;
  EX0=1;//EX0=1允许外中断,即分中断开关,1打开,0禁止外中断
  ET0=1;
  PX0=1;//外中断0优先
  PT0=0;
  EA=1; //打开总中断开关

  //LCD_init();
   CS1=1;
   CS2=0;
  for(xs=0;xs<6;xs++)
       for(ys=0;ys<63;ys++)
      {
           switch(xs)
               {
                 case 0:if(ys<16)
                           disp(xs,ys,~qian[ys]);
                        if((ys>15)&&(ys<32))
                           disp(xs,ys,~mi[ys-16]);
                        if((ys>31)&&(ys<=48))
                           disp(xs,ys,~gong[ys-32]);
      if(ys>47)
         disp(xs,ys,~shi[ys-48]);
                        break;
                 case 1:if(ys<16)
                           disp(xs,ys,~qian[ys+16]);
                        if((ys>15)&&(ys<32))
                           disp(xs,ys,~mi[ys]);
                        if((ys>31)&&(ys<=48))
                           disp(xs,ys,~gong[ys-16]);
      if(ys>47)
         disp(xs,ys,~shi[ys-32]);
                        break;
     case 2:if(ys<16)
                           disp(xs,ys,~qian[ys]);
                        if((ys>15)&&(ys<32))
                           disp(xs,ys,~mi[ys-16]);
                        break;
                 case 3:if(ys<16)
                           disp(xs,ys,~qian[ys+16]);
                        if((ys>15)&&(ys<32))
                           disp(xs,ys,~mi[ys]);
                        break;
               };
          };
   CS1=0;
   CS2=1;
  for(xs=0;xs<6;xs++)
       for(ys=0;ys<63;ys++)
      {
           switch(xs)
               {
                 case 0:if(ys<16)
                           disp(xs,ys,~spd0[ys]);
                        if((ys>15)&&(ys<32))
                           disp(xs,ys,~spd1[ys-16]);
                        if((ys>31)&&(ys<=48))
                           disp(xs,ys,~mh[ys-32]);
                        break;
                 case 1:if(ys<16)
                           disp(xs,ys,~spd0[ys+16]);
                        if((ys>15)&&(ys<32))
                           disp(xs,ys,~spd1[ys]);
                        if((ys>31)&&(ys<=48))
                           disp(xs,ys,~mh[ys-16]);
                        break;
     case 2:if(ys<16)
                           disp(xs,ys,~lgth0[ys]);
                        if((ys>15)&&(ys<32))
                           disp(xs,ys,~lgth1[ys-16]);
                        if((ys>31)&&(ys<=44))
                           disp(xs,ys,~mh[ys-32]);
                        break;
                 case 3:if(ys<16)
                           disp(xs,ys,~lgth0[ys+16]);
                        if((ys>15)&&(ys<32))
                           disp(xs,ys,~lgth1[ys]);
                        if((ys>31)&&(ys<=44))
                           disp(xs+1,ys,~mh[ys-16]);
                        break;
               };
          };
   TR0=1;
  while(1)
  {
  for(xs=0;xs<6;xs++)
       for(ys=0;ys<60;ys++)
      {
           switch(xs)
               {
                 case 0:
                        if((ys>44)&&(ys<=52))
                           disp(xs,ys,~num[wd0][ys-44]);
                        if(ys>52)
         disp(xs,ys,~num[wd1][ys-52]);
                        break;
                 case 1:
      if((ys>44)&&(ys<=52))
                           disp(xs,ys,~num[wd0][ys-36]);
                        if(ys>52)
         disp(xs,ys,~num[wd1][ys-44]);
                        break;
     case 2:
                        if((ys>44)&&(ys<=52))
                           disp(xs,ys,~num[d0][ys-44]);
                        if(ys>52)
         disp(xs,ys,~num[d1][ys-52]);
                        break;
                 case 3:
      if((ys>44)&&(ys<=52))
                           disp(xs,ys,~num[d0][ys-36]);
                         if(ys>52)
         disp(xs,ys,~num[d1][ys-44]);
                        break;
               };

   };
  };
}
void distant() interrupt 0
{
d++;    //跑步机圈数计数
dist=d;
wd0=(dist)/10;
wd0=(dist)%10;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ime++;
   if (time==20)   //50ms计数20次为1秒
   {
   time=0;
   sec++;   //秒
   }
   d0=sec/10;
   d1=sec%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