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按键微分消抖程序(判断按下前的高电平消抖)

楼主(2015-04-19):
该消抖方法相当于确定了一个下降沿
1.单按键
#include<AT89X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P3^3;
void main(void)
{
   uint n=0;
   bit flag;
   while(1)
    {
            if(P1_7==0)
                   {
                         n++;
                         if(n>300)
                            {
                               flag=1;
                           }
                  }
            else
               n=0;
           if(flag&P1_7==1)
               {
                    flag=0;
                    P3_7=~P3_7;//按键要完成的功能,这实际上是一个上升沿。不管按键按下多久,都只动作一次。
               }
    }
}

================================================================
2.4X4矩阵键盘
#include<AT89X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key_H;//高电平计次
uchar k,n;
bit key_flag; //高电平状态标志位

unsigned char  code tabca[]={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00};//共阳极
uchar keybd_4x4(void)
{
  P1=0xfe;
  if(P1_4==0) return 1;
  else if(P1_5==0)return 2;
  else if(P1_6==0)return 3;
  else if(P1_7==0)return 4;

  P1=0xfd;
  if(P1_4==0) return 5;
  else if(P1_5==0)return 6;
  else if(P1_6==0)return 7;
  else if(P1_7==0)return 8;

  P1=0xfb;
  if(P1_4==0) return 9;
  else if(P1_5==0)return 10;
  else if(P1_6==0)return 11;
  else if(P1_7==0)return 12;

  P1=0xf7;
  if(P1_4==0) return 13;
  else if(P1_5==0)return 14;
  else if(P1_6==0)return 15;
  else if(P1_7==0)return 16;

  return 0;
}
uchar key_do(void)
{
   uchar tab_data;
   if(k==0)   //计算没按键的时间,如果没按下保持高电平,
              if(key_flag==1)
              {
                    if(++key_H>50000)//判断按键高电平次数(死循环计次),说明高电平持续很长时间
                    {
                              key_H=0;   //小于设定次数时清
                              key_flag=1;//并将标志位置1,这样,当键按下后有低电平视为有效
                    }
              }
              else
                     {
                            key_H=0;
                     }
    else if(k==1) //其他就是key=0
     {
            if(key_flag==0) //说明按键被按下且有效,Key如时间不够长前面计次结果不会置1
            {
                    key_flag=0;//处理按键按下后的操作,并将标志位清0,位下一个按下做准备
                    tab_data=1;
            }
     }
   else if(k==2) //其他就是key=0
     {
            if(key_flag==0) //说明按键被按下且有效,Key如时间不够长前面计次结果不会置1
                {
                    key_flag=0;//处理按键按下后的操作,并将标志位清0,位下一个按下做准备
                    tab_data=2;
                }
        }
   else if(k==3) //其他就是key=0
       {
                if(key_flag==0) //说明按键被按下且有效,Key如时间不够长前面计次结果不会置1
                    {
                        key_flag=0;//处理按键按下后的操作,并将标志位清0,位下一个按下做准备
                        tab_data=3;
                    }
         }
   else if(k==4) //其他就是key=0
         {
                if(key_flag==0) //说明按键被按下且有效,Key如时间不够长前面计次结果不会置1
                    {
                        key_flag=0;//处理按键按下后的操作,并将标志位清0,位下一个按下做准备
                        tab_data=4;
                    }
        }
   else if(k==5) //其他就是key=0
         {
                    if(key_flag==0) //说明按键被按下且有效,Key如时间不够长前面计次结果不会置1
                    {
                        key_flag=0;//处理按键按下后的操作,并将标志位清0,位下一个按下做准备
                        tab_data=5;
                    }
          }
   else if(k==6) //其他就是key=0
         {
                if(key_flag==0) //说明按键被按下且有效,Key如时间不够长前面计次结果不会置1
                    {
                        key_flag=0;//处理按键按下后的操作,并将标志位清0,位下一个按下做准备
                        tab_data=6;
                    }
        }
   else if(k==7) //其他就是key=0
         {
                    if(key_flag==0) //说明按键被按下且有效,Key如时间不够长前面计次结果不会置1
                    {
                        key_flag=0;//处理按键按下后的操作,并将标志位清0,位下一个按下做准备
                        tab_data=7;
                    }
          }
   else if(k==8) //其他就是key=0
         {
                if(key_flag==0) //说明按键被按下且有效,Key如时间不够长前面计次结果不会置1
                    {
                        key_flag=0;//处理按键按下后的操作,并将标志位清0,位下一个按下做准备
                        tab_data=8;
                    }
        }
   else if(k==9) //其他就是key=0
         {
                    if(key_flag==0) //说明按键被按下且有效,Key如时间不够长前面计次结果不会置1
                    {
                        key_flag=0;//处理按键按下后的操作,并将标志位清0,位下一个按下做准备
                        tab_data=9;
                    }
          }
  else if(k==10) //其他就是key=0
         {
                if(key_flag==0) //说明按键被按下且有效,Key如时间不够长前面计次结果不会置1
                    {
                        key_flag=0;//处理按键按下后的操作,并将标志位清0,位下一个按下做准备
                        tab_data=0;
                    }
        }
  /* else if(k==11) //其他就是key=0
         {
                    if(key_flag==0) //说明按键被按下且有效,Key如时间不够长前面计次结果不会置1
                    {
                        key_flag=0;//处理按键按下后的操作,并将标志位清0,位下一个按下做准备
                        //功能P0=tabca[k];
                    }
          }
   else if(k==12) //其他就是key=0
         {
                if(key_flag==0) //说明按键被按下且有效,Key如时间不够长前面计次结果不会置1
                    {
                        key_flag=0;//处理按键按下后的操作,并将标志位清0,位下一个按下做准备
                        //功能P0=tabca[k];
                    }
        }*/
return tab_data;
}
void LED_7seg_dis(uchar x,uchar seg_data)
{

    P2=1<<x-1;
    P0=tabca[seg_data];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k=keybd_4x4();
         n=key_do();
        LED_7seg_dis(1,n);

  }
}
==========================================================

3.复合按键程序
#include<AT89X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key_H;//高电平计次
uchar k,n,range,temp,TH=20,TL=30;
bit key_flag; //高电平状态标志位

unsigned char  code tabca[]={0xc0,0xf9,0xa4,0xb0,0x99,0x92,
                             0x82,0xf8,0x80,0x90,0x00,0xbf};//共阳极
void delay(uint us)
{
  while(us--);
}
uchar keybd_4x4(void)
{
  P1=0xfe;
  if(P1_4==0) return 1;
  else if(P1_5==0)return 2;
  else if(P1_6==0)return 3;
  else if(P1_7==0)return 4;

  P1=0xfd;
  if(P1_4==0) return 5;
  else if(P1_5==0)return 6;
  else if(P1_6==0)return 7;
  else if(P1_7==0)return 8;

  P1=0xfb;
  if(P1_4==0) return 9;
  else if(P1_5==0)return 10;
  else if(P1_6==0)return 11;
  else if(P1_7==0)return 12;

  P1=0xf7;
  if(P1_4==0) return 13;
  else if(P1_5==0)return 14;
  else if(P1_6==0)return 15;
  else if(P1_7==0)return 16;

  return 0;
}
uchar key_do(void)
{
   uchar tab_data;
   if(k==0)   //计算没按键的时间,如果没按下保持高电平,
              if(key_flag==1)
              {
                    if(++key_H>60000)//判断按键高电平次数(死循环计次),说明高电平持续很长时间
                    {
                              key_H=0;   //小于设定次数时清
                              key_flag=1;//并将标志位置1,这样,当键按下后有低电平视为有效
                    }
              }
              else
                     {
                            key_H=0;
                     }
    else if(k==1) //其他就是key=0
     {
            if(key_flag==0) //说明按键被按下且有效,Key如时间不够长前面计次结果不会置1
            {
                    key_flag=0;//处理按键按下后的操作,并将标志位清0,位下一个按下做准备
                    tab_data=1;
            }
     }
   else if(k==2) //其他就是key=0
     {
            if(key_flag==0) //说明按键被按下且有效,Key如时间不够长前面计次结果不会置1
                {
                    key_flag=0;//处理按键按下后的操作,并将标志位清0,位下一个按下做准备
                    tab_data=2;
                }
        }
   else if(k==3) //其他就是key=0
       {
                if(key_flag==0) //说明按键被按下且有效,Key如时间不够长前面计次结果不会置1
                    {
                        key_flag=0;//处理按键按下后的操作,并将标志位清0,位下一个按下做准备
                        tab_data=3;
                    }
         }
   else if(k==4) //其他就是key=0
         {
                if(key_flag==0) //说明按键被按下且有效,Key如时间不够长前面计次结果不会置1
                    {
                        key_flag=0;//处理按键按下后的操作,并将标志位清0,位下一个按下做准备
                        tab_data=4;
                    }
        }
   else if(k==5) //其他就是key=0
         {
                    if(key_flag==0) //说明按键被按下且有效,Key如时间不够长前面计次结果不会置1
                    {
                        key_flag=0;//处理按键按下后的操作,并将标志位清0,位下一个按下做准备
                        tab_data=5;
                    }
          }
   else if(k==6) //其他就是key=0
         {
                if(key_flag==0) //说明按键被按下且有效,Key如时间不够长前面计次结果不会置1
                    {
                        key_flag=0;//处理按键按下后的操作,并将标志位清0,位下一个按下做准备
                        tab_data=6;
                    }
        }
   else if(k==7) //其他就是key=0
         {
                    if(key_flag==0) //说明按键被按下且有效,Key如时间不够长前面计次结果不会置1
                    {
                        key_flag=0;//处理按键按下后的操作,并将标志位清0,位下一个按下做准备
                        tab_data=7;
                    }
          }
   else if(k==8) //其他就是key=0
         {
                if(key_flag==0) //说明按键被按下且有效,Key如时间不够长前面计次结果不会置1
                    {
                        key_flag=0;//处理按键按下后的操作,并将标志位清0,位下一个按下做准备
                        tab_data=8;
                    }
        }
   else if(k==9) //其他就是key=0
         {
                    if(key_flag==0) //说明按键被按下且有效,Key如时间不够长前面计次结果不会置1
                    {
                        key_flag=0;//处理按键按下后的操作,并将标志位清0,位下一个按下做准备
                        tab_data=9;
                    }
          }
  else if(k==10) //其他就是key=0
         {
                if(key_flag==0) //说明按键被按下且有效,Key如时间不够长前面计次结果不会置1
                    {
                        key_flag=0;//处理按键按下后的操作,并将标志位清0,位下一个按下做准备
                        tab_data=0;
                    }
        }
   else if(k==11) //其他就是key=0
         {
                    if(key_flag==0) //说明按键被按下且有效,Key如时间不够长前面计次结果不会置1
                    {
                        key_flag=0;//处理按键按下后的操作,并将标志位清0,位下一个按下做准备

      if(range<2)
                           range++;
       else
         range=0;

                    }
          }
   /*else if(k==12) //其他就是key=0
         {
                if(key_flag==0) //说明按键被按下且有效,Key如时间不够长前面计次结果不会置1
                    {
                        key_flag=0;//处理按键按下后的操作,并将标志位清0,位下一个按下做准备
                        //功能P0=tabca[k];
                    }
        }*/
return tab_data;
}
void LED_7seg_dis(uchar x,uchar seg_data)
{

    P2=1<<x-1;
    P0=tabca[seg_data];
       delay(50);
    P0=0xff;
}
void main(void)
{

   temp=27;
   while(1)
  {
        LED_7seg_dis(8,11);
  LED_7seg_dis(7,range);
        LED_7seg_dis(6,11);
        k=keybd_4x4();
        n=key_do();                  //按键值
        LED_7seg_dis(2,temp/10);
  LED_7seg_dis(1,temp%10);

  }
}

网友A(2015-06-28):
设计的不错,准备下载,能不能用

网友B:
消除按键的抖动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去调用显示子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