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码锁电路图求程序

楼主(2015-04-19):
各位大圣谁有程序呀?求程序

网友A(2017-11-27):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sbit RS=P3^1; sbit RW=P3^2; sbit E=P3^3; void lcd_w_cmd(unsigned char com); void lcd_w_dat(unsigned char dat); unsigned char lcd_r_start(); void lcd_int();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void delay1(); char keyscan(); void puts(unsigned char ch[]); void set_pw();                                                                                                    unsigned char codekey_code[]={0xee,0xde,0xbe,0x7e,0xed,0xdd,0xbd,0x7d,0xeb,0xdb,0xbb,0x7b,0xe7,0xd7,0xb7,0x77}; unsigned char pw[6]={0,0,0,0,0,0,}; unsigned char pwnew[10]={0,0,0,0,0,0,0,0,0,0}; sbit P30=P3^0;   void puts(unsigned char ch[]) {  unsigned char i;  i=0;  while(ch[i]!='\0')  {   lcd_w_dat(ch[i]);   i++;   }   }   void set_pw() {  unsigned char key,count;  lcd_w_cmd(0x01);  puts("password setup:");  lcd_w_cmd(0xc0);  while(1)  {   key=keyscan();   if(key>=0&&key<=9)   {    lcd_w_dat(key+0x30);    pw[count]=key;    count++;    if(count==6)break;    P2=0xf0;    while(P2!=0xf0);}    }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count;  bit pw_flag;  P1=0xff;  lcd_int();  delay(255);  lcd_w_cmd(0x80);  puts("password:");  count=0;  while(1)  {   i=keyscan();   if(i!=-1)   {    if(i>=0&&i<=9)    {     pwnew[count]=i;         lcd_w_dat(i+0x30);         count++;         P2=0xf0;         while(P2!=0xf0);}         else if(i==10)         {          pw_flag=1;          if(count!=6)          pw_flag=0;          else           {            for(i=0;i<6;i++)            {             if(pw[i]!=pwnew[i])                 {                  pw_flag=0;break;}                  }             } if(pw_flag==1) {  lcd_w_cmd(0xc0);  puts("pass");  P30=0;   P2=0xf0;   while(P2!=0xf0);  while(1)  {   i=keyscan();   if(i!=-1)   break;   }   P2=0xf0;   while(P2!=0xf0);   if(i==11)set_pw();   }   else   {    lcd_w_cmd(0xc0);    P30=1;    puts("error");}    count=0;    delay(50000);    lcd_w_cmd(0x01);    puts("password:");    }}}}   char keyscan() {  char scan1,scan2,keycode,j,key;  key=-1;  P2=0xf0;  scan1=P2;  if(scan1!=0xf0)  {  delay(1200);  scan1=P2;  if(scan1!=0xf0)  {   P2=0x0f;   scan2=P2;   keycode=scan1|scan2;   for(j=0;j<16;j++)   {    if(keycode==codekey_code[j])    {     key=j;break;}         }}}         return(key);         }   void delay1() {  _nop_();  _nop_();  _nop_(); } void lcd_int() {  lcd_w_cmd(0x3c);  lcd_w_cmd(0x0e);  lcd_w_cmd(0x01);  lcd_w_cmd(0x06);  lcd_w_cmd(0x80);  }  unsigned char lcd_r_start() {  unsigned char s;  RW=1;  delay1();  RS=0;  delay1();  E=1;  delay1();  s=P1;  delay1();  E=0;  delay1();  RW=0;  delay1();  return(s);  } void lcd_w_cmd(unsigned char com) {  unsigned char i;  do{     i=lcd_r_start();         i&=0x80;         delay(2);         }         while(i!=0);  RW=0;  delay1();  RS=0;  delay1();  E=1;  delay1();  P1=com;  delay1();  E=0;  delay1();  RW=1;  delay(255);  } void lcd_w_dat(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do{     i=lcd_r_start();         i&=0x80;         delay(2);         }         while(i!=0);  RW=0;  delay1();  RS=1;  delay1();  E=1;  delay1();  P1=dat;  delay1();  E=0;  delay1();  RW=1;  delay(255);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unsigned int k;    for(k=0;k<i;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