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如何用光敏电阻控制led灯亮度

楼主(2015-04-19):
源代码,或中心思想

网友A:
读取光敏电阻的模拟量,跟据模拟量来输出相对应的PWM,就好了,

网友B:
一会发上来

网友C:
光敏电阻传输给单片机的信号是随光照变化的,设定一个比较值,将其与光敏电阻输入的信号进行比较,当输入值与比较值相比大或者小时,让led灯为高电平或低电平(看你的led为什么接法)控制灯的亮灭,

网友D:
用法1:得到光敏电阻的模拟值后,直接按比例(正比或反比)输出一个信号去控制LED的电流就行。亮度无级变化。
       2:如果是走廊灯什么的,楼上说的已经很明白了,设定一个比较电路,开关控制。

网友E(2018-09-21):
通过AD取光敏电阻的模拟量,经转换后再控制PWM的占空比就可以达到LED的变化跟着环境光的变化,电路的话,一个1k电阻可一个光敏电阻即可!!!!

网友F:
如果单纯是亮度跟随光敏电阻阻值变化,可以用NE555实现,不用写代码.不过原件取值得一番计算

网友G:
我的思路是用运放
1、LM321做比较去输出
2、电路简单,元件不超过10.

网友H:
分立元件就能应付,用单片机是在折腾

网友I:
读取光敏的电压值,转化为相应占空比的PWM输出即可

网友J:
分立器件对于新手来说比较简单,用单片机的话需要用到ADC转换读取光敏电阻,PWM控制LED灯亮度。。。比较麻烦

网友K:
光敏管随着光照的不同,他本身的内阻会发生变化,通过电阻分压,然后读取AD值,然后将AD值与灯的PWM值关联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L:
光敏电阻 遇光 电阻无限大 断路,无光 电阻小 通路

网友M(2019-04-10):
引用 网友E:
通过AD取光敏电阻的模拟量,经转换后再控制PWM的占空比就可以达到LED的变化跟着环境光的变化,电路的话,一 ...

光敏电阻传输给单片机的信号是随光照变化的,设定一个比较值,将其与光敏电阻输入的信号进行比较,当输入值与比较值相比大或者小时,让led灯为高电平或低电平(看你的led为什么接法)控制灯的亮灭,

网友N(2021-11-09):
引用 网友G:
我的思路是用运放
1、LM321做比较去输出
2、电路简单,元件不超过10.

如果用比较器的话,输出没有办法防抖动吧?光照环境遇到忽明忽暗的情况时,会频繁触发LED灯打开。如果用单片机,设定一个抖动阈值,会更稳定。

网友O:
这个帖子有意思哈, 2015年的,说了句一会儿发代码,正在写,就拿了35分(虽然不知道有啥用),写了6年都没写完…… ,感觉天宫都能到火星了,这个光敏电阻难度这么高的么?

网友P(2022-01-11):
引用 网友O:
这个帖子有意思哈, 2015年的,说了句一会儿发代码,正在写,就拿了35分(虽然不知道有啥用),写了6年都没 ...

哈哈。也在学习这一块,期待后来者给个实例简单控制演练下

网友Q(2023-03-22):
同求此代码光敏电阻

网友R:
引用 网友E:
通过AD取光敏电阻的模拟量,经转换后再控制PWM的占空比就可以达到LED的变化跟着环境光的变化,电路的话,一 ...

你好怎么用ad获取的值控制pwm的占空比,有程序吗,想学,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