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单片机+DHT11构成的数字温度、湿度计程序

楼主(2015-04-19):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U8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
       0xc6,0xa1};
sbit P2_0 = P2^0 ;
U8 U8FLAG,U8temp;
U8 shidu_shi,shidu_ge,wendu_shi,wendu_ge;
U8 U8T_data_H,U8T_data_L,U8RH_data_H,U8RH_data_L,U8checkdata;
U8 U8T_data_H_temp,U8T_data_L_temp,U8RH_data_H_temp,U8RH_data_L_temp,U8checkdata_temp;
U8 U8comdata;
void Delay(U16 z)
{
U8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Delay_10us(void)
   {
     U8 i;
     i--;
     i--;
     i--;
     i--;
     i--;
     i--;
    }
void COM(void)
{
    U8 i;
    for(i=0;i<8;i++)
    {

     U8FLAG=2;
     while((!P2_0)&&U8FLAG++);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U8temp=0;
     if(P2_0)U8temp=1;
     U8FLAG=2;
    while((P2_0)&&U8FLAG++);
     if(U8FLAG==1)break;
     U8comdata<<=1;
     U8comdata|=U8temp;
     }
}
void display(U8 shidu_shi,U8 shidu_ge,U8 wendu_shi,U8 wendu_ge)
{
P2=0xff;
P2=0xbf;
P0=table[shidu_shi];
Delay(5);
P2=0xff;
P2=0xdf;
P0=table[shidu_ge];
Delay(5);
P2=0xff;
P2=0xfb;
P0=table[wendu_shi];
Delay(5);
P2=0xff;
P2=0xfd;
P0=table[wendu_ge];
Delay(5);
}
void RH(void)
{
      P2_0=0;
    Delay(34);
    P2_0=1;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P2_0=1;
     if(!P2_0)
     {
      U8FLAG=2;
      while((!P2_0)&&U8FLAG++);
      U8FLAG=2;
      while((P2_0)&&U8FLAG++);
      COM();
      U8RH_data_H_temp=U8comdata;
      COM();
      U8RH_data_L_temp=U8comdata;
      COM();
      U8T_data_H_temp=U8comdata;
      COM();
      U8T_data_L_temp=U8comdata;
      COM();
      U8checkdata_temp=U8comdata;
      P2_0=1;
      U8temp=(U8T_data_H_temp+U8T_data_L_temp+U8RH_data_H_temp+U8RH_data_L_temp);
       if(U8temp==U8checkdata_temp)
       {
          U8RH_data_H=U8RH_data_H_temp;
          U8RH_data_L=U8RH_data_L_temp;
          U8T_data_H=U8T_data_H_temp;
          U8T_data_L=U8T_data_L_temp;
          U8checkdata=U8checkdata_temp;
       }
       shidu_shi=U8T_data_H/10;
         shidu_ge=U8T_data_H%10;
         wendu_shi=U8RH_data_H/10;
         wendu_ge=U8RH_data_H%10;
    }
    display(shidu_shi,shidu_ge,wendu_shi,wendu_ge);
}
void main()
{
while(1)
{
    RH();
}

}

网友A(2015-10-20):
楼主方便给个电路设计原理图嘛,谢谢哒

网友B:
感谢楼主提供的程序代码,我是初学。还没入门,修改了led段码位选部分的参数,dht11所接的端口号后在我那30块钱买来的开发板上成功显示了,不过温度显示比18b20测的高3度,将dht11的温度读数连续做了3次——操作(暂时只会这样做,还没学怎么直接减3的操作)。修正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