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红外遥控小车

楼主(2015-04-19):
学习51单片机,遥控小车小车是很多单片机爱好者、电子制作爱好者必先项目,这里为大家介绍一款51单片机红外遥控小车的制作。51单片机红外遥控小车材料准备,首先当然是淘宝网购啦,主要购买如下配件:单片机最小系统板、3轮小车底盘,L298N两个电机控制电路板、电池盒,还有一些铜柱、扎带等,所需要的配件很容易在一家店中购齐的。

    51单片机红外遥控小车,十分简单,产生我们先从红外遥控部分开始。网上打一个红外的例程进行改,就成了51单片机红外遥控小车程序了。

    51单片机红外遥控小车用单片机最小板是是一块6元钱的最小板(就是哪种直接把IO引出来,加个晶振),电机控制板,与P连接。先在电脑上测试程序,测试好后,再把程序下载到单片机中,这里要说明一下的是红外的信号是间断发出的,所以是按一下就执行某个动作,要停止还得按停止按键。
    51单片机红外遥控小车可以用一组电源同时给51单片机最小系统和电机控制板供电。

51单片机程序代码

#include    //包含单片机寄存器的头文件
#include //包含_nop_()函数定义的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motor P1

void delay(uchar x);

sbit IRIN=P3^2; //红外数据线
uchar IRCOM[7];

main()
{
IRIN=1;     //I/O口初始化
EX0=1;//中断0

motor=0xff;

while(1){
}
}

void delay(uchar x)    //x*0.14MS
{
uchar i;
while(x--)
{
for(i=0;i<13;i++);
}
}

void IR_IN() interrupt 0 using 0
{
uchar j,k,N=0;

EX0=0;
delay(15);
if(IRIN==1)
{
EX0=1;
return;
}
                              //确认IR信号出现
while(!IRIN)             //等IR变为高电平,跳过9ms的前导低电平信号。
    {
delay(1);
}

for(j=0;j<4;j++)         //收集四组数据
{
for (k=0;k<8;k++)
{
while (IRIN)
{
delay(1);
}
while (!IRIN)
     {
delay(1);
}
     while(IRIN)
{
delay(1);
N++;
if(N>=30)
{
EX0=1;
return;
}

      }
     IRCOM[j]=IRCOM[j] >> 1;
     if(N>=8)
{
IRCOM[j]=IRCOM[j] | 0x80;
}
     N=0;
}
}
if (IRCOM[2]!=~IRCOM[3])
{
EX0=1;
return;
}

IRCOM[5]=IRCOM[2] & 0x0F;     //取键码的低四位
IRCOM[6]=IRCOM[2] >> 4;       //右移4次,高四位变为低四位

if(IRCOM[5]>9)
    {
IRCOM[5]=IRCOM[5]+0x37;
}
else
IRCOM[5]=IRCOM[5]+0x30;

if(IRCOM[6]>9)
    {
IRCOM[6]=IRCOM[6]+0x37;
}
else
IRCOM[6]=IRCOM[6]+0x30;
if(IRCOM[2]==0x40){//‘+’键
motor=0xf5;
}else if(IRCOM[2]==0x19){ //'-'
motor=0xfa;
}else if(IRCOM[2]==0x7){ //'<<'
motor=0xf7;
}else if(IRCOM[2]==0x9){ //'>>'
motor=0xfd;
}else if(IRCOM[2]==0x16){ //'0'
motor=0xfe;
}else if(IRCOM[2]==0x0d){ //'c'
motor=0xfb;
}else if(IRCOM[2]==0x45){ //'off'
motor=0xff;
}
EX0=1;       //退出外部中断
}

    总之,这款51单片机红外遥控小车十分简单,非常适合单片机初学者学习仿制。

网友A:
怎么没有电路图啊?

网友A:
怎么没有电路图啊

网友B(2018-10-24):
你好,请问能交个朋友吗,我想跟你学习一下,行吗,wx15515974576

网友C(2023-02-13):
电路仿真图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