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舵机的问题,卡住三天了,求教论坛大触!!!

楼主(2015-04-20):
我想用3个按键实现舵机3个角度的旋转,写下了如下程序,仿真达到了要求,但是烧进单片机却出现下列问题:舵机只能按顺序转,比如舵机在中间位置,我想让他左转,按键按了没反应,右转却可以。请大神帮忙看下程序有什么问题,尤其是按键扫描函数。

楼主:
#include<stc12c5a60s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PWM=P1^0;
sbit k0=P0^0;
sbit k1=P0^1;
sbit k2=P0^2;
uchar num,jd;
void mydelay(uint i)
{
uint j,k;
for(j=i;j>0;j--)
for(k=110;k>0;k--);

}
void Time0_int()
{
           P1M1=0;
        P1M0=0x01;

         AUXR|=0X00;
         TMOD=0x01;
         TH0=0xfe;
         TL0=0x33;
         IE=0x82;
         EA=1;
         ET0=1;
         TR0=1;

}
          void key()
{
   if(k0==0)
   {  mydelay(10);
                if(k0==0)
                {
                num=0;
                jd=5;                               //+90度
                while(k0==0);

                }

   }
                     if(k2==0)
   {  mydelay(10);
                if(k2==0)
                {
                num=0;
                jd=3;                                          //回中

                while(k2==0);
                }

   }
          if(k1==0)
   {  mydelay(10);
                if(k1==0)
                {
                num=0;
                jd=1;                                          //-90度

                while(k1==0);
                }

   }

  }
  void main()
  {                jd=3;      //                开机转到中间
        num=0;
                 Time0_int();

         while(1)
         {
                  key();
         }

  }
  void T0_time()interrupt 1
  {
           TH0=0xfe;
         TL0=0X33;
         if(num<jd)
         {PWM=1;
         }
           else
         PWM=0;
         num=(num+1);
         num=num%40;

楼主:
}

附带仿真文件。

仿真

网友A:
你这家伙,看你的附件还要黑币。

网友A:
用的什么晶体?如果是约12M的晶体的话,你这输出不对啊,脉冲范围成了0.5ms-2.5ms了,中心1.5ms是对的

网友A:
在你的代码基础上修改了一下,为了方便看输出,我调整了IO配置,你自己改一下。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PWM=P1^7;
sbit k0=P1^0;
sbit k1=P1^1;
sbit k2=P1^2;
uchar num,jd;
void mydelay(uint i)
{
    uint j,k;
    for(j=i; j>0; j--)
        for(k=110; k>0; k--)
        {
            ;
        }
}
void Time0_int()
{
//           P1M1=0;
//        P1M0=0x01;
//         AUXR|=0X00;
    TMOD=0x01;
    TH0=0xfe;
    TL0=0x33;
    IE=0x82;
    EA=1;
    ET0=1;
    TR0=1;
}
void key()
{
    if(k0==0)
    {
        mydelay(10);
        if(k0==0)
        {
            num=0;
            jd=4;                               //+90度
            while(k0==0)
            {
                ;
            }
        }
    }
    if(k2==0)
    {
        mydelay(10);
        if(k2==0)
        {
            num=0;
            jd=3;                                          //回中
            while(k2==0)
            {
                ;
            }
        }
    }
    if(k1==0)
    {
        mydelay(10);
        if(k1==0)
        {
            num=0;
            jd=2;                                          //-90度
            while(k1==0)
            {
                ;
            }
        }
    }
}
void main()
{
    jd=3;      //                开机转到中间
    num=0;
    Time0_int();
    while(1)
    {
        key();
    }
}
void T0_time()interrupt 1
{
    TH0=0xfe;
    TL0=0X33;
    if(num<jd)
    {
        PWM=1;
    }
    else
        { PWM=0; }
    num++;
    num=num%40;
}

网友A:
卡了3天了,现在你倒是出来坑个声儿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了3天了,现在你倒是出来坑个声儿呐

大神,昨天和女朋友吵架来着。看了你的回复好感动,真是有爱的大神啊,我把仿真问件重新发下,新手让您见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了3天了,现在你倒是出来坑个声儿呐

大神,我仿真是对的,在一个位置可以转两个角度,但是考进单片机测试的时候,舵机在一个位置只能转一个角度,比如我的舵机在90度的位置,我想让他回到0度位置,但是按了键就是没反应,只有按了负90度的键才有反应。等他到了负90度的位置,想让他到正90又没反应了,只有0度键才可以。表达能力不足,大神看懂了吗?我反复看程序,看不出问题在哪啊,纠结!!!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我仿真是对的,在一个位置可以转两个角度,但是考进单片机测试的时候,舵机在一个位置只能转一个角 ...

你用7楼的程序试一试,这3个按键就只是-90, 0, 90的位置,程序里你也没写自动回中的代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