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控制DS18B20在1602上显示温度,proteus仿真与面包板出错

楼主(2015-04-20):
用郭天祥的TX-1C板子功能可以实现,效果如图一;但同样的程序,照着板子一样的接法在proteus与搭的面包板上效果都出不来如图二图三;附程序;哪位热心帮我的大神指点我一下谢谢大家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P3^5;//1602数据/命令选择
sbit E=P3^4;//1602使能
sbit DQ=P2^2;//18b20信号
uint temp;
uchar wdL,wdH;
static uchar sn[8]={0};
uchar code b2hex[]="0123456789ABCDEF";
void delay(uint z)
{
        while(--z);
}
void wrcmd1602(uchar cmd)//1602写命令
{
        RS=0;
        P0=cmd;
        delay(2);
        E=1;
        E=0;
}
void wrdata1602(uchar shuju)//1602写数据
{
        RS=1;
        P0=shuju;
        delay(2);
        E=1;
        E=0;
}
void init1602()//1602初始化
{
        E=0;
        wrcmd1602(0x38);
        wrcmd1602(0x0c);
        wrcmd1602(0x06);
        wrcmd1602(0x01);
}
void disp1602(uchar x,uchar y,uchar ch)//1602显示
{
        wrcmd1602(0x80+x*0x40+y);
        wrdata1602(ch);
}
void init18b20(void)//18b20初始化
{
        uchar m;
        DQ=0;
        for(m=0;m<=90;m++);
        DQ=1;
        for(m=0;m<=65;m++);
}
void wrcmd18b20(uchar cmd18b20)//18b20写1字节
{
        bit sendbit;
        uchar i,m;
        for(i=1;i<=8;i++)
        {
                sendbit=cmd18b20&0x01;
                cmd18b20=cmd18b20>>1;
                if(sendbit==0)
                {
                        DQ=0;
                        for(m=0;m<=2;m++);
                        DQ=0;
                        for(m=0;m<=20;m++);
                        DQ=1;
                        for(m=0;m<=2;m++);
                }
                else
                {
                        DQ=0;
                        for(m=0;m<=1;m++);
                        DQ=1;
                        for(m=0;m<=10;m++);
                        DQ=1;
                        for(m=0;m<=1;m++);
                }
        }
}
bit rdbit18b20(void)//18b20读1位
{
        uchar m;
        bit onebit;
        DQ=0;
        _nop_();
        DQ=1;
        for(m=0;m<=1;m++);
        onebit=DQ;
        for(m=0;m<=10;m++);
        return(onebit);
}
uchar rdbyte18b20(void)//18b20读1字节
{
        uchar i,j;
        uint wenduzhi;
        for(i=1;i<=8;i++)
        {
                j=rdbit18b20();
                wenduzhi=(j<<7)|(wenduzhi>>1);
        }
        return(wenduzhi);
}
void stconv18b20(void)//18b20启动
{
        uchar m,n;
        init18b20();
        for(m=0;m<=1;m++);
                wrcmd18b20(0xCC);
        for(m=0;m<=1;m++);
                wrcmd18b20(0x44);
        for(n=0;n<=250;n++)
          for(m=0;m<=250;m++);
        for(n=0;n<=250;n++)
          for(m=0;m<=250;m++);
}
uint rdwendu(void)//18b20读取
{
        init18b20();
        wrcmd18b20(0xCC);
        wrcmd18b20(0xBE);
        wdL=rdbyte18b20();
        wdH=rdbyte18b20();
        temp=wdH;
        temp=temp<<8;
        temp=temp|wdL;
        temp=(uint)((float)temp*0.0625*10+0.5);
        return(temp);
}
void main()
{
        uint t,k;
        init1602();
        while(1)
        {
                stconv18b20();
                t=rdwendu();
                disp1602(0,0,t/100+'0');
                disp1602(0,1,t/10%10+'0');
                disp1602(0,2,'.');
                disp1602(0,3,t%10+'0');
        }
}

网友A(2018-05-14):
上拉电阻没加吧 检查一下外围电路

网友B:
protues里面的1602和实物的驱动程序是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