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按下key1,定时器停止计时,数码管显示无变化,但按下key2,定时器不能重新...

楼主(2015-04-21):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mg1=P2^4;
sbit smg2=P2^5;
sbit smg3=P2^6;
sbit key1=P3^2;
sbit key2=P3^3;
uchar flag;
uchar table[3];
unsigned char code smg_du[]={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00,0x10};
unsigned char code smg_we[]={0x08,0x18,0x28,0x38,0x48,0x58,0x68,0x78};

uchar s1num;
uchar count;
int miao;
//uchar miao;             注意miao的范围
//char miao;   定义一个有符号的字符变量
void display();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timer0init()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T0=1;
        EA=1;
        TR0=1;

}
void main()
{
//        uchar i;
        timer0init();
        while(1)
        {
                display();
        }
}
/*中断函数所用时间必须要大于数码管延时显示时间,否则定时就不准确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256;
        TL0=(65536-5000)%256;
        count++;
        if(count==10)
        {
                count=0;
                miao++;
                if(key1==0)
                {
                        delayms(5);
                        if(key1==0)
                        {
                                delayms(5);
                                while(!key1);
                                TR0=0;
                        }

                }
                if(key2==0)
                {
                        delayms(5);
                        if(key2==0)
                        {
                                delayms(5);
                                while(!key2);
                                TR0=1;
                        }
                }
        }

}
void display()
{
        if(miao==1000)
                        miao=0;
                //        miao=miao%60;
        table[0]=miao%10;
        table[1]=miao/10%10;
        table[2]=miao/100;

        smg1=0;
        smg2=0;
        smg3=0;

        P1=smg_du[table[0]];
        delayms(2);
        smg2=0;
        smg1=1;
        P1=smg_du[table[1]];
        delayms(2);
        smg1=0;
        smg2=1;
        smg3=0;
        P1=smg_du[table[2]];
        delayms(2);
//        delayms(2);
}

为什么按下key1,定时器停止计时,数码管显示无变化,但按下key2,定时器不能重新开始计数了?

网友A:
不要在定时中断调用延时函数

网友B:
问题点应该是这样的:key2要在中断函数里面才有反应,而你按下key1后,count=0,且定时器就停止工作了,count永远也无法等于10再进入中断去检测key2,所以key2没反应。
可以试下将按键检测的部分写在while(1)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在定时中断调用延时函数

为什么不能在中断里用延时函数呢?会出现错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点应该是这样的:key2要在中断函数里面才有反应,而你按下key1后,count=0,且定时器就停止工作了,coun ...

那如果把按键检测放到if(count==10)外面为什么也不能实现呢?

网友C:
你按KEY1 TR0 = 0,定时器中断关闭了 按KEY2不会进定时器中断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如果把按键检测放到if(count==10)外面为什么也不能实现呢?

把按键检测放到if(count==10)外面?
程序是怎样的,看看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按键检测放到if(count==10)外面?
程序是怎样的,看看才知道。

就像这样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256;
        TL0=(65536-5000)%256;
        count++;
        if(count==10)
        {
                count=0;
                miao++;

        }
         if(key1==0)
                {
                        delayms(5);
                        if(key1==0)
                        {
                                delayms(5);
                                while(!key1);
                                TR0=0;
                        }

                }
                if(key2==0)
                {
                        delayms(5);
                        if(key2==0)
                        {
                                delayms(5);
                                while(!key2);
                                TR0=1;
                        }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按KEY1 TR0 = 0,定时器中断关闭了 按KEY2不会进定时器中断

那如果用两个按键控制跑表的开始与停止,而且按键检测要放到定时中断函数里面,程序代码应该怎么写?谢谢大神了!

网友C:
你把按键扫描程序放在main函数里吧 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按键扫描程序放在main函数里吧 应该可以

放到主函数的确可以,但有没有什么办法把它放到中断函数,也可以实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如果用两个按键控制跑表的开始与停止,而且按键检测要放到定时中断函数里面,程序代码应该怎么写?谢谢 ...

按照你的这个想法的话应该用外部中断0和1来控制时间运行和停止。在定时中断里面扫描按键是不合理的,所以会出错,会出现的错误上面已经有人解答了。

网友C:
为什么非要放在中断里?我觉得没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的这个想法的话应该用外部中断0和1来控制时间运行和停止。在定时中断里面扫描按键是不合理的,所以 ...

嗯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像这样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单片机运作是跟着程序跑的,你要知道程序是怎么跑,写出来的程序才能达到预期效果。
现在分析下程序:定时器是0.5s产生一次中断是吧,然后进入中断函数里面执行了count++这个动作,然后迅速扫描有没有按键按下,假如没有就返回主函数,是吧?主函数里没有按键检测程序当然按键没反应啦,然后继续过0.5s进入中断,如此循环。
所以你这程序想要按键有反应,就必须是刚好中断发生的时候就刚好按下键(就在那史诗般的一瞬间)才能检测到,不然按键是没反应的。
这样说应该比较清晰了吧,当初我也是不懂程序怎么跑,才走了很多弯路。

网友D:
因为在按key1后你把定时器关了,所以不管你怎么按key2,定时器都不会重新计数

网友E:
同问我也不会